继电器电路问题,急,在线等,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3-05-05):
弄了好长时间了,大家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楼主:
当给JDQ上5V电压时,LED灯一直灭的,P5.7口的控制电压无效啊,怎么回事,而且继电器一直不吸合啊

网友A:
Q10干嘛不用8050

网友B:
LED怎么可能亮,LED的阴极电压比阳极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怎么可能亮,LED的阴极电压比阳极高了。

可这是的例子就是+5的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0干嘛不用8050

这两个管子区别不大吧,貌似一个是NPN,一个是PNP吧,还有其他区别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这是的例子就是+5的电压啊

上电是就应该不亮,你查查先查软件后查硬件。肯定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是就应该不亮,你查查先查软件后查硬件。肯定能找到问题

继电器的线圈一端接5V,另一端当三极管通时相当于接地,线圈有电,继电器吸合,不是这样嘛,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LED阳极接到5V电压,LED的阴极接到JDQ,,3.3V不要了.就正常了,

网友:
330的电阻也不要

网友:
电阻不要,可能太亮,试试吧

网友:
把P5.7接GND看能亮否。

网友C:
1. 继电器吸合没有?
2。LED为什么接3.3V?

网友D:
这个驱动电流肯定也不够,怎么能带得动继电器,还有,5v继电器用5v电压有点低

网友E:
LED不亮楼上诸位已经说了,阴极5V,阳极3.3V。
P5.7没反应,严重怀疑你的MCU是3.3V的,电平高低都能导通三极管。
此处换成NPN管子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的线圈一端接5V,另一端当三极管通时相当于接地,线圈有电,继电器吸合,不是这样嘛,谢谢您的回复 ...

楼主要先确认你的三极管有没有饱和导通,在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情况下继电器还不动作
那要看看线圈的极性是否接正确了,不是说线圈有电就动作的,有些继电器线圈是有极性的

网友:
看到一个年轻人,不行你用这个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F:
Q10的基极接个上拉电阻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0干嘛不用8050

+1

网友:
NPN,PNP是都可以用了,但是你用发射极还是集电极就不一样了,看看书,射极跟随器的输出是多少?

网友G:
三极管换8050,基极加下拉。发射极楼主要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继电器吸合没有?
2。LED为什么接3.3V?

继电器一直没吸合,3.3V确实有问题,这是学习板的电路图,我是新手,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不亮楼上诸位已经说了,阴极5V,阳极3.3V。
P5.7没反应,严重怀疑你的MCU是3.3V的,电平高低都能导通三 ...

管子确实让人有点怪异,发射极电压一直3点几伏下不下来。还有继电器吸合后线圈的压降一般是多少,谢谢,我的继电器一直没有吸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换8050,基极加下拉。发射极楼主要搞清楚。

额,模电没学好,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Q10的基极接个上拉电阻应该就可以了吧!

上拉电阻加了没用哦,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驱动电流肯定也不够,怎么能带得动继电器,还有,5v继电器用5v电压有点低 ...

非常感谢,我把JDQ的5V改成了12V,竟然可以了。。。。。。神奇了,开发板上的资料说接5V的,伤不起啊

网友:
Q10 8050  OK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把JDQ的5V改成了12V,竟然可以了。。。。。。神奇了,开发板上的资料说接5V的,伤不起啊
对于我这种新手,大家有什么样的学习建议呢,非常感谢。。。。
祝大家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驱动电流肯定也不够,怎么能带得动继电器,还有,5v继电器用5v电压有点低 ...

你怎样算出这个电路的驱动电流?你认为这个电路的实际驱动电流是多少,多少电流才能带动继电器?
5V继电器用5V电压有点低,那么你认为应该用多少?

另外,基本上没有人用LZ的那种电路,那个对负载和驱动信号的要求都比较严格。建议LZ恶补一下模电,这是很基本的电路。

楼主:
线圈吸合要求线圈两端的压差比较高,我把JDQ接12V后,测得的压差竟然有7.2V。但具体是多少没测。我之前用5V是压差最大只能达到2V,所以线圈一直没有吸合。
两种方案都可行:
将JDQ改接12V;
将三极管换成NPN型。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把JDQ的5V改成了12V,竟然可以了。。。。。。神奇了,开发板上的资料说接5V的,伤不起啊
对 ...

接12V 不会烧单片机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怎样算出这个电路的驱动电流?你认为这个电路的实际驱动电流是多少,多少电流才能带动继电器?
5V继电 ...

新手嘛! 用PNP管 不导通时候 有11.3V电压到 单片机口 很危险  继电器应该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手嘛! 用PNP管 不导通时候 有11.3V电压到 单片机口 很危险  继电器应该是12V  ...

也对哦,我还好没接到单片机上,我换NPN的管子,JDQ还用5V应该也可以吧,NPN的管子导通是CE之间只有0.2V左右的样子,4.8V的压差可以保证继电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怎样算出这个电路的驱动电流?你认为这个电路的实际驱动电流是多少,多少电流才能带动继电器?
5V继电 ...

嗯,是的,现在发觉模电白学了,对不住自己、父母、老师和楼上的诸位啊,是的好好恶补模电了,谢谢斧正,谢谢。

网友:
继电器12V能行   那应该继电器是12V的.    LZ 上 继电器型号

楼主:
SRD-05VDC-SL-C,是5V,12V能使继电器吸合,但确实在三极管不导通是基极电压会很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SRD-05VDC-SL-C,是5V,12V能使继电器吸合,但确实在三极管不导通是基极电压会很大 ...

楼主 现在测试继电器两端电压是多少?如果是5V的话 那三极管不是要承受一般电压??

网友:
继电器的额定电压不是5V的呀

网友:
是不是继电器用错了,是个12v的继电器,要不让你给P1价格上拉电阻肯定行了

网友:
还好不是设计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现在测试继电器两端电压是多少?如果是5V的话 那三极管不是要承受一般电压?? ...

换了NPN的管子后,加5V的电压,IO口输出的3.3V的电压可以是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但IO的电平被拉到只有1点多伏。姐姐,这个IO口是不是还要加个上拉电阻啊。
导通的时候线圈的压降是3.5V左右。
不导通时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很小,0.7伏以下,确实不满足导通的条件

网友J:
你用8550的话一定要知道你的MCU的电压是多少伏,跟JDC不一样就不行,用8050就不用这么讲究.LED亮不亮就要看你三极管的电流了.

网友:
继电器动作电压一般在额定的70%就够了。led能亮而继电器不吸只能说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导通电流不够。三极管带继电器要让三极管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才行。你那5v换为12v“能行”只是抬高了电压,三极管放大电流也跟着抬高“凑巧”达到继电器的动作电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用8550的话一定要知道你的MCU的电压是多少伏,跟JDC不一样就不行,用8050就不用这么讲究.LED亮不亮就要看你 ...

确实是这样的,我上午改用8050后,通过调节P口输入电压来控制基极电流,确实可以控制LED的亮灭和线圈的吸合。线圈吸合如下一位朋友所见,70%的额定电压就行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