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loat算法,对大家绝对有用

楼主(2013-05-05):
unsigned int a=10,b=29.
float c;
求c怎么变成10.29,C环境,AVR STUDIO 4
c = (float)(a*100+b)/100;不行

新问题来了,浮点数怎么变成字符串打印。我是一点一点把数字拆开打印的。
gcvt(num_double, 8, str_double);

这函数不能用

网友:
c=b;
c =c/a/a;
c = c+a;

网友A:
你是想表达C=a+b/1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表达C=a+b/100,吗?

试过。不行的。第一次就是这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的。第一次就是这么写

肯定要加上强制类型转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加上强制类型转换啊

c = (float)(a*100+b)/100;

网友:
((float)a*100+b)/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的。第一次就是这么写

c=a+b/100.f

网友A:
引用 楼主:
c = (float)(a*100+b)/100;

这句我也不理解float是怎么转化的,是对怎么后面的表达式(a*100+b)/100转化?

网友:
float temp;
temp = (float)b;
temp = temp/(100.0);
temp = (float)a + te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我也不理解float是怎么转化的,是对怎么后面的表达式(a*100+b)/100转化? ...
a=4;
c=3;//还能插代码,靠方便

a=4,b=3
c=(4*10+3)/10=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关键的数字后面得有“.0”。明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算的当然支持了。不过谢谢你的“100.0”

网友:
本人一直都用10楼的方法

网友C:
你这也算标题党吧?我已开始以为是要提高计算效率,后来才看明白是C不过关。

网友:
10 楼方法不错,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算标题党吧?我已开始以为是要提高计算效率,后来才看明白是C不过关。 ...

标题党?NO,我是新手。能解决问题的就不是。这网站能插代码,方便啊

网友:
所有的整形全部加上强制类型转换 …

网友D:
c=a+b/100.0;
这样行不?

网友:
c=(float)a+(float)b/100;

网友E:
也可以写成
c=a+(float)b/100;
隐含的类型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b/100.0;
这样行不?

理论上也行。

网友:
100.0是关键。否则会先做整数除法运算,然后才转成浮点,但是已经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atlab算的当然支持了。不过谢谢你的“100.0”

亲 这不是matlab算法啊
matlab默认的格式是double
我这是标准c

网友:
引用 楼主:
Matlab算的当然支持了。不过谢谢你的“100.0”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规则
1.不要让编译器自己决定数据类型
比如int/float 你把数据类型显示的告知 做成 float/float就行了
2.不要让编译器自己决定优先级
用括号显示的告知编译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写成
c=a+(float)b/100;
隐含的类型转换

我还是不建议把数据类型搞得模模糊糊的
我个人很讨厌
+=
=+
++i (i++ 可以接受)
隐式优先级这些东西
多打几个字母又死不了人

网友:
c=(float)a+(float)b/100.0

网友F:
对于 +-*/ 表达式,一般地有 char --> int -->float --> double。

若表达式中有一个float型数据,则按float型来处理;如果没有float,则按int或long型数据来处理。

所以,为了实现目的,应使用 c = a + (float)b/100; 或者是 c = a + b/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不建议把数据类型搞得模模糊糊的
我个人很讨厌
+=

  ++++ 、-----------这类写法搞死人,序列点拿来研究还行,千万别用在工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 +-*/ 表达式,一般地有 char --> int -->float --> double。

若表达式中有一个float型数据,则按floa ...
int a, b;
float c;

c = (float)a + float(b)/(100.0);

《C专家编程》上推崇这种不用动脑筋的可靠写法

网友:
标准函数 sprintf应该有吧,用这个还是很简单的,但代码量大大增加

网友:
c = (float)(a*100+b)/100;为什么不行?
我看标准的写法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