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一下新手啊!

楼主(2013-05-05):
   我打算用51单片机的P 1口直接驱动uln2003,然后用来控制继电器继而控制电机。请问各位大神,P1口能直接 驱动uln2003么?

网友:
LZ先看看ULN2003的资料哈

网友:
P0口做I/O要接上/下拉电阻

网友:
这个要这个芯片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是P1口

P1口的话无须上/下拉~~~~~~~~~~

网友:
uln2003可以直接和P1口连接
我用过

网友:
可以的,必须的

网友:
,可以,,以前51开发版电机驱动就是直接ULN2003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