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t144 JTAG下载quartus ii提示下载成功,芯片不工作

楼主(2013-05-05):
EP2C8T144,JTAG下载quartus ii提示下载成功,conf_done的小灯闪了一下,然后又拉低了,FPGA不工作,求原因!相同的板子我焊了10块,其他们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
关注,最近在用这个片子

网友A:
老规矩,先点个灯吧,闪一闪,表示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规矩,先点个灯吧,闪一闪,表示工作状态

这个我试了,果断不闪啊!conf_done拉高之后又拉低了!

网友B:
配置电路没弄好吧

看看典型应用

网友C:
empeoror_shan 发表于  昨天 18:45
EP2C8T144,JTAG下载quartus ii提示下载成功,conf_done的小灯闪了一下,然后又拉低了,FPGA不工作,求原因!相同的板子我焊了10块,其他们问题,可以使用!...

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ep3c10。

网友D:
我碰到一回是电源问题,看下内核跟io电源的波形有没有问题。另外config-done引脚输出电流很小,不能直接驱动大电流led,把led拿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一回是电源问题,看下内核跟io电源的波形有没有问题。另外config-done引脚输出电流很小,不能直接驱 ...

我做了10块板子,有两块出现这种现象,器件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电路没弄好吧

看看典型应用

10块板子同一批做出来的,只有2块有这种现象,我感觉应该不是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ep3c10。

等待解决问题的高人回复吧!

楼主:
求高人解答,不要让我的帖子沉下去,急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人解答,不要让我的帖子沉下去,急求

你144封装有没有肚低的接地小铜片?按照官方的handbook上拉10k电阻到conf_done口。还是是你的epcs电路没有按官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