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的第1通道不能用啊

楼主(2013-05-05):
如题:
小弟最近正在用ADC0832做一个简易的电压表,双路的,发现第一通道接地或者悬空的时候第0通道正常,一旦接上第1通道后,两个通道的值都不正常了。乱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哪位大神正常用过ADC0832的两个通道的,说下呗。

网友:
地址选择接对了吗?

楼主:
已经搞定,是proteus软件的版本问题。
换了个proteus7.10,问题搞定。
多谢大家关注……
封贴!

网友A:
额,LZ使用仿真软件做的?不是做的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LZ使用仿真软件做的?不是做的实物??

先仿真一下,本来觉得很随意的,竟然没搞出来,到最后发现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我擦!

网友:
先选通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