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是否可以用来测量动物运动路程

楼主(2013-05-05):
如题,MPU6050是否可以用来测量动物运动路程。我们是这样想的,根据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读出的最原始数据计算出x、y、z轴的加速度,然后通过二次积分得到路程。想听一下各位大神的意见

网友(2013-10-17):
同求。。。等大神解答。

网友A:
都有方案了,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方案了,不试试?

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没思路。能 详细讲一讲吗?

网友:
以前尝试过,漂移太严重,MPU6050比较粗糙,换好的陀螺仪和加速计或许会有改善,另外,还需要地磁传感来判断东北方向;
用来测量汽车、轮船、飞机的路程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是人的运动,基本上可以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