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中可否延时?

楼主(2013-05-05):
如题,中断函数是否可以嵌套?加入延时函数行不行?如果定时器设置在工作方式1,在中断中延时1ms行不行?或者说,延时多少可以忽略影响?求教一下

楼主:
我主要想在中断中刷新显示,但是显示有点时延。

网友A:
顯示這種耗時長的程序還是放到主循環中為好,否則可能影響實時性

网友B:
理论上不能延迟,要尽快结束,否则会降低系统的实时性,产生冲突或者错过其他的中断。嵌套需要看用的是那种芯片,51一般是不支持嵌套的。你要显示,不需要在中断中进行,在主程序中进行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行的。。。要在定时器那里每大概10ms扫一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這種耗時長的程序還是放到主循環中為好,否則可能影響實時性

确实啊,算然说显示一下要花几百微妙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能延迟,要尽快结束,否则会降低系统的实时性,产生冲突或者错过其他的中断。嵌套需要看用的是那种 ...

好吧。用定时器做按键扫描,主程序刷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要在定时器那里每大概10ms扫一次显示。。。

只要把显示分成N分,进行扫描,将每一份扫描时间缩短,理论应该可以。

网友:
你用定时器刷新显示也行啊

网友:
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
普通的延时  会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

网友:
不建议在中断中加延时!1ms延时没问题!

网友:
问这问题的人,可以这么干。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哈,假如演示估计会出乱的

网友:
可以的,触发一次中断时间要比延时的时间长就可以了

网友:
通常情况下,中断函数应该尽可能的短。还是建议把显示放在主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