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以太网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3-05-05):
查了相关资料,试着在STM32F107 + DP83848C  移植了LwIP 和RL-TCPNet

两个程序现在都能运行web server

发现网上例程和官网例程里的程序都是把STM32当成一个server,这和以网的应用都当客户端的模式不一样

以前做的基本是板子是客户端,通过Socket 向PC(服务端)连接,然后发送数据,在网上好像也找不到STM32的平台有这样的应用?

是我理解错了,还是?

另外  LwIP 和RL-TCPNet 还没弄明白怎么当客户端,能向服务器发起Socket连接,有做过的分享下经验。 3Q!

网友:
web server都搞定了,一个http clinet搞不定? 两个的难度不在一个级别呀。

楼主:
可以了
只是觉得网上的例程socket太少,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只是觉得网上的例程socket太少,有点奇怪!

能够解释一下hppt.c的文件中关于ADC的部分吗?为什么我的ADC一直不变化?

网友:
能够解释一下hppt.c的文件中关于ADC的部分吗?为什么我的ADC一直不变化?

楼主:
adc例程我没运行过哦,我的应用是下位机主动发起连接,连到主站,实现自定义数据通信。没有跑server应用。

网友:
楼主,我也在学习RL-tcpnet的移植,硬件和您的一样,能给我分享下您的成功代码吗?我的一直运行不起来。

网友(2013-07-24):
我的疑惑在网卡部分是不是走的DMA?怎么进入的DMA传输。。。。

网友A(2013-11-07):
楼主您好,我的以太网调试成功,可以实现用网页控制,用手机wifi连接无线路由器,手机浏览器可以进入网页界面,可是手机不能控制,按下按钮的时候,没什么反应,不能刷新界面,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2013-12-19):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的以太网调试成功,可以实现用网页控制,用手机wifi连接无线路由器,手机浏览器可以进入网页界 ...

请问在液晶屏上显示出了IP地址算不算以太网初始化成功?

网友:
请问,STM的以太网初始化成功的话液晶屏上会有什么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