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的一些问题,小弟再问各位大哥~~

楼主(2013-05-06):
前几天做板子的时候,在坛里发过贴,特别感谢各位大哥的帮助,板子做回来了 用着还行。。。仅仅是51的最小系统板,,呵呵,另外还有做了个zigbee的透传。。有图片和原理图是从用的板子上摘下来了。。还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最近还有个疑惑还想请大哥帮忙。。就是画了两块小板,我把他们画在一个PCB文件里了,两个板一起才3*4cm 问了打样的卖家,说这么搞得按两个板分别5*5cm的标准10片50元收费,,感觉太不划算了,我该咋办啊?怎么处理啊 还请大哥们帮忙指点下~~

楼主:
想请各位大哥帮忙看下最后一个图 两块板的大小是一样的。。合在一起也就3*4cm的,,想省点儿钱啊

楼主:
想出了个办法,让他们做成一块板,将来自己用工具裁开。。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拼版?

问那个老板了,他说不同的板子拼板还要加额外的拼版费~~折腾下来,还是不省钱。。

网友B:
可以拼啊!
看图片
attach://109962.png

框住位置 大家拼在一起 形成一条线 做板时候就会微切  回来板子 一瓣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拼啊!
看图片
attach://109962.png

文件是 99 se的 改怎么搞啊?该看下那些方面的教程呢?我上午改成这样了,,将来手工裁 唉~

网友:
有些厂家会检查的,这样也算拼板。
找些小厂子,有随便拼不要钱的。

网友:
拼拼起来就好了,,自己锯呵呵呵

网友:
发PCB文件 不要发DDB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是 99 se的 改怎么搞啊?该看下那些方面的教程呢?我上午改成这样了,,将来手工裁 唉~ ...

这么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