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关于雕刻机钻孔的问题。

楼主(2013-05-06):
想请教使用过雕刻机的朋友,如果我想用雕刻机给一块铁片钻N个位置不规则但直径深度一样的孔,我应该怎样做?我能用AUTOCAD画的图直接转换成G代码吗?看了论坛关于雕刻机的使用,没找到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
可以啊,很简单的,有钻孔循环命令的,我用的mastercam就行,一般编程软件都行

网友(2013-06-18):
看看论坛里面 完美雕刻双面板的帖子,CAD-ARTCAM轻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