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发热

楼主(2013-05-06):
程序能够正常下载进去,也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单片机发热,单片机是经过转接板接到开发板上面的!

网友:
仔细查一下输出端口的电路,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端口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
楼上两位分析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