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式传感器扫频方式求助

楼主(2013-05-06):
目前咋做一个振弦式传感器测量压力和温度的一个采集器,
传感器的使用原理就是给传感器一个激励,然后会传回一个共振的频率。
将小信号放大处理采集即可。
目前查资料了解到有两种激励的方法,一种是用瞬时高压激励,另外一种是用不同频率的扫频信号去激励。
第一种方法对传感器损伤大,功耗高,所以没有采纳。
使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使用了一款北京基康仪器的BGK-FTA(4500CPR)做过测试。

他们公司使用的是扫频信号,扫频信号范围和时间如下:
1K~2K   345ms
2K~3K  216ms
1K~3K  474ms
3K~4K  238ms
5K~6K  166ms
4K~6K  162ms
3K~6K  274ms
2K~6K  428ms
1K~6K  680ms

以上时间使用的示波器测量的,可能有几个ms的差别,主要是想找出设置不同频率是扫频时间的规律和频率递增规律。

经过试验发现:
越是接近传感器固有频率进行激励其所得的频率精度越高。
而且扫频时间不能太长了(也就是频率递增不能太小),不然会激励两次(每次激励达到固有的频率传感器里面会有一个清脆的振弦声音),
扫频时间也不能太短(也就是频率递增不能太大),不然会无法扫频到传感器固有频率。

所以

      如何设置扫频很关键。要扫频范围可调。
如果想扫频范围可调可控,想过了,只能使用两个定时器
一个用于定时间隔,即频率递增时间
另一个用于产生PWM波,也就是扫频信号。

但是如何确定递增时间Δt 和和递增频率Δf 大小呢?

请有过相关经验的朋友帮忙探讨下。
谢谢啦。

BGK-4500_4560渗压计安装使用手册(REV_A)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lz你问题找到了吗。我也在弄类似的传感器,还没搞出来呢

楼主:
现在没有弄这个,只是做了一下别的公司的产品的测试。这个暂时放着在,先做软件方面,大致的把手持机和模式的框架搭建下。
你的现在怎么样了?可以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问题找到了吗。我也在弄类似的传感器,还没搞出来呢

现在没有弄这个,只是做了一下别的公司的产品的测试。这个暂时放着在,先做软件方面,大致的把手持机和模式的框架搭建下。
你的现在怎么样了?可以讨论下

网友A:
我刚用扫频的方式把数读取出来,算法上还得优化。我看了有一家的测试仪,高压激振的,不知道你说这家设备是用什么方式激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用扫频的方式把数读取出来,算法上还得优化。我看了有一家的测试仪,高压激振的,不知道你说这家设备是 ...

我这里的两个设备都是用的扫频方式。他们的扫频范围一个是可以任意设置,另一个是有几个档位的。
可以用示波器看到他们的扫频信号,但是具体怎么扫频的还是很难看出来。
我用的是两个定时器,一个控制频率一个控制扫频间隔。
能否把你的思路说出来看看。

网友B:
我以前做过这玩意。我当时的方法是,每次激励停止后测量传感器波形的频率。这样的话,不必担心激励两次,因为这两次激励频率不同(递增)但是传感器响应的输出频率一样。
这东西实际应用中应该都是缓慢变化的,记住上次激励的频率,下次就以这个频率为中心,扫描周围几个频率,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这玩意。我当时的方法是,每次激励停止后测量传感器波形的频率。这样的话,不必担心激励两次,因 ...

像你说的这一种方法要经过好几次才能真正的找到那个频率吧。而且每次递增多少呢?每次扫频多长时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你说的这一种方法要经过好几次才能真正的找到那个频率吧。而且每次递增多少呢?每次扫频多长时间呢? ...

不懂为什么要好几次啊。。。比如,扫描从10KHz 到 50KHz,每次增加1KHz,比如传感器固有频率是11.2KHz,那么用11K来扫的时候,传感器就会有响应了,测出来的值会是11.2KHz而不是11KHz。我记得每个频点用七八个振荡周期就可以了,这个好像是传感器的资料上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为什么要好几次啊。。。比如,扫描从10KHz 到 50KHz,每次增加1KHz,比如传感器固有频率是11.2KHz, ...

     如果像你说的从10K到50K  频率间隔为1K 在步进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首先是频率间隔怎么去确定?1K是不是大了?能让其产生共振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步进的过程中,接近11.2K左右的频率时也会激发传感器产生振动,但是不是固有频率(不是只有接近固有频率才会让传感器达到真正条件下的固有频率吗),
因为输入和输出在同一根线上,所以扫频时间多长也是个问题。一直在研究这个但是进展不大扫频时间和频率间隔无法把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像你说的从10K到50K  频率间隔为1K 在步进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首先是频率间隔怎么去确定?1K是 ...

这两个问题都很容易通过实验确定啊,我当时就是试的。1K是我随便说的,只是举个例子。还是假设固有频率1.2K,用1K激励的时候,也会产生振荡,叫受迫振动吧。但是激励停止后,传感器输出振荡持续得比较短,比如可能只有3个周期达到(滞回)比较器的电平阈值。比如用1.1K激励的话,可能有15个周期可以达到。可能用1.2K激励的话,可以有几百个。可以检测输出的振荡个数,超过一定数量就可以处理数据了。如果输出的振荡少于一定周期数,说明频率不对,可以直接切换到下一个频率了

网友(2013-07-30):
你们的激励电路是这么接的?

网友C:
如果你非要必须扫频测量的话    可以这样  先粗略的扫频   找到大致的共振点  增量可以非常大 比如上面你说  11.2K  然后  你扫到10K 或者 11K时找到

然后在这个确定的  11K 或者10K 附近确定范围  比如   正负1     前者   10~12    后者  9~11K   再次扫频

再次扫频的策略  第一  频率增量变小  取决于你要达到的精度  第二 扫频之后要很长的延时在测量  越是接近共振点   共振时间越长  你延长这个时间就可以过滤掉共振点附近产生的回应  有足够的延时   只要确定有没有输出回应就可以用激励信号作为测量的答案   这个要自己调试   不同质量不同价格的传感器    时间可能会不同   实际上还是取决于你想达到的精度

但实际上 第二次扫频激励的共振输出信号可以尝试用测频方式 会更准确   这一点跟高压拨弦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D:
5v激励电压是不是很难激振,从1k到3k的频率,每个频率送10个脉冲后在检测输出信号,然后手动调节,步进为2Hz,但是还是没有探测到传感器返回的信号!

网友D:
不知道是滤波电路问题还是传感器没有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激励电压是不是很难激振,从1k到3k的频率,每个频率送10个脉冲后在检测输出信号,然后手动调节,步进为2H ...

我用的是正负5伏激振的,也看到别人用10伏激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滤波电路问题还是传感器没有起振

你可以听一下那个传感器的。如果起振了会有一声很清脆的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非要必须扫频测量的话    可以这样  先粗略的扫频   找到大致的共振点  增量可以非常大 比如上面你说 ...

那个扫频增量和每个频率对应几个周期不好确定。因为扫频信号和那个回应的信号是同一根线,所以有时候已经起振了
但是还在扫频。可能就会干扰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扫频增量和每个频率对应几个周期不好确定。因为扫频信号和那个回应的信号是同一根线,所以有时候已经 ...

激励300ms 左右就可以

共振时也不是马上有稳定的信号

约100ms以后有非常稳定的波形   通常共振时持续300~500ms 不是问题   扫频没那么不好确定  只是要做到快速就很难

网友:
正如19楼所说,给激励信号的时候,可以听一下传感器。如果传感器产生共振,是能听到清脆的钢弦振动的声音的。建议lz将步进频率适当调小试试,步进时间和步进频率很重要。

网友(2016-11-15):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问题都很容易通过实验确定啊,我当时就是试的。1K是我随便说的,只是举个例子。还是假设固有频率1. ...

这个方法  感觉不错

网友:
激励方式一:扫频激励。钢弦发生了形变,共振频率是未知的,那么我们在2000~4000Hz内发出一个脉冲扫频激励信号,如果共振频率跟激励信号接近时,当激励信号消失时,测量传感器线圈输出频率,即可确定压力。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扫频的频率间隔,第二激励信号消失后的测量时机。首先扫频激励需要是脉冲式的,因为要关闭激励信号才可以测量响应信号。那么扫频过程需要的时间由扫频的间隔决定。扫频的间隔越小,测量使用的时间越长。当每次激励结束后不能马上测量,需要等待十几毫秒至几十毫秒,如测量无响应则改变频率继续激励。实际上这两者是矛盾的,扫频间隔越大,测量越快速,但是如果共振点落在扫频间隔中间时,扫频激励产生的共振响应时间非常短,扫频后需要马上测量才捕捉的到,但是如果这个等待时间设计的很短,当扫频激励刚好落在共振频率附近时,激励过后马上读取响应信号有可能出错,或者硬件上需要做更多的处理,此处需要一个平衡点。
一次做时,使用了两次扫频,第一次间隔较大,扫频激励后对共振信号短延时后测量是否存在,快速找到共振点区间,在进行第二次区间内扫频激励,测量稳定的频率信号。其实这个办法比较笨重,效率很低。如无特殊要求,设计一个合理的扫频间隔,是可以一次稳定测量的。
激励方式二:高压拨弦。使用一个高压脉冲信号激励钢弦,虽然激励信号不在共振点附近,但高压的能量产生一个“拨弦”效果,好像用力拉一下在松开一样,激励信号结束后,钢弦会发生振动,测量振动时线圈输出信号的频率即可。这种方式相对来说测量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