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 的板子外部干扰严重,有经验的帮看一下、、

楼主(2013-05-06):
现有一批主控M16的板子,控制板和驱动板是分开的(通过20pin的排线连接,线长30CM)。

实物描述:
1、主板控制用的M16,板上有数码管显示各个参数.
2、驱动板上是DC24V继电器,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负载都是AC220V 电动机,功率0.75KW电机一个,150W电机一个(带正反转),50W同步电机一个    工作都是间隔工作,最长工作时间不超6秒
3、LM2596-5V稳压电路也在驱动板上、通过排线给上面控制板供电
4、有控制箱一个,大概40CM*35CM*20CM这么大,控制板装在箱子门上,驱动板装在箱子里面,
5、并且箱子内有裸板变频器一个0.75KW的 , X宝上买的。DC24V开关电源一个
6、变频器和控制板共地(0V)

故障描述:
1、控制箱上电瞬间,有的继电器直接吸合,电机旋转 (单片机未发吸合信号),重上电后又正常
2、工作过程当中,有的继电器会一直吸着不断(程序内部已经关闭此继电器了)
3、数码管显示用的天微的一款TM1640驱动,有时候出现直接黑屏的现象,但是单片机其他动作都正常(说明不是单片机死机)。天微技术支持说9层机率是干扰导致。。无语。。。。。
4、数码管显示的数值有时候会自动乱变.该数值是调节完成后直接写进M16内部EEPROM的。人不调节它是不会变的。假如关机前调的是16,下次开机读出来显示就不是16(这种情况只有几个箱子出现)
5、同样的配置,同样的程序、少部分箱子有问题,大部分正常.出问题的箱子大都是用户用了几天才出现的,并且故障不是每天都出现,可以说是随机.但目前出现的就是以上这么几种情况。。
6、程序的动作过程那部分是移植的原来的版本。现在的这个箱子是改版的 。但是动作都一样, 并且以前的从未出现过一次这些问题 (以前的板子和变频器不共地,变频器也不一样,以前是控制盒驱动一块板的 ,没有排线连接)

个人分析:
1、单片机程序未发现某一个执行过程有问题,那证明M16还是杠杠的 。 。程序也没问题 。 。
2、显示黑屏,打官方电话说这种情况是干扰、、、程序执行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我看也是干扰或芯片本身的问题, (这个芯片内带自动复位,说黑屏就是不能完成复位了)
3、读EEPROM出来的数不准,  EEPROM读写程序直接用的库函数,读写有问题????   有可能是断电瞬间单片机电压由5V---------到0V  这个过程被干扰了???
4、不在现场 、 、 、客户描述页不清晰 。 。 。 猜想各种情况都有可能、、 、、 、

大伙有经验的帮忙分析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 到底是不是干扰的原因呢?     我现在也是越来越有点感觉是干扰的原因了  、  、同样的箱子、有的正常,有的就不行 。 。板子打了很多、 、不能白瞎了啊 ? 排线两端加扁平磁环???可行否

网友A:
控制板地和变频板地要分开,排线两端就不要加平磁环了,直接用金属薄包起来接地,干扰主要来目变频器和开关电源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1、你的排线长度为30cm确实是有点长,有可能干扰会从排线中引入,那种烂的变频器本身干扰会很大,我在使用变频器从来没有将变频器的地与控制面板的地共在一起。
2、EEPROM的数据会乱掉,这个你要从程序中找看看,如果你触发写EEPROM的信号是从IO引入,那么有可能在掉电的时候会因为电压不稳被刷进去。
3、显示屏会黑屏的问题,你可以在显示屏芯片电源两端并一个好一点的电容,比如那种盒装的电容,看一下能不能有更好的看干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排线长度为30cm确实是有点长,有可能干扰会从排线中引入,那种烂的变频器本身干扰会很大,我在使用 ...

多谢指点 ,写EEPROM的确是用I/O变化触发写入,并不是所有的板子都不准,为了保险起见看来这个要改下程序了。  。
黑屏也是少有出现,黑屏情况下 程序执行都正确 。 打技术支持电话 说是90%干扰原因导致芯片不能自动复位。  。  还是干扰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地和变频板地要分开,排线两端就不要加平磁环了,直接用金属薄包起来接地,干扰主要来目变频器和开关 ...

多谢 指点 、 要折腾一下了

网友:
1.上电后初始化EEPROM,数据未完全读出之前不要开中断...... 可以自己检查下数据,一般是高位丢了,这个我遇到过......电源不稳定造成的,电压跳变太大,瞬间进入掉电中断,再出来的时候导致EEPROM读取出错了......

2.有的继电器漏电流过大,负载大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无法释放,可用固态继电器替代检测下,如固态无问题,即可说明问题原因......

3.干扰一般都在电源上,加强对电源的隔离,24V继电器上过高压可能会引入干扰,MCU的IO口与外界最好都有隔离......

网友C:
不知楼主是否可以先用单片机通过固态继电器来控制24V继电器的通断,进而控制变频器呢?

网友D:
用光耦隔离、隔离电源模块(不共地)的板子,也会在电磁阀启动的时候导致错误地输入。

比如你A键启动电机,那么A键信号错误输入,自然就会电机被启动了。

干扰远远比你想象的大,要仔细设计。

至于EEPROM,AVR的EEPROM早就是老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是否可以先用单片机通过固态继电器来控制24V继电器的通断,进而控制变频器呢? ...

那我还不如直接用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光耦隔离、隔离电源模块(不共地)的板子,也会在电磁阀启动的时候导致错误地输入。

比如你A键启动电机 ...

在改方案  、、、 、碉堡了 ~~~~

网友:
我也用过M16,后来空间不够,换了M32。
我也驱动变频器,很多牌子的,1.5KW的,有500多一个的,有1500多一个的,还有700-1000的,总之很多。
我是用塑料外壳的,我的+5v的GND和变频器的COM是连接的,控制是用三极管的,比如8050。比继电器便宜啊。
我的板子的电源是用MC34063的,我看了,纹波很大,不知道楼主的纹波有多少。
我的掉电保存是用一个2.7V的稳压管直接连接外部中断,当5V下降时立即保存,两个INT是没有问题的,非常可靠。
我的板子还有6个继电器输出,负载是接触器,接触器负载是30KW的大电机一个,几个3KW以下的小电机。
我的显示是用12864的,0108芯片的那种,同样表现非常好,只是因为没有延时关闭背景光,所以一两年后,背景光变的很暗。设备每年10个月使用时间,每天24小时不间断通电的。
但是奇怪的问题,因为买不到,买了几十片M324,结果表现非常差劲,同样的板子,问题是EEPROM的内容非常不稳定,几天就乱了,很严重,后来想了很多办法,虽然有好转,但是一两年时间里面还会有偶尔的乱,后来又买到了M32,基本上全给客户免费更换了
M324我还有一点,谁要的话,我可以赠送,是贴片的,邮费自理。
这个板子有200多个在外面跑了5年以上了,除了按键和继电器有坏的的以外,没有其他问题,虽然后来基本不做了。
编辑原因,改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