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将军胎压检查:继续拆解(能看到LED下面的芯片了)

楼主(2013-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bs”下阿莫手艺,焊盘怎么没啦?

网友:
没看到英飞凌的芯片?

网友:
中颖 的单片机

网友:
整套下来,用了几款单片机呀

网友:
为什么不用吸锡器,一边加热一边吸应该很容易拿下来吧,还有这板没废,找几根细线从芯片引脚引到焊盘上应该还能用吧

网友:
搬运工 SH79F082

网友:
看起来制造工艺还不差,对得住价格

网友:
ATA5428是ATMEL公司新推出的一款包含了射频功能和逻辑控制功能的集成电路。可以工作于431.5MHz~436.5MHz。ATA5428具有低功耗和高集成度,传输的距离远,接收的灵敏度高等优点,其内部集成压控振荡器、锁相环电路、功率放大电路、解调电路、变频器、中放电路等。由于高度的集成化使复杂无线电路大大简化,以往较难处理的射频部分,被简化到只需在IC外围加上几个免调试的分立元件。
    ATA5428内部含有自动定时接收唤醒数字逻辑控制电路,可以设定唤醒的周期,选择这个功能后仅仅增加一些收发延迟,但会成倍的降低接收功耗。
    ATA5428内部含有7个控制寄存器,可以非常简单的对频率、收发速率、调制方式进行设置。 ATA5428内部还包含一个16字节先进先出RAM缓冲器,利用这个功能减少对MCU的依赖,使MCU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其它的事务。所以,MCU既使运行在比较低的频率,在收发双方不小于100ms响应下,依然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再次惊叹于阿莫的摄影器材及摄影水平

很好奇为什么要用2个MCU……难道是其中一个专门用于显示…………

网友:
变态货,PDF还加密,中颖。什么玩意。

网友:
介绍里没有082,应该和081 083差不多。

网友:
这个晶振体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积实在太小。那个排针是1.27间距的,你可以评估一下。你看图片以为尺寸很大,其实图片是放大了许多倍的 ...

最近深切感觉到好帖子好视频好产品都是拿钱堆的……

网友:
拆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排针剪断了拆!

网友:
没有数据手册,只有一个选型表;

网友:
单片机都好换了

最主要是传感器和传输方式

网友:
文件有点大....

...没注意到有网友已经传上来了

网友(2013-06-26):
残暴,居然专门拿我们公司的研究!

网友:
看到拆开后的图片,真心觉得设计的够紧凑,深切的想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单独让一个独立的单片机驱动LED。对于单片机的时间来说,算是好久才刷新一次压力数据,那么用于通讯的单片机工作压力应该很小啊。而且是用电瓶里面的电,对功耗的要求也不高。想不明白的说。

网友(2013-07-26):
为什么要用atmel的接收,价格好高

网友(2014-02-13):
好贴,持续关注中,也买了这个东西,真能改进阿莫是造福社会呀

网友(2014-03-21):
持续关注中,感觉射频芯片确实用料不错

网友:
我正想研究此項產品持續關心學習感恩

网友(2014-09-16):
看着感觉很大 其实很小 所以建议拍片的时候旁边放个硬币什么的做个参照物

网友(2014-11-07):
看这挺不错的     学习了

网友:
感谢莫大分享,仔细研究下

网友:
照片拍的确实好,IC型号的印字最难拍清楚了!

网友:
路过看看, 这个网上卖的死贵的。 里面也就这样。

网友:
又给挖坟挖出来了

网友:
高清主播啊,顶老大

网友:
精品贴挖出来也不错啊,后面来的人好多都错过了。

网友:
几百元的东西都这么暴力对待,心疼啊

网友:
谁能告诉我,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5-02-05):
引用 网友A:
体积实在太小。那个排针是1.27间距的,你可以评估一下。你看图片以为尺寸很大,其实图片是放大了许多倍的 ...

好顶赞

网友:
蜂鸣器和电源弹片

网友(2015-05-27):
的确拍得很清楚

网友(2015-07-09):
这个工艺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2015-10-21):
利用三块PCB,其中两块进行立式安装,嵌入到第三块PCB中,大大减小了产品体积,感叹这位工程师的结构设计理念啊

网友B(2015-12-25):
请教拆解图中ATA5428 RF前段那颗标示1DA的SOT23零件是什么型号,是RF 二极管吗有没朋友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拆解图中ATA5428 RF前段那颗标示1DA的SOT23零件是什么型号,是RF 二极管吗有没朋友知道。 ...

从板上来看应该是接收信号放大器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板上来看应该是接收信号放大器作用

是的没错大概电路,型号还是未知待大神推荐。

网友:
支持拆解!这个东西实用

网友(2016-05-26):
回复28楼,压力变化,那是相当快的
显示部分必须快速及时的更新并刷新显示!

网友:
一个月前收到尼桑公司网点内部一份资料上写到 胎压传感器 最新天籁和最新奇骏的最终用户价 天籁也要585 反到是新奇骏平易点 289 尼桑是德国VDO的产物但体积非常小和,后来了解到这个东西外面装璜一大堆啊!没想到今天在论坛里发现莫大对这个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