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有这种柜装仪表的安装图。

楼主(2013-05-06):
有个产品用的是三和壳体的模块,但具体怎么安装的,一直没看过,只知道这个是应该是柜装仪表的标准。
现在有个客户问,安装图,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上午都没找到,只能求肋大家了。

大家有没类似的图片给我参考一下,好回复客户。

网友A:
我有,稍等,给你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稍等,给你视频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标准96*96工控仪表。在控制柜前面板上合适的位置开方孔,尺寸92*92,从前面插入以后后面安装卡子,并将安装从后面拧紧,然后固定完成开始接线。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yODAyNDMy.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yODAyNDMy.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yODAyNDMy.html

我这边刚好有装好的。 OMRON的  E5AZ,96*96的表

这种表从0#到8#,都是标准的,什么48*48,48*96,72*72,96*96,等等  都是有国家标准的。

也不知道你是要安装好的效果图?还是你要开孔不知道开孔尺寸?还是说不知道怎么跟柜体固定连接?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学习了,手头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就是这样的,原来还有什么国家标准的啊。

网友:
触摸屏基本都这样,看安装尺寸

网友(2013-07-04):
4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