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ltera下载FPGA封装文件,*.psm和*.dra?打开后不对?

楼主(2013-05-06):
请教大家,
看到altera只提供的FPGA的 Cadence Allegro  封装,包括*.psm和*.dra文件,就装了个 candence spb 16.5,但用pcb editor打开一个256的fbga封装的*.dra文件 如下图 所示,文字 和图形很混乱,
而且 封装的焊盘也 不对,焊盘只有一个圆圈,而圆圈中间没有表示为焊盘,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字体大小无所谓,可以调的;焊盘没有是因为没有打开显示的选项。

网友: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 - filled pads

楼主:
咨询了 altera的代理技术 ,说 是altera画 candence的 pcb封装有问题,

不能吧?! 这么大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