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开机后逐渐出现线条,如何修复

楼主(2013-05-06):
家里的一台京东方的32寸LCD电视,现在每次开机后开始显示是好的,过了5s左右开始出现如图一样的线条,颜色从浅慢慢变深,线条由少变多。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修复下。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如何下手?

网友:
驱动不好,    要么就是屏坏了。

楼主:
现在的现象是开机显示好的,马上就开始出现线条了,会不会有器件特性不好,类似电解电容容量变小后一段时间后出故障的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排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我家的LG显示器也是这样故障,后来检查发现是LCD面板连接PCB的排线接触不良,那些排线是压焊的,很薄,自己根本没法补焊,我设法加上胶皮,想通过施加压力来恢复良好接触,但是还是失败了。

网友:
现在这些东西 没过保修时间 往指定的售后维修点送就是了

网友:
保修去吧----自己拆了就没保修了的哦

网友:
手机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屏挂了吧

楼主:
这个是整机1年保修,屏3年。买来已经快2年了,现在我倒是希望是屏的故障。不过屏故障了自己也修不来。

网友:
应该是排线,如果是滤波电容损坏一般是刚开机有白线,一段时间后正常。可以轻轻按压雅静屏看白线有没有变化,最好岔开动一下屏线看看有没有变化

楼主:
昨天晚上拆开来看了下,电路板主要有3块:电源板,主控板,逻辑板。屏应该是三星的屏,京东方看来自己生成的屏没优势。

网友A:
居然买了京东方的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买了京东方的电视。

有什么问题吗?看线路板做工对的起价格。

网友:
LCD面板没问题,主要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貌似显存出问题了,以前超频显卡的时候,显存超的太多就会有线条,不过是横线,有条件的话,换内存试试

网友B:
屏后面的逻辑板坏了,如果逻辑板可拆,直接换,不能拆的话就检查上面的电压转换电路试试。

楼主:
网上看了下,和vgh电压低可能有关,现在在看逻辑板,但是找不到vgh输出,tps65160的vgh好像没输出來。液晶屏难道可以不用vgh吗?

网友:
一般是屏线位置或屏出问题了吧

楼主:
今天在上12V测试,找到了28V的高压,另外负压还有-15V的,但是上电的时候鳄鱼夹弹出来了,在PCB上华丽的划过,板子有器件烧了。上taobao买了块逻辑板,到时试下行不行。
教训:加电一定要保证可靠,不会弹出来等,最好焊根线,并做好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后面的逻辑板坏了,如果逻辑板可拆,直接换,不能拆的话就检查上面的电压转换电路试试。 ...

逻辑板我从淘宝上买了换过了,还是这样的现象。只是现象上换逻辑板后是左上部分先红,但是背景是纯蓝色(因为没接信号),修之前是线条状增加,背景有电视。现在发现一个现象:控制板上的主控芯片很烫,手都放不上去,量周边EEPROM的电压有5.1V(万用表量),板子上另外还有3.3V电压。主控芯片是5V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逻辑板我从淘宝上买了换过了,还是这样的现象。只是现象上换逻辑板后是左上部分先红,但是背景是纯蓝色( ...

呵呵,很可能你的“华丽的划过”消灭了驱动板!
主ic很烫估计是挂掉了。
不知道换之前烫不烫,另外拔掉屏线烫不?
可以测试主ic各个供电脚是否与地线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上12V测试,找到了28V的高压,另外负压还有-15V的,但是上电的时候鳄鱼夹弹出来了,在PCB上华丽的划 ...

这样搞坏不少东西了,带电测量的时候一定要可靠接触呀

网友C:
行频不稳, 换高压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频不稳, 换高压包吧

你真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很可能你的“华丽的划过”消灭了驱动板!
主ic很烫估计是挂掉了。
不知道换之前烫不烫,另外拔掉屏 ...

逻辑板式这边被我烧掉了。主控板当时没有单独加电测试。后来淘宝买了逻辑板重新装上后(主控板还是原来的,没动过),现象和原来的差不多。主控板上的芯片温度没换逻辑板前没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频不稳, 换高压包吧

这个是液晶电视,使用灯管的,要是指灯管的高压包的话不会照成这个现象。

网友:
LZ,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买个尾座换了就行了。

网友:
液晶电视,把感觉不对的电容全部换啦!

网友D:
楼主的机器修好没----找个万能板试下到底是主控板还是液晶屏挂了

楼主:
还没
上次换了下上面的电解发现没效果。打算还是买个万能主板代换下算了,还可以增加个USB播放功能。不知道接口改动大不大,等有时间了再搞了。现在没电视也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
上次换了下上面的电解发现没效果。打算还是买个万能主板代换下算了,还可以增加个USB播放功能。不知道 ...

楼主,别折腾了,去保修吧,十有七八是屏挂了。

楼主:
已经拆了,也没保修了,先一个个排除吧。一个月没电视了,也感觉电视可有可无了。

网友:
楼主想自己修么

网友:
根本修不了,cof线坏了或者开胶了  需要BONDING焊接的,楼主可以尝试着把屏拆开,看到玻璃跟PCB板连接的那根排线线,找点东西压一下或者动一动,看看有没改善吧

楼主:
我压了下排线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机器修好没----找个万能板试下到底是主控板还是液晶屏挂了

什么叫做万能板,麻烦发点资料看看,谢谢。

楼主(2013-07-15):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做万能板,麻烦发点资料看看,谢谢。

可以上淘宝找液晶万能主板。我也没资料。

楼主:
最终结果:更换主板和逻辑板后确认是液晶屏问题,保修京东方后与售后讲明确认是液晶屏坏,但是已经拆开,是否可保?他们请示领导后可保,原型号没了,选差异换机,自己补了400,最后50元的送机上门安装费也是售后出的。又有电视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