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主频33MHZ的51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3-05-06):
如题,在网上看到有推荐C8051F系列的,但是看了下这个,最高主频也是25MHZ,虽然它不用12分频,老师给的任务,说务必33M,所以求推荐。。。

网友A:
哈,STC最高可上35M-4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STC最高可上35M-40M

额,可以吗?STC不都是12M的吗,,最高的也才2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的就行。。。

可以吗。。。我用的STC89C52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STC最高可上35M-40M

我查查,谢谢。。。

网友C:
c8051有5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8051有50m的

能不能给以及具体的型号呢。。

网友:
C8051 我记的最高有100M的

网友:
At89s52就可以了

网友:
AT 89C52  也能上

网友:
C8051F有100M的

网友:
你需要知道为啥这么要求,干嘛总盯着那个频率呢,主频高不一定跑得快

网友:
c8051 很多是 24Mhz 振荡器,然后倍到 48的,除了看振荡频率,还要看PLL.
AT89C51ED2是33M的,但是12分频或6分频. C8051忘了是多少分频了,好像是2还是1

网友:
又是51与老师

网友:
C8051F120 是可以跑到 100 MHz的,我曾使用它跑到 99.6 MHz 还算蛮稳定的..

网友D:
33M的51跑不过3M的AVR,搞不懂你们老师这个要求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M的51跑不过3M的AVR,搞不懂你们老师这个要求是啥意思

他估计是为了照顾一下我这不会arm的人吧。。

网友E:
C8051F里面自带2倍频

我现在用的stc16C5616,号称可以上35M的,我试过的确可以上33M,不过可能我的布线还是晶振不好,用几下有时候又不可以,但24M晶振下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C8051F里面自带2倍频

我现在用的stc16C5616,号称可以上35M的,我试过的确可以上33M,不过可能我的布线还是 ...

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
C8051F120 96M ,产品上用了快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