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否支持一边充电一边放电?

楼主(2013-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理应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的是coolook,我还以为他坏了呢。

网友:
市场上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感觉有了比较NB

网友:
这个功能对于只有一个充电器的情况,还是比较实用的,我之前给国外客户开发的一款就有这个功能。
不过这个功能有两个问题:
1:升压与充电同时工作,板子的发热量会比较大,散热空间大,可以忽略。
2:影响电量的统计,对电量显示要求不是非常严格,可以忽略。

网友A:
电源芯片有没做这个逻辑而已。
老大要是舍得出钱买凌特的片子,想要什么设置都是可以自己挑的。

凌特还有一款单芯片就可以升降压,既能充电,不充电的时候还能反过来通过USB供电。反正各种逻辑都有

网友B:
充电的时候不升压,用MOS管把充电口输入的电源直接输出到对外的USB口如何?避免了升压和充电电路同时工作发热量大的问题

网友:
MOMAX的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更何况2A的电源现在已经很容易找了

网友:
MOMAX的确比较牛。

网友:
如果电源功率不够,一边给移动电源充电一边给手机充电会不会把电源给拖死呢?
之前,平板边充电边玩时,就拖死过一个电源。当然电源是很垃圾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有没做这个逻辑而已。
老大要是舍得出钱买凌特的片子,想要什么设置都是可以自己挑的。

自动升降压芯片不是在这上面用的,要想同时充电和输出得两个部分分开

网友:
支持这个功能,电流做成能自动调节的,类似momax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时候不升压,用MOS管把充电口输入的电源直接输出到对外的USB口如何?避免了升压和充电电路同时工作发 ...

这样也行,另外充电部分同时给电池充电

网友:
成本允许的话这个功能是必须的.还有就是要注意8F/10F提到的问题.

网友:
这个实现不困难吧,多个场效应  管子就可以组成。有比较好同时冲2台机的概率对于我来说很大。

网友:
虽然做移动电源,也会加上边充边放功能。但真心觉得边充边放功能只是鸡肋

网友:
这样非常容易损坏充电器的,充电器提供的电流必须大于移动电源和手机所需要的电流和。

网友:
这样的话要设置别样的适配器充电口,且电流要=移动电源充电电流+手机充电电流,否则充电口跟USB口一样,用户这样同时对移动电源和手机充电就惨了,

网友C:
从楼主位描述来看,enb的电路设计是最好的,使用了动态电源路径管理电路。保证从充电器吸取的电流不会超标。

网友:
这个功能以前一直没考虑过,阿莫提起,才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功能,以后直接带个5A的电源出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位描述来看,enb的电路设计是最好的,使用了动态电源路径管理电路。保证从充电器吸取的电流不会超标 ...

+1

网友D:
就这个功能来说我觉得MOMAX是最好的,这个毋庸置疑
COOLOOK跟eNB相比COOLOOK更好一些,eNB不是设计了边充边放功能,而是根本没考虑到这个情况,或者想着通过输入电流限流的方法防止出现问题
而Coolook是考虑了这个情况,只是解决办法比较粗暴,直接禁止边充电边放电。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设计,也会用到锂电池。但是我的理解是当外部电源插入时直接给主板供电同时给锂电充电。充电完成后不继续充电。当外部电源断开后由锂电继续供电。如果一边充一边方对锂电使用寿命会有影响吧。

网友:
边冲边放,输入直接分两路,一路经过二极管到输出,一路到充电IC不就行了。

网友:
加两个二极管...汇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这个功能来说我觉得MOMAX是最好的,这个毋庸置疑
COOLOOK跟eNB相比COOLOOK更好一些,eNB不是设计了边充边 ...

恰恰相反,eNB做的是最好的,保证任何情况下不会让充电器过载的。不是人家想不到这个功能,而是要安全的实现(注意是安全的实现)这个功能很不简单,成本会上升的。MOMAX应该是使用了最简单的,用二极管隔离分流的做法来实现的。实际使用的时候很危险的,会让充电器过载烧坏的。甚至引发火灾。这种电源是绝对不能够使用的。COOLOOK是采取了算是粗暴的做法,不让用户这样使用的。从规范角度来讲,这几个移动电源都是不合格的,因为USB规定了最大电流是500ma,上述的移动电源毫无疑问都是超过了这一限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eNB的设计我认为没有MOMAX好。

不过eNB没有开关的设计,做后备电源却非常好。 ...

一般手机的充电器设计的输出电流仅够手机单独充电使用,如果强制充电器同时给移动电源和手机充电,也就是MOMAX的那种实现方式,会导致充电器过载保护,过载保护失效的时候会发生意外。除非你指定必须使用专用的充电器。但是不要忘记,普通用户不懂这些,很可能随便找个接口一样的充电器就插上给移动电源充电的,现在MICRO USB是如此的普遍。而eNB的做法,则是限制1A的总电流,相对来说能满足大多数场合的使用,也是安全的。eNB的做法看似简单,但是电路设计上绝对是下了功夫的。您所说的“eNB没有开关的设计”现在并不能简单的下结论的。你可以空载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有输出。因为有可能eNB使用动态电源路径调整电路,导致充电时输出是一直有输出的,空载时会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同意你的观点。应该是COOLOOK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就放充了。

eNB应该是没有考 ...

移动电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够提供的最小充电电流。往往这个参数一些低档劣质的移动电源是做不好的。这个参数有什么作用呢,简单来说现在的移动电源基本上都提供了空载时自动关断输出以及充满自停的功能,检测空载的依据基本上都是检测电流的,当检测到电流小于某一个值的时候(理想状况下是检测电流等于0),就认为是空载或者手机已经充满电了。好的移动电源会将这个电流值控制在10mA以下,并且精度比较高。劣质的移动电源做到100MA以上的我都见过,至于检测精度更是谈不上了。锂电池充电时充电电流随着充电时间的延长而降低,行业定义锂电池充满电的标准是充电电流下降到最大充电电流的十分之一时。例如某手机的标准充电电流是500mA,那么当充电电流下降到50mA时,手机就会认为电池已经充满电了。很显然如果使用劣质的充电器还没等到手机充满电,就将移动电源的输出切断了。这样是无法将手机电池充到满电的。一些充电电流本身就小的用电设备,例如蓝牙耳机。根本就不能充电。检测的电流值越小,精度越高。对电路的设计就要求越高,成本自然也高了。这些参数往往是那些以超大容量打天下的劣质移动电源做不到的。而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却会忽略的。
同样的道理,给移动电源充电时并不是电流越大越好,电流越大越不容易充满电。不能够发挥出电池的最大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恰恰相反,eNB做的是最好的,保证任何情况下不会让充电器过载的。不是人家想不到这个功能,而是要安全的 ...

感觉考虑到电源适配器的话确实是eNB好点,不过从这个测试感觉看不出他说没考虑到还是考虑的像你说的这么深,换其他方法测试,比如用限流电源输入之类的
另外关于USB额定电流的问题,完全成熟的产品的话确实有必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能够干脆把220V转5V做到充电器内部去(也可以搞成宽输入范围的,比如110V~240V),合理设计电路做到移动电源、电源适配器两用

网友:
进来mark下 我也有这个想法为raspberry pi做在线式ups
市面上有无可以直接使用的型号

网友:
我觉得还是加上这个功能好点

网友:
我用过的移动电源是品胜电霸,内置充电器,出差回到酒店往墙上一插、连上手机线就不用管了。比外置充电器的移动电源好用不是一点点。

网友:
我有N年前07-09年的移动电源板,都支持这功能。

那时候根本没有移动电源这个概念(木有智能机)。

网友:
-----------------------
同意前面,边冲边放对电池损害大。 eNB方式不合理
应该像MOMAX一样,对电池充电电流不变,另外加一路直接输出到负载多了600ma(假设是这种电路)

网友:
感觉MOMAX的电源明显高个档次。

网友:
等待老大的最小的放电电流测试结果

网友:
支持阿莫移动电源加入边充边放功能,但不支持电池组边充边放,而是电源一边给电池组充电,一边提供给移动设备电能,充电时电池组放电功能自动截止。

网友:
TB上 的 正德诚 有该功能。
串联时,在优先保证对手机充电的情况下,动态调节对自己的充电电流。

网友:
升压降压方案定了后这功能也就决定了。说不定他们都没考虑过这功能了。哈哈,老大想多了。也许这就是方案附带的一些被忽视的逻辑 。还有就是怕拖死充电器可以做个检测功能,比如输出最大需求电流为2a为内部充电,同时检测输入电压,当电压低于一定值时可以降低充电电流。如果需要的逻辑与选定的方案有冲突,通过外加逻辑来控制就变复杂了

网友(2013-06-06):
引用 网友E:
MOMAX的确比较牛。 我们的电源也要有这个功能 :)

乐泡 和 三洋 的移动电源都非常好。。阿莫了解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