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短信监控项目找到了最佳的供电方法:使用eNB移动电源

楼主(2013-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沙发。原来短信监控是从220V取电,其输入电压是5V。

如果能脱离220V,就好了。这样短信监控安装方便,不用走线了。

----
听说现在有将室内光线转化为电能的装置,这样加上个大一点容量的移动电源,做到1年以上,就好了。

网友:
如果摆脱220V,短信监控应用将更加广泛。至少I think,这也是一大卖点

网友:
不要摆脱市电(220V或者110V),采用市电+蓄电池或者移动电源是正确的。
市电+蓄电装置有最高的性价比。

网友A:
记得gsm模块有些情况下的瞬时电流会超过1A,如果提供不上,可能会引起模块重启,不知道移动电源能否提供比较高的瞬时电流。

网友:
电流小的话,搞个二极管汇流即可实现啊!就是对电源的电量和市电状态进行采集比较好,那才智能一点哦。

网友:
能用现成的模块最好了。记得之前做过一个项目,220v和蓄电池备份供电,还得考虑选哪个电源,控制电路上总解决不好,电路发热明显。

网友B:
这个非常危险,锂电池同时充放电,充电芯片会很热。  这个完全不需要这么做,直接从电池引出一路,通过两个二极管就能保证不间断电源供应。 然后另一边使用市电分两路,一路随时补充电池,另一路接应用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时测试一下就行。

不行我们DIY也能将输出电流改成2A.

GPRS模块手册给的是会有最大2A的瞬间电流,一般保证有1A的输出即可,瞬间的电流一般靠大电容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RS模块手册给的是会有最大2A的瞬间电流,一般保证有1A的输出即可,瞬间的电流一般靠大电容解决。 ...

1A以上的电流要的。电流小的情况下,收发短信、GPRS会出现错误,而且是随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看清楚我写的。

是用适配器将220V转成5V直流,然后供电给eNB。

我购置的那款手电筒式移动电源也可以充当UPS电源使用,只是不知道1879芯片的经常充电状态性能如何。。有办法简便测试下吗。。。。

网友:
ENB用着感觉还能接受。

网友(2013-07-07):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常危险,锂电池同时充放电,充电芯片会很热。  这个完全不需要这么做,直接从电池引出一路,通过两个 ...

完全不存在这个风险

我其实没搞懂amo的意思,我之前做过锂电池充电,现在在做铅酸电池充电,都是可以给电池充电的同时给设备供电。这已经是行业的基本功能了,充电芯片都已经把所有功能都集成在里面了。

/////////////////
后面仔细看了一下amo描述的方案,确实存在你说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ENB会采取这种充电方案

网友E:
这个我觉得有问题。
我也做过两个设备使用后备电池,分别是锂电池和铅酸电池,从设计上讲,第一种应该是正确的,如果电池没满电,主电源同时给电池和设备供电,而且是通过电路进行独立分配的。
你提到的eNB这种设计,感觉应该是主电源给电池充电,同时电池再给手机充电,这种设计思路我感觉应该是不太对的。最少不是目前充电电路的主流思想

网友:
怎么参与?

网友:
电源是要独立设计才对

网友F:
建议用18V/1A输入的DC电源,外形和手机充电器差不多。备用电池建议使用铅酸电池12V/1-3A(可充电)和9V电池(不可充电),系统可以自带12V充电电路(LM317搞定)。DC-DC芯片建议使用TI公司的电源芯片TPS54291(双路输出,一路给GSM模块,一路给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18V/1A输入的DC电源,外形和手机充电器差不多。备用电池建议使用铅酸电池12V/1-3A(可充电)和9V电池 ...

12V,1-3A电池很大很重的。
317怎么充电,固定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2V,1-3A电池很大很重的。
317怎么充电,固定电压???

是挺重的,跟砖头似的。用恒压充电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觉得有问题。
我也做过两个设备使用后备电池,分别是锂电池和铅酸电池,从设计上讲,第一种应该是正 ...

锂电池会爆炸的。我之前做过,用TI的锂电池充电(8.4V)。在苏州测试完全没有问题,有没有爆过。但是在美国,工程师测试的时候就炸了,当时喷他们一身。老美称之为CHINA BOM。美国打电话来苏州问,当时吓了一身冷汗,幸亏人没事。后来爆炸的实验室封起来,找专门的人来检测有没有化学危害。经过这事,公司所有后备电池都不能选用锂电池(带充电)。可能我们的电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电池要是有问题,那就bomb

网友:
这个项目啥时候开始?

网友:
留着记录一下
以后做项目时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挺重的,跟砖头似的。用恒压充电就OK了。

你们对铅酸电池用恒压充电??????

12V的电池你用什么电压充?我嘞,你们太猛了,就你们这样的设计思路,别说锂电池,铅酸电池照样爆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们对铅酸电池用恒压充电??????

12V的电池你用什么电压充?我嘞,你们太猛了,就你们这样的设计 ...

阀式铅酸蓄电池是不会爆炸的。我们用的铅酸电池是12V的,最高能充到14V左右,用LM317输出13.7V恒压充电。还有就是我们做了过防保护,当铅酸电池电压低于11.4V时,就不会让它在放电了。请问会有什么问题吗?当然了,上面还有一个9V的备用电池(不可充电),这是根据用户自己的情况选择的。选择铅酸电池就会指定从我们公司购买,用9V的话,随便你在哪里购买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阀式铅酸蓄电池是不会爆炸的。我们用的铅酸电池是12V的,最高能充到14V左右,用LM317输出13.7V恒压充电。 ...

这种方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参考了别人的设计?
13.7V是铅酸电池的浮充电压,你用浮充电压对电池进行恒压充电?

“选择铅酸电池就会指定从我们公司购买”,你们公司卖铅酸电池?然后还给客户推荐用浮充电压恒压充电?
如果用13.7V充电,你有测过充电电流的变化没?

铅酸电池充电标准方式是:多段、恒压、限流
不限流,铅酸电池照样爆炸

网友:
这个用锂电池3.7v的和3.2v的都可以,就可以摆脱220v市电的限制,另外,如果想长时间运行,配个太阳能电池板就可以。无论体积还是成本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
关注一下,家人已经买了2个移动电源了,虽然我还没用过

顺便弱弱问一声,论坛有个移动电源板块,我不能看,是要很高积分才能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参考了别人的设计?
13.7V是铅酸电池的浮充电压,你用浮充电压对电池进行恒 ...

SORRY,我说错了,不是恒压充电。是LM317S输出13.75V,串入50欧姆的电阻限流,在经过一个二极管给铅酸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SORRY,我说错了,不是恒压充电。是LM317S输出13.75V,串入50欧姆的电阻限流,在经过一个二极管给铅酸电池 ...

就算这样限流。
在浮充状态下,电池接受到的浮充电压Vf=13.75-Vd-50*I,假设浮充电流3mA,二极管在该电流下压降0.4V,Vf就等于13.2V。
你拿13.2V的电压给电池浮充,而且你也不根据温度对浮充电压做调整,浮充电压还会偏移得更厉害。电池寿命保证几年?我估计按80%算的话最多撑1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ORRY,我说错了,不是恒压充电。是LM317S输出13.75V,串入50欧姆的电阻限流,在经过一个二极管给铅酸电池 ...

单看不对温度变化带来的浮充电压变化进行调节,如果不在空调房里,电池寿命基本要打对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看不对温度变化带来的浮充电压变化进行调节,如果不在空调房里,电池寿命基本要打对折了。 ...

我们公司不卖电池,是买别人家的电池,包装一下,打上我们的LOGO,卖给我们的客户。只有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是浮充。比如电池电压是12V是,就不是浮充。电池的电压越小,充电电流越大,反之,充电电流就很小了。这样电池用三年没有任何问题。美国的工程师说5到6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不卖电池,是买别人家的电池,包装一下,打上我们的LOGO,卖给我们的客户。只有电池充满电的情况 ...

哎,怪不得你们锂电池会爆炸。如果锂电池真那么容易爆炸的话,谁还敢用手机,现在手机电池爆炸基本都是不合格的充电器导致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高温

你可以去看下铅酸电池充电方法,绝对不是简单大电压小电流和小电压大电流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用的哪家的电池,美国工程师敢说寿命有5-6年,我真是无法理解,铅酸电池5年寿命的情况只有在充电电路完善并且长期处于浮充并且温度恒定在20℃的状况下才能达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哎,怪不得你们锂电池会爆炸。如果锂电池真那么容易爆炸的话,谁还敢用手机,现在手机电池爆炸基本都是不 ...

锂电池方案完全是按照TI公司的方案来的,电路和PCB都找TI的工程师看过,没有任何问题。会炸是因为电池的质量有问题。这个阀控铅酸电池方案已经大批量生产(卖了10几K),之前也测试了快一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方案完全是按照TI公司的方案来的,电路和PCB都找TI的工程师看过,没有任何问题。会炸是因为电池的 ...

之前你们都会选用TI的方案,出了问题还能想到找TI的工程师。然后摇身一变,选最差的铅酸电池充电方法。我真的想知道你们的工程师是怎么完成这个心理转变的

而且能选用这么烂的充电方式的工程师,居然还能想到对这种充电方式测试一年。

我的建议就是,看一遍铅酸电池的datasheet,然后google一下铅酸电池充电方法。你有时间跟我讨论这么久,怎么就不愿去查下充电电压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呢?

你那个电池爆炸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太多了,如果真的是按照TI的方案,并且电池是合格厂家生产的,自己发生爆炸的可能性太小了,我宁愿相信是短路或者其他操作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你们都会选用TI的方案,出了问题还能想到找TI的工程师。然后摇身一变,选最差的铅酸电池充电方法。我 ...

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使用说明
一、电池充电方法: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分为浮充与循环使用二种方法,这二种使用方法其充电方式完全不同。
1.浮充使用(每放完一次电)。
A.充电方法:电池恒压2.27~2.3V/单格(6V系列电池:6.8~6.9V/台,12V系列电池:13.62~13.8V/台),限流0.10C10;
B.充电时间:7天时间。
例如:18台12V100AH电池第一次放完电后,其充电方法如下:电池恒压246~248V,限流10A  (100AH×0.10C10=10A)充电7天时间(168小时)方充足电,才能做第二次放电。
2.循环使用(每放完一次电)。
A.充电方法:电池恒压2.4~2.47V/单格(6V系列电池:7.2~7.4V/台,12V系列电池:14.4~14.8V/台),限流0.15C10
充电时间: 18h。
例如:18台12V100AH电池第一次放完电后,其充电方法如下:电池恒压259.2~266V,限流15A (100AH×0.15C10=15A)充电18小时)方充足电,才能做第二次放电。

二、电池的维护:
1.新电池安装的维护。
新电池安装后要采用均衡充电12小时。其充电方法是:电池恒压2.4~2.47V/单格(6V系列电池:7.2~7.4V/台,12V系列电池:14.4~14.8V/台),限流0.15C10。电池均衡充电后方可做第一次放电。
2.电池在浮充使用过程中的维护。
   电池安装后,在全浮充状态下每使用6个月,均做一次均衡充电。其充电方法是:电池恒压2.4~2.47V/单格(6V系列电池:7.2~7.4V/台,12V系列电池:14.4~14.8V/台),限流0.15C10充电16小时,接一次负载放电。电池放完电后按照循环充电方法给电池充电,充完电后转浮充方式。
3.电池日常的维护。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并不是不需要管理的。电池的变化是一个渐进和积累的过程,为了保证电池使用良好,作好运行记录是相当重要的。要检测的项目如下:
A.单体和电池组的浮充电压(每月一次)。
B.电池外壳和极柱温度(每月一次)。
C.电池的壳盖有无变形和渗液(每月一次)。
D.重新拧紧螺钉(每半年一次)

三、蓄电池在充电不足的情况下再次放电的危害:
蓄电池在放电时,a-PbO2(a-PbO2具有较低的活性物质利用率,其利用率只有16%)转化为PbSO4,充电时PbSO4转化为B- PbO2(B-PbO2具有较高的活性物质利用率,其利用率可达70%--95%),电池容量随着充电时间而增加。当蓄电池在没有完全充足电的情况下进行放电,使之原来没来得及转化的a-PbO2越来越多,最终导致电池容量失效(也就是每次电池用相同电阻放电,其放电时间会越来越短)。

四、注意事项:
◆一般情况下电池串联使用,若电池必须并联使用,并联不宜超过二路。
◆电池安装时,其间距大于5CM,且避光,热,通风良好。
◆安装前去除一切个人金属物件(如手表,项链)
◆应使用绝缘工具,绝缘手套。
◆电池上不可放置金属工具及更物件。
◆注意电池极性,谨防反板。
◆在金属架上或金属箱内安装电池谨防电子与金属结构件短路。
◆电池在过充时可能析出含氢的爆炸性气体,应远离火源。
◆电池因摔破等原因,使电池内酸液溅到皮肤、衣物上时,立即用大量自来水冲洗。
◆不可用任何有机溶剂清洁电池。
◆每二个月巡检一次电池,如发现落后电池应及时均衡充电。如发现个别电池温度过高(高于同组10℃),应立即停止使用查明原因。
◆废电池应回收利用,不得随地弃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你们都会选用TI的方案,出了问题还能想到找TI的工程师。然后摇身一变,选最差的铅酸电池充电方法。我 ...

我们采用的是浮充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们采用的是浮充方法。

你要坚持认为你方法是对的,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就想等你铅酸电池寿命也达不到预期的时候,你去换成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坚持认为你方法是对的,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就想等你铅酸电池寿命也达不到预期的时候,你去换成什么 ...

其实,我们做的东西是报警器,后备电池只是里面的一个配件而已。而且,外面是220VAC供电,一年也掉不了几次电,所以铅酸电池一直是在浮充状态,对电池寿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再者,我们做的报警器是有两个后备电池的,另一个是9V的不可充电电池,这种电池超市里随便都能买到,用户更倾向于9V电池。正好,我们所有的报警器几乎都是在超市里卖的。你可以看看我们做的:www.protectedhome.com。Thanks and best regard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你们都会选用TI的方案,出了问题还能想到找TI的工程师。然后摇身一变,选最差的铅酸电池充电方法。我 ...

之所以会不用锂电池而用罚控式钱酸电池,是因为锂电池充电可能发生爆炸(CHINA BOMB)着火,而铅酸电池不会。我们的报警器全部是在欧美国家卖的,这些地方的法律是世界上最严的,要是在客户使用中发生了,像在实验室里发生的这类爆炸,公司是陪不起的,一次就能让整个公司倒闭的。老美是不会冒这种危险把这样的产品放到市场上。这快电路是公司十几个美国的工程师(每个至少有8年工作经验以上)一起审核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之所以会不用锂电池而用罚控式钱酸电池,是因为锂电池充电可能发生爆炸(CHINA BOMB)着火,而铅酸电池不 ...

铅酸电池会爆炸。
你从哪里知道浮充不会影响电池寿命?对于铅酸电池来说,之所以能保证长寿命,温度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浮充电压,并且浮充电压需要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所以你所谓的美国工程师说能保证5,6年寿命,我敢打包票说这个工程师是个SB。你们用的电池寿命本身就是5年吧,这个5年指的是20℃下精确的浮充电压才能保证。如果环境温度高5度,寿命估计要降20%以上。

我做的是医疗,并且我的电池是用在极端紧急情况下的避免人员死亡的部件上,我们保证十年寿命(对电池有监控,电池异常会报警),而且整个行业事实上可能都没在实际情况下真正启用过这个电池。但我知道有世界顶级的医疗公司设计的浮充电压有问题,导致2,3年左右电池就出问题。他们选用的电池是yuasa,也是顶级电池厂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铅酸电池会爆炸。
你从哪里知道浮充不会影响电池寿命?对于铅酸电池来说,之所以能保证长寿命,温度影响 ...

这变成设计铅酸电池充电器设计,不是设计报警器。当然,在我们的应用这,这个电路已经符合要求了。电池不会因为充电而发生爆炸。我们公司做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某个行业的LEADER,工程师不会是SB。具体应用具体分析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变成设计铅酸电池充电器设计,不是设计报警器。当然,在我们的应用这,这个电路已经符合要求了。电池不 ...

达到不爆炸的要求就能做到leader。。。是美国人太好忽悠了么,还是美国对中国工程师的要求太低了?
你是研发?我感觉你像是项目助理啊,就是整理项目文件,负责项目接口的那种,出了问题不是从原理去分析,而是从结果去分析。

我在上一家公司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的,讨论问题最喜欢说两句话“测得结果是对的”还有一句就是“我用了这么久都没事”,有一次我恼了,就说你这种想法不是研发的想法,是质检的想法,后来我才知道他之前确实是质检的,从质检的技术员转到做研发。

管他什么应用,可以确定电池用不到五年,最多就是2,3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达到不爆炸的要求就能做到leader。。。是美国人太好忽悠了么,还是美国对中国工程师的要求太低了?
你是 ...

那请教您 这个浮充电路有什么问题?您是否有更好的,简单的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达到不爆炸的要求就能做到leader。。。是美国人太好忽悠了么,还是美国对中国工程师的要求太低了?
你是 ...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分为浮充与循环使用二种方法,我采用的是浮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分为浮充与循环使用二种方法,我采用的是浮充。

你这可能没表述清楚。
电池分两种:循环使用的电池(或者叫动力电池)和备用电池。动力电池寿命可能2,3年,备用电池可以到5年。
你说使用过程包括两种方法,我不清楚你说的两种方法是指你的电池包括这两个过程,还是指有两种充电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请教您 这个浮充电路有什么问题?您是否有更好的,简单的方案?

你认为浮充和普通充电电路的区别在哪里呢?
你指的浮充是指怎样的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可能没表述清楚。
电池分两种:循环使用的电池(或者叫动力电池)和备用电池。动力电池寿命可能2,3年 ...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是后备电池,当220V断电时,当备用电池,使报警器(打电话,语音报警)能继续工作1个小时左右。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分为浮充与循环使用二种方法,这二种使用方法其充电方式完全不同。
1.浮充使用(每放完一次电)。
A.充电方法:电池恒压2.27~2.3V/单格(6V系列电池:6.8~6.9V/台,12V系列电池:13.62~13.8V/台),限流0.10C10;
B.充电时间:7天时间。

网友:
普通那种充电根据电池电压来调整充电电流,先涓流,恒流等。而我这个是电池的电压(不会小于11.5)小,充电电流相对大一点。当电池快充满时,电流就很小很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是后备电池,当220V断电时,当备用电池,使报警器(打电话,语音报警)能继续工作1个 ...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分为浮充与循环使用二种方法,这二种使用方法其充电方式完全不同。
1.浮充使用(每放完一次电)。
A.充电方法:电池恒压2.27~2.3V/单格(6V系列电池:6.8~6.9V/台,12V系列电池:13.62~13.8V/台),限流0.10C10;
B.充电时间:7天时间。
=========
这两种使用方法其充电方式完全不同,是哪里不同?你一个LM317在这两个过程中还能搞出几种不同的充电方式????
充电时间:7天??你这个设备应该是一般来说一直不停电的吧,你确定你对这个设备了解???

你就说你是什么职位吧,我觉得你像一个客服一样,只会重复固定的东西,而且自己对这些东西又不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分为浮充与循环使用二种方法,这二种使用方法其充电方式完全不同。
1.浮充使用(每放完 ...

设计工程师。我现在请教您,咱先别说别的,你说我这个电路有问题,请您帮我分析,问题在哪里。也请论坛里的高手,帮忙找问题,我把电路贴出来。Thanks and Best Regard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设计工程师。我现在请教您,咱先别说别的,你说我这个电路有问题,请您帮我分析,问题在哪里。也请论坛里 ...

1:你觉得你用13.75V所谓的“浮充电压”给电池充电和你用15V给电池充电有区别吗?区别在哪?(电池都会如你所说的很小)
2:你测过你用13.75V的LM317充电,在电池上的电压有多少吗?
3:你知道浮充电压从13.75V变成13.5V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吗?
4:你知道环境温度为20度和25度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吗?
5:你知道铅酸电池的温度-浮充电压系数吗?

最后,我怀疑你看过你电池的datasheet没?美国工程师说这样的电路可以保证电池5,6年寿命,你居然相信了???你电池datasheet上写的额定寿命是多少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你觉得你用13.75V所谓的“浮充电压”给电池充电和你用15V给电池充电有区别吗?区别在哪?(电池都会如 ...

请你先回答我,这个电路问题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你先回答我,这个电路问题在哪里?

咱不用谈了。

我前面就告诉了你你问题在哪!!!
1:你浮充电压不精确
2:你浮充电压没考虑温度
这两点直接决定了你电池寿命不可能很长
3:你太相信你的那群美国工程师,而且他们是明显说出违反常识的话来

我说了这么多遍你浮充电压有问题,难道你一直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你先回答我,这个电路问题在哪里?

引用 网友F:
SORRY,我说错了,不是恒压充电。是LM317S输出13.75V,串入50欧姆的电阻限流,在经过一个二极管给铅酸电池 ...

就算这样限流。
在浮充状态下,电池接受到的浮充电压Vf=13.75-Vd-50*I,假设浮充电流3mA,二极管在该电流下压降0.4V,Vf就等于13.2V。
你拿13.2V的电压给电池浮充,而且你也不根据温度对浮充电压做调整,浮充电压还会偏移得更厉害。电池寿命保证几年?我估计按80%算的话最多撑1年。

========
这是前面我回复的,已经明确说了,浮充电压有问题,也不针对温度做修正,会有问题。
你丫就是来消耗我时间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你觉得你用13.75V所谓的“浮充电压”给电池充电和你用15V给电池充电有区别吗?区别在哪?(电池都会如 ...

1.15V给12V的铅酸电池充,在我的那个电路上,就过充。13.7V正好是电池充满的电压,电池基本都是工作在浮充状态。
2.充满的电压是13.7V左右。从11.4V开始充,时间差不多是1天。电池容量是3A。
3.只要按一定的时间给电池放电,再充电,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我没有了深入解过。
4.影响不会非常大。
5.这个数据手册有。产品工作环境是家庭、酒店、办公场所。冬天,可能工作在零下十几度。
6.简单看过数据手册,都是成分和使用注意事项。
7.我相信美国工程师说的,在我们的那个电路,能工作5-6年(电池从我们指定的供应商购得)。因为他们家里面有一个类似的设备,里面正好用的是铅酸电池,正好工作7-8年,设备就提醒改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ORRY,我说错了,不是恒压充电。是LM317S输出13.75V,串入50欧姆的电阻限 ...

电路在美国十几个工程师审核下没发现问题,这里有人发现问题了,我兴奋了。得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ORRY,我说错了,不是恒压充电。是LM317S输出13.75V,串入50欧姆的电阻限 ...

电池能充到13.7V,这是我用安捷伦万用表量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15V给12V的铅酸电池充,在我的那个电路上,就过充。13.7V正好是电池充满的电压,电池基本都是工作在浮 ...

其他的懒得说了。只看最后一点:

1:别人,2:家里有一个电池(应该和你用的不是一个品牌吧)3:他家的7年报警(他家和你们不是一个电路吧,他家的报警阈值你不知道吧)
你和你的小伙伴从一个别的厂家的用不同电路充电,设定报警阈值不清楚的情况下,得知有一个用户家的电池7年报警,得出自己电池可以用5年?

我告诉你,中国这个能量级别的电池基本都是5年寿命,但我选的是10年寿命,但我找了那么久,只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品牌可以用10年。你能根据我的电池可以用10年就推断你的电池可以用8年?
你知道电池怎么报警么?把充电电路断开,等待一段时间,测试电压。而一般商业设计都是没这个步骤的,直接设定一个阈值,比如22V,所以只要220V一直在,他就永远不会报警,即使220V停电,只要停电不超过几天,也不可能会报警。所以美国佬得出了“7,8年才报警”的结论。

做设计,不查看datasheet,自己不分析,听别人家的事来评估寿命?

===
连浮充电压要求都不清楚,温度-浮充系数都不清楚就来设计电路,号称能做到行业leader,被别人发现了问题也能兴奋。。。
那你一个电路图全发出来,估计得高潮一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他的懒得说了。只看最后一点:

1:别人,2:家里有一个电池(应该和你用的不是一个品牌吧)3:他家的 ...

1.不好意思,我们用的正好是同一个电路。
2.请仔细看看我贴出来的电路。我们正好是把充电电路断开,等待一段时间,测试电压。
3.不好意思,DATASHEET看过N遍。
4.12V的浮充电压13.7V。已经给回答你N遍了。
5.我认为温度对浮充电压的影响很小,只要电池按一定的时间充放电。
6.您有牛B的电路,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gsm模块好像一般都有内置充电电路可以接锂电池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不好意思,我们用的正好是同一个电路。
2.请仔细看看我贴出来的电路。我们正好是把充电电路断开,等待 ...

这是panasonic和yuasa的对应你使用规格电池的铅酸电池datasheet里摘出来的。

当然了,像你们这种行业leader,肯定不屑于用这种一般品牌的,你们的电池浮充电压对温度肯定是不敏感的,电池寿命肯定不像panasonic和yuasa这么差,温度升高10度,寿命减一半。
你都看过datasheet超过N遍了,我也相信上面明确写着“本电池所有特性受温度影响小于5ppm/℃”。
中国都能造出-40℃到40℃环境下使用5,6年寿命的且对浮充电压不敏感的铅酸电池,并在你手上设计并得到美国工程师的赞赏,咱们中国电子行业就靠你们了。

得了,我说的东西还有panasonic和yuasa的资料,你爱听不听,爱看不看,别直接回复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panasonic和yuasa的对应你使用规格电池的铅酸电池datasheet里摘出来的。

当然了,像你们这种行业lea ...

非常感谢您的三张图。图一为什么没有零下的温度,这个是我更想知道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工作的环境温度是在-30-+30(一般都是在使用在酒店、车库、地下室、家庭里面等,这些地方的温度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设计的浮充电压在13.7V,对了三张图的温度-寿命-浮充电压,美国的工程师说的是有道理的,5-6年。如果放在家里(家里的温度基本维持在25度),能达到7-8年。如果有零下的温度-寿命图,那还得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panasonic和yuasa的对应你使用规格电池的铅酸电池datasheet里摘出来的。

当然了,像你们这种行业lea ...

我说的LEADER不是报警器这行的,是别的行业,请别误解。再次感谢你贴出的三张图,在30度以上,温度对电池寿命的影响确实很大(固定的浮充电压),这点我之前没注意到。

网友G:
低功耗是根本。有的公司号称不换电池可以用6年

网友(2013-08-16):
好东西,学习了,下次我再用铅酸电池,可以有点长进了。

网友:
记号,收藏。蓄电池充电。

网友(2013-11-04):
引用 网友G:
低功耗是根本。有的公司号称不换电池可以用6年

这么厉害,求真相。

网友(2014-10-14):
太好了。嘎嘎。

网友(2014-12-07):
引用 网友A:
记得gsm模块有些情况下的瞬时电流会超过1A,如果提供不上,可能会引起模块重启,不知道移动电源能否提供比 ...

这个瞬间电流,有电容缓冲会好很多,供电电路做好就没事。手机没电时候,用充电宝不也照样该干嘛干嘛吗?

网友:
这个真的好好学习一下,以后真可能用的到,感谢高人们讨论。

网友(2015-07-26):
momax移动电源是在天猫买的吗

网友:
铅酸电池多大的污染啊,锂电池需要选型电路设计之类的会避免爆炸吧?

网友:
用移动电源只能是测试,还不敢正式使用到正式产品吧,正准备推广一款工业型的电源模块  带后备电池接口,内置电源管理,智能口,

网友(2015-09-20):
学习一下,准备搞一个

网友:
之前有做一个短信检测报警的一个项目,我的做法是用锂电池在220V断了之后供电。具体方法是这样的:通过一个锂电池充电芯片以及Mos管自动切换电路,在有220V的时候,先对锂电池充电,如果充满了就停,所有设备用220V这一路电源供电。如果220V没了,直接锂电池切换过去供电,mos管速度还是可以的,单片机不会复位。。其实eNB的这个作用就是替代一个锂电池和充电部分额。。。

网友(2015-12-19):
mark,铅酸充电。
还有人愿意讨论这个话题吗?
这种应用是否用双向DCDC好一些,有没有这方面的高人科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