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移动电源充电时会从0.01A一直加到最大电流,历时10秒

楼主(2013-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Coolook号称的电源自适应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从手电论坛那边的反馈情况来看,还是有少量烧电源的情况。

网友:
这个功能必须要有处理器控制了吧

网友A:
电源的功能就是提供5V电压吧,越快越好。。。
充电电流应该是充电控制电路的责任,而不是电源的责任。
相反,在有充电控制电路的情况下,缓慢上升的电压(表现是电流慢慢升高),反而可能造成充电控制电路死机或者处于不正常工作状态(如有MCU工作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功能就是提供5V电压吧,越快越好。。。
充电电流应该是充电控制电路的责任,而不是电源的责任。
相反 ...

咱们用的绝大多数开关电源都没有电流控制,只有过流控制,所以要控制充电电流,必须使用智能型芯片,否则锂电要不几次就烂掉了。也即,目前市场上常见的18650,充电电流不要超过0.5C,否则容量衰减迅速。

网友:
通过MCU的pwm控制实现充电电流的逐渐上升直至到达额定充电电流,这个功能是很有必要的,起始电流一般设定为额定充电电流的10%即可。
COOLOOK移动电源这点做的不错,但个人认为其充电截止电压的检测做的不好,我实测手中4只COOLOOK充电截止电压都不尽相同,从4.15-4.17V不等,充完电的电池电压静置10分钟后,端电压都低于4.12V。

网友B:
这两个应该是电池预充电功能吧,防止电池电量过低时候大电流损害电池。st, ti,美信,adi的电池充电芯片基本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应该是电池预充电功能吧,防止电池电量过低时候大电流损害电池。st, ti,美信,adi的电池充电芯片基 ...

不一样,专用管理IC是有条件的,一般是低于2.5V时,按设定充电电流的1/10进行预充。
如果电压高于2.5V,低于充电截止电压,就用设定电流进行充电。

网友:
锂电池充电按照标准的三段式充电就可以了、没必要玩别的花样,最重要的是充电截止电压要精确,否则电池冲不饱或者过冲。充电芯片至少要百分之一的电压检测精读。

网友:
后两个样品电流一下子到最大,可能下面几个个原因,第一是电池电压比较高,也就是剩余电量比较多,充电控制电路直接进入横流充电的状态。第二种可能是电芯质量差,电压上升过快,直接进入恒流充电状态,第三是充电控制芯片不带预充电功能,或者干脆没有专用的充电控制电路,电池直接进入恒流充电状态。

网友:
这个功能会弄巧成拙的。

网友:
继续关注中啊。。。。。。。。。。。。

网友:
绝大部分电源带过流保护,超过后停止输出(相当于拔掉电源)
比如骷髅用mcu变占空比,会造成一直重复检测,充一夜啥也没冲进去

就算如骷髅愿,占空比加大到某值后,电压跌落到X%
你敢保证此时X%对于这个电源没过载吗?
欢迎用psp的原装5V2A适配器试验

网友:
补充,电源分以下几种
没保护的+过流降低电压的
没保护的+过流也死撑的
有保护的+保护后自动恢复的
有保护的+保护后要拔220V才恢复的

随便分析一下就知道只有第一种能用,其他三种不能用小事,甚至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参考4楼答案。
移动电源就是个电源。他的负载是其它用电器。
其它用电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按正常电源来设计,根本不是什么缓慢上升的电压来设计的。

正常的理想电源是内阻为零,电压永远不变,无论负载多大。这样的电源才是好电源。而电压慢慢上升的电源只能定义为垃圾电源。

网友A:
再重新读了一遍题目,发现我理解错了。
这里移动电源是用电器,而不是作为电源。
它的充电控制电路为什么要让电流慢慢上升,我认为没有意义。美信,TI,凌特的应用笔记,从没见过哪里说充电电流要缓慢上升的。

网友D:
预充->恒流->恒压->电流达到最小极限->关闭充电(充电完成)。
再加个温度监控就完美了。

网友:
大胡子理解错了- -

网友:
这个功能应该是实时监测输入电压,看电流大后输入电压有没有大幅度降低来判断外接的适配器的带载能力.

因为客户可能随手拿个电源适配器来进行充电.

网友:
这个绝对不是充电器好不好的差异。

锂电池充电,就是三个阶段,预充,恒流,恒压。
电压低于2.5~3.0V时,预充,超过此电压就可以直接大电流充电了,影响电池寿命最大的是恒压的精度。

你测试一下精工,美信,TI的充电IC就知道了,如果电池电压超过预充点,都是直接进行大电流充电的。我以前也跟做电池的厂家沟通过,他们也说,这绝对是合理的。
电流上升慢,只是芯片处理方式不同而已。但不能因此而判断充电器性能好坏,影响最大的,还是恒压充电的精度

网友:
锂电池三段充电是合理的,不需要电流缓慢增加,

网友:
学习了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重新读了一遍题目,发现我理解错了。
这里移动电源是用电器,而不是作为电源。
它的充电控制电路为什么要 ...

个人认为充电电流缓慢上升, 是为了测出充电器的最大能承受的电流,防止烧坏充电器.  例如电脑USB

网友E:
做为业内人士, 给出真正答案:

这种模式一定是采用几合一的单片机方案,因为为了防止过冲或者恒流不稳定,只能慢慢增加到恒流点。

如果用硬件充电IC,肯定不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预充->恒流->恒压->电流达到最小极限->关闭充电(充电完成)。
再加个温度监控就完美了。 ...

手电那边研究电池都是从这个开始的。
最便宜,带全部功能的就是三星座充。

国内的玩电池的ms都玩过这玩意。

网友:
个人觉得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判断输入电源的负载能力有没有达到最大电流要求的
如果能达到要求电流就一直加到最大
达不到要求电流就设定在一定值
因为很多电源都有过流保护功能,如果一下子达到最大电流,电源保护了就充不了电了

网友:
需不需要电流从0.01A到额定充电电流缓慢上升有待考证,但是预充过程绝对有必要,就是用10%额定电流预充一段时间(我的设计是2分钟),然后用恒定的额定充电电流(0.5C)充至4.2V转恒压,当充电电流减小到额定充电电流的10%时结束充电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为业内人士, 给出真正答案:

这种模式一定是采用几合一的单片机方案,因为为了防止过冲或者恒流不稳定, ...

我比较赞同这个看法。

在用单片机的控制电流电压方案里,基本都是pwm斩波控制电流电压,这种方式类似DC/DC 会有一些电感和电容,如果dt过小,输出的电压电流精度就很有限。三段式充电,恒压精度和快速提升电流的大小对电池寿命影响最大。缓慢抬升,也许是为了恒压精度和稳定度。就像阶跃的无超调控制。顺便挺一下,貌似印象中国标中对锂电池充放电有很详细的说明和标准。

网友F:
这个功能是有点用的,我的手机应该也有这个功能,它能跟据输入的是电源不同改变充电电流,我的诺基亚自带的是1200mA的充电器,充一次电只要2小时,但把手机接入电脑USB充电,得充4个多小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能是有点用的,我的手机应该也有这个功能,它能跟据输入的是电源不同改变充电电流,我的诺基亚自带的 ...

我之前用过的硬件充电IC 在电路设置里有限流,一般来说,1200mah的电池标准充电电流时1200ma,如果你的电源端在4.2V时,能提供1000ma 电流,电路设置也是1a 它就会1A充,电脑usb只能输出5V 500ma,可能还低,恒压到4.2v时,电流可能在500ma左右,加上3段时间,4个小时差不多,你的充电器应该是常规5V 1A的输出。

网友:
个人认为MCU控制充电电流的缓慢的上升主要是为了解决移动电源对输入充电电源的自适应能力。保证在当前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计算最佳的充电效能及有效保护电源供应器不出现超功率输出而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用过的硬件充电IC 在电路设置里有限流,一般来说,1200mah的电池标准充电电流时1200ma,如果你的电 ...

我的手机电池是1200mAh的,充电器是5V,1200mA的。

手机可以自动识别插入的充电器,由于接电脑USB充电太慢,所以我基本都是直接用充电器充的。

电池内置的,不能换,有这快速充电功能非常好,而以我以前买的可以换电池的我也很少换,太麻烦,得开关机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预充->恒流->恒压->电流达到最小极限->关闭充电(充电完成)。
再加个温度监控就完美了。 ...

此过程适合锂电,但不适合其它类型的电池(比如镍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10秒,确实是弄巧成拙。本意是自适应充电器的输出能力,实际给PCB测试带来极大的麻烦。测试一个产品变得很耗时。而且往往充电电流最大值判断不准变成小电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过程适合锂电,但不适合其它类型的电池(比如镍氢)。

是的,现在大家讨论的就是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