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寸白菜平板DIY之引出JTAG和串口

楼主(2013-05-06):
上次和大家贪便宜买了论坛那个10.1寸白菜平板,用了一段时间,看书还可以,做其他基本不行,本来想出掉了,也有兄弟问过出不出。感觉出了也不值几个钱,算了,还是留着吃灰吧。看到之前的一个研究贴,上面有数据手册和原理图,发现原理图上面有个jtag和uart的FPC座,但是板上没焊接,但是已经是引出来了,所以就想着拿来DIY玩也是不错的。刚刚毕业答辩完,有点时间,所以拆开DIY一下。O(∩_∩)O~
这个平板是没有钉子的,模具是内扣的,第一次拆可能不是很好拆,需要暴力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屏的排线比较短,不要直接把屏大幅度往外扯,可能会高断屏线。
下面上几个图:

楼主:
因为板子的Nor上面是有u-boot的,所以尽情的玩吧,我试了一下,用jlink没办法编程上面的Norflash,总是读不出ID,识别不出Nor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板子的Nor上面是有u-boot的,所以尽情的玩吧,我试了一下,用jlink没办法编程上面的Norflash,总是读不 ...

前阵子玩过,还烧过内核呢,不过他的U-boot做的比较屎,saveenv不能保存,每次tftp之前都得设置IP地址。没敢动U-Boot,担心不能用JTAG烧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板子的Nor上面是有u-boot的,所以尽情的玩吧,我试了一下,用jlink没办法编程上面的Norflash,总是读不 ...

地址不对,LZ好好试试吧,1FC00000,1FC40000,BFC00000,BF0C0000,等等都可能是地址(MIPS),ARM的得找资料。一般不动UBoot就烧不死。

网友C:
能不能搞成VGA输入,能当个屏用也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玩过,还烧过内核呢,不过他的U-boot做的比较屎,saveenv不能保存,每次tftp之前都得设置IP地址。 ...

确实是里面的u-boot的saveenv没用,saveenv后再save,提示说写入nandflash了,但启动依然还是那样默认没变,这个也是比较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不对,LZ好好试试吧,1FC00000,1FC40000,BFC00000,BF0C0000,等等都可能是地址(MIPS),ARM的得 ...

不折腾这个了,用uboot下载就好了~

网友:
大牛啊,我还在改改喇叭功放芯片的水平,白菜的外放声音太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搞成VGA输入,能当个屏用也是可以的啊

屏是LVDS的,找对驱动板应该可以直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玩过,还烧过内核呢,不过他的U-boot做的比较屎,saveenv不能保存,每次tftp之前都得设置IP地址。 ...

也许你的setenv把参数名写错了。还真没见过哪个UBoot无法保存环境变量的。除非自己把UBoot的setenv命令给屏蔽了,不过一般公司即使自己改造了UBoot,也不会屏蔽这个命令的,因为即使已经销售了产品,一旦售后维修,也需要动态更新一下UBOOT的一些参数来做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你的setenv把参数名写错了。还真没见过哪个UBoot无法保存环境变量的。除非自己把UBoot的setenv命令给 ...

真心是保存不了的,u-boot是官方提供的那个,不是自己移植的,比较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是LVDS的,找对驱动板应该可以直接用。

呵呵,难得古大师也来了,谢谢你提供的一些资料,比较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难得古大师也来了,谢谢你提供的一些资料,比较有用

我的还扔那没用呢,Android实在鸡肋,打算刷个ArchLinux或者Gentoo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是保存不了的,u-boot是官方提供的那个,不是自己移植的,比较奇葩~

顶………………

网友(2016-02-23):
之前的研究贴都打不开了 当时应该保存网页的 吃灰好久又想拿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