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编程软件编写的软件可以单文件不要运行库直接在xp运行?

楼主(2013-05-06):
我的意思是,编程后打包成一个.exe文件,打开就可以运行,不用装到program files目录,不需要安装.net  ,也不用装什么运行库。直接在xp运行,就如同大家都用过串口软件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                                                                                                   ...

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stall shielded
nsis

这个要安装吧。貌似一般软件都用install sheld ,我的意思是,双击.exe文件,程序直接运行。而不是安装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builder 哈哈

6.0  版本 ?  vc++2005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6.0  版本 ?  vc++2005可以吗?

哪个版本都可以.  vc没用过.

网友D:
VC6,包括MFC和API编程都可以。API编程的话,应该有很多编译器可以实现
另,
1,xp几年前的官方补丁(SP3)就包含 .net framework
2,微软的VS里面有非托管编程,也可以实现

网友E:
VB,CB可能都不行,都需要作些设置,只有DELPHI和VC没啥问问题,直接运行

网友:
只要能够编译成exe的都应该可以,你讲的那个应该是你编程的时候不使用那些组件就可以吧

网友F:
哎哎哎,要说真方便,LZ试试看 C-Free,只要编译通过了都可以出来跑的。
以及,EXE里面要是打包了所有需要的资源都不需要外部依啦,可以参考一些绿色软件。

网友G:
vc可以是因为xp已经带了相应的运行环境,严格的说也是需要运行环境的

网友H:
VC,静态链接库编译,写代码的时候不使用第三方动态链接库,生成的EXE就可以到任意XP平台直接运行。
如果引用了第三方的动态库,需要把相关的Dll文件跟EXE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打包,也是绿色版运行,要注意的是某些库文件可能需要自己写代码加载到内存中。

网友I:
推荐个autoit,写小软件超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6,包括MFC和API编程都可以。API编程的话,应该有很多编译器可以实现
另,
1,xp几年前的官方补丁(SP3)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VC,静态链接库编译,写代码的时候不使用第三方动态链接库,生成的EXE就可以到任意XP平台直接运行。
如果引 ...

vc,必须6.0版吗?后期的.net 版本可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vc可以是因为xp已经带了相应的运行环境,严格的说也是需要运行环境的

谢谢,xp自带不用另外安装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批处理,呵呵

批处理是不是太弱小了,没界面,可以操控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推荐个autoit,写小软件超级方便。

这个用的basic跟微软的 vb语法类似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vc,必须6.0版吗?后期的.net 版本可不可以呢

.Net版本没试过,VC6、2005、2008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B,CB可能都不行,都需要作些设置,只有DELPHI和VC没啥问问题,直接运行

Delphi 好像不那么流行了?

网友K:
powerbasic,freebasic,purebasic.
masm,fasm,goasm
gcc
都可以哇。

楼主:
引用 网友H:
.Net版本没试过,VC6、2005、2008都没问题的

谢谢了!!!!

网友L:
几乎所有的工具都可以,记得选择非托管,静态编译,然后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的basic跟微软的 vb语法类似吗?

我没学过VB,不过这个挺容易学的,原来专门用于在windows上进行自动化操作,后面成熟了功能就完善了,包括有自已的界面,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可以包含自已的解释器,不需要另外的库,好像最小的一个才200多K。很多GHOST安装装光盘上自动安装就是用这个转件写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自由天空的easydrivers吧。反正我个人感觉这个脚本软件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哎哎,要说真方便,LZ试试看 C-Free,只要编译通过了都可以出来跑的。
以及,EXE里面要是打包了所有需要 ...

这个是用c语言。能开发界面么?gui

楼主:
引用 网友K:
powerbasic,freebasic,purebasic.
masm,fasm,goasm
gcc

牛!汇编都上了,请问,用汇编做一般的桌面软件是不是...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几乎所有的工具都可以,记得选择非托管,静态编译,然后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

谢谢。我先试试vb.net 201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学过VB,不过这个挺容易学的,原来专门用于在windows上进行自动化操作,后面成熟了功能就完善了,包 ...

谢谢!明白了,这个类似批处理,可以替代人完成一系列任务。

网友M:
给楼主介绍个东西:易语言
中文编程,各种库比较全, 串口啥的库也有,可以打包编译。

楼主要是打算深入学习编程,千万不要碰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楼主介绍个东西:易语言
中文编程,各种库比较全, 串口啥的库也有,可以打包编译。

这个。。。话说一般最后一句才是精髓啊,哈哈。

网友E:
WIN32ASM也是相当强焊的

网友N:
Delphi
这个软件应该是最好用的,一般开发用老版本好了,在WIN7 64位下,Delphi6/Delphi7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Delphi
这个软件应该是最好用的,一般开发用老版本好了,在WIN7 64位下,Delphi6/Delphi7可以使用 ...

抽时间学习学习!我会些vb,拿下Delphi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32ASM也是相当强焊的

用汇编啊,我表示是不是难度巨大?

网友O:
.net的都不行
真想学,目前这几种用的还比较多VC6.0、VB6.0,C++builder、delphi
delphi这几年没落了,不过个人使用还是不错的,论坛里很多软件都是delphi写的

网友P:
API编程了,用VC++或者mingw都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批处理是不是太弱小了,没界面,可以操控串口吗

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Q:
vb6小强啊,几代操作系统都嗝P了,VB6依然坚挺,据说下一代WIN9还能支持。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vb.net 2010看看

VB.net果断不行!
虚拟机的.net、Java都是不行的了,绝大部分脚本语言不行,但是可行的还是一大把的!VC、Delphi、BCB之类的绝对可以。变态点,甚至HTML、VBScript、Javascript都可以,哈哈。HTML的可以参见我这个帖子:隆重发布超轻量级CSDN免积分下载器,附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O:
.net的都不行
真想学,目前这几种用的还比较多VC6.0、VB6.0,C++builder、delphi
delphi这几年没落了,不过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P:
API编程了,用VC++或者mingw都行

感觉windows  api操作起来难度较大,比如编个串口相关的软件,还是控件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

给个链接撒,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Q:
vb6小强啊,几代操作系统都嗝P了,VB6依然坚挺,据说下一代WIN9还能支持。

确实,vb 6好像是97年的软件了,比xp还坚挺,好多书都是vb6

楼主:
引用 网友R:
VB.net果断不行!
虚拟机的.net、Java都是不行的了,绝大部分脚本语言不行,但是可行的还是一大把的!VC ...

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S:
Lazarus, 還可以跨平台. 就是執行檔有點大.

网友:
偶用Delphi,编程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windows  api操作起来难度较大,比如编个串口相关的软件,还是控件来的简单 ...

串口助手这个规模的APP用API编程并不算难,再大规模写起来就严重效率低下了。其实你要是搞MFC的话,API的知识点必须全部掌握,不然你是看不懂那些开门见山就讲MFC的VC++教材的。串口API也就是个文件操作并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delphi

本坛果然Delphi 者众。

楼主:
引用 网友S:
Lazarus, 還可以跨平台. 就是執行檔有點大.

基于Pascal 语言,有点冷门,不知道是否好上手

网友U:
呵呵,估计楼主眼花了。真正要学编程的,还是用VC吧。win32写的程序就不需要库。用MFC,静态链接编译也可以直接运行。

网友S:
引用 楼主:
基于Pascal 语言,有点冷门,不知道是否好上手

就是開源版的Delphi, 當然容易上手, 應該不算冷门吧   而且完全能夠滿足你開帖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S:
就是開源版的Delphi, 當然容易上手, 應該不算冷门吧   而且完全能夠滿足你開帖的要求. ...

谢谢,下载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U:
呵呵,估计楼主眼花了。真正要学编程的,还是用VC吧。win32写的程序就不需要库。用MFC,静态链接编译也可以 ...

是的。vc 6.0确实是主流。

网友V:
引用 楼主:
是的。vc 6.0确实是主流。

楼主的意思是要一个 绿色的软件,对吧,就是在win98 win2k winxp 上面,一解压就能运行的,
不要神马安装这个插件,那个补丁才能运行的,类似C# 之类肯定是不行的,VB  VC6.0  这两个是可以的,
这样的绿色软件客户体验很好,一放桌面就可以运行!

网友W:
borlan c++ builder
界面设计和VB一样,还可以c语言开发,比VB强的是支持指针。

网友:
我觉得VB容易上手,最近在学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意思是要一个 绿色的软件,对吧,就是在win98 win2k winxp 上面,一解压就能运行的,
不要神马安装 ...

是的。搞个小工具,要的就是快捷,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W:
borlan c++ builder
界面设计和VB一样,还可以c语言开发,比VB强的是支持指针。 ...

指针确实强大。不过相应的难度也较大。

网友:
是已经编译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