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也出功率分析仪了,你咋个看

楼主(2013-05-06):
泰克最新推出的功率分析仪PA4000有人了解么?最近准备购买2台四通道功功率分析仪,查找资料,发现泰克也最近成为功率分析仪的新Vendor(过去泰克从未涉足功率分析仪,这次推出的四通道PA4000背后是的通过直接购买老牌欧洲功率分析仪劲旅沃尔泰克/Voltech)。作为基于功率分析仪老牌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的“新兵”,泰克品牌的功率分析仪大家怎么看?这里粘上泰克PA4000资料中的主要内容,并分享网上下了几个PA4000的最新资料,大家对他的价格、性能参数、功能如何看帮忙分析一下吧。

楼主:
0.04%的精度、波峰因数10、双分流器配置以及多种测量模式这几个特点比较喜欢,但貌似带宽有些局限(1MHz)。带宽大家怎么看?

网友:
只用过示波器   示波器确实好用

网友A:
这东西很贵,还准备入手两台,莫非是枪手。
据说泰克跟风ZLG的PA6000.

网友:
泰克提供功率分析仪,如何与他家兄弟福禄克的功率检测分析仪市场竞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很贵,还准备入手两台,莫非是枪手。
据说泰克跟风ZLG的PA6000. ...

莫非这位兄台知道什么内幕?

网友:
这款产品我看过实物,了解一二。我上次参加西安的泰克创新研讨会,特别注意到这款功分仪,主要指标不错,不愧是完全继承了Voltech功率分析技术和泰克的测试技术(接口测试和远程控制软件)。1M的带宽当然不能跟Voltech的PM6000的10M想必,但对于一般的功率分析测试足够了,价格比较有竞争力(8.4W起价——应该是单模块最基本的配置价格吧)

网友:
不知道与横河的WT1800想比如何,WT1800测量直流电功率的精度为读数的± 0.05%,测量交流电功率(50/60Hz)的精度为读数的± 0.1%。这些指标各个厂家的描述都不一样,有时单从数字比较难判断,最好有一个同类产品的各项参数PK参考。

网友:
一般没有特殊声明的话,带宽都是指-3db带宽,即信号功率衰减到输入的1/2,幅值衰减到输入的0.707倍对应的频率。对于高精度功率分析仪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测量的频率下,其精度指标如何。对于谐波含量较高,尤其是富含高次谐波的情况下,带宽才有实际意义。就目前实际状况而言,宽频带的高精度功率分析仪,一般带宽较高,但是,能够保证高精度测量的频率范围一般较窄。选用时一定注意。比如说,横河的WT3000功率分析仪,其样本封面标称的精度指标为0.02%,细看样本,该指标实际上仅仅在工频时才能成立。

网友:
在成都的泰克论坛上也看到过,他们的FAE强调可以与泰克的示波器组成完整功率分析测试方案。不知道能有哪些组合优势?

网友:
LZ名字很邪恶的说,凹凹在哪??

网友:
眼拙!!就感觉功能上比示波器要多些!!!

网友:
以前只知道 横河和FLUKE有功率分析仪,才知道 ZLG和Tek也做,

网友:
好多公司做的,有钱大家赚嘛

网友(2013-06-07):
带宽很不局限了,这神机价格起码6个万以上了,等楼主买来用了分享下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