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串口传来的数据存入EEPROM

楼主(2013-05-06):
想将串口传输过来的不确定长度的数据存入EEPROM?应如何做  望各位大侠指点  想将这个不确定长度的数据放入数组,应该如何做  谢谢指点

网友:
你串口传过来的是应该是字符串,没到结束符就一直往EEPROM里一个个字符写EEPROM地址往上加。

网友:
接位了多少,存入多少,再加個總量就可以

网友:
注意串口速率和E2PROM的读写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