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nandflash读写

楼主(2013-05-06):
问题好像是每个区块(block)只有一个页(page)似的
具体描述:
1.向某一Block的Page0,和page1写入相同的数据,读出也是这些数据.
2.向某一blcok的page0,和page1写入不同的数据,读出来就不对了.(而且好像就是两组不同数据的and操作,分别与入0,1,2,3,4.........255和1,2,3,4.....0读出的结果为:0,0,2,4..........)
3.读取某一block的的不同page,读出来的数据是相同的.

楼主:
哪位大师指点下,是硬件接线错误吗??
还是配置错误.
        config.CSn = 1;
        config.AddressMirror = 1;
        config.ByteLane = 1;//1;
        config.DataWidth = 8;
        config.ExtendedWait = 5;
        config.PageMode = 0;//0;
        config.WaitWEn = 5;
        config.WaitOEn = 5;
        config.WaitWr = 0x1f;
        config.WaitPage = 0x1f;
        config.WaitRd = 0x1f;
        config.WaitTurn = 0x0f;
        StaticMem_Init(&config);

下面的我的配置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