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了,这个电阻多少欧

楼主(2013-05-06):
迷茫了,这个五环电阻一时不知怎么查,手头没有万用表

楼主:
自顶一下,兄弟们支支招,还有什么方法能确定阻值

网友:
兄弟,干这行的,没有万用表不行的

楼主:
比这板子列采购,明天就要定下,

网友A:
紫綠藍白灰

网友:
照片质量太差,影响坛友判断事小、产品出问题事大。

网友:
有些电阻本身颜色就不准,这样的照片更是增加不可辨识性

网友:
贵司连万用表都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綠藍白灰

75698正读是756*10^9=756000Mohm,舍弃
反读是896*10^6=896Mohm,舍弃
所以肯定不是这样的

楼主:
我把板子带到家加班了,家里没有啊

网友:
灰白黑黄棕 890x10^4=8.9M x1%误差

网友:
1 假設5環色碼 = 1%
2 圖片右邊,較像棕色 = 1%
3 從左邊算起是第1環  比對1%標準色碼  是否有一致的阻值

网友:
8.9M,肯定错,电阻没有这一档的。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130da2d126fff705cc170a2a.html

网友:
安卓手机用electrodroid吧,很方便,本站就有下载

网友:
11楼正解

网友:
同意12楼。
8.9M

网友:
非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