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算一下COOLOOK的电池放电效率是多少?

楼主(2013-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29%? 别的牌子怎么样?

网友:
放电中止电压是不是有点低了,移动电源我不太清楚,电脑电源5v要求波动小于5%。中止电压设成4.2v没有放电曲线的话就只能按4.2v电压算,计算得到的效率会偏低

网友:
如果放电电压按5v算的,电池电压按3.7v算的话效率为(5v*2.95)/(5.2ah*3.7v)约为76.7%,效率还可以,放电电压按4.2v算的话效率为64.4%,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错了吧。将计算方法列出来大家评估一下。

是啊,怎么算的?对这个答案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错了吧。将计算方法列出来大家评估一下。

sorry  没仔细看,我以为你用了4节电池,而且不是完全放电。

我以为是3000/(2600*4)就可以了。
忽略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方法应该是正确的。

我再多找几个电池测试一下。

我觉得电路的效率是更高一些的,应该是电池没有放出2600mAH的电。

网友:
设置条件有误,无法计算。不是恒压,得出的ah数没意义,只能算个大概。

网友:
正确做法是测电芯电压降到3.5就停止放电,放电侧恒压5V放电,得到的放电量*5V得WH,
电芯容量(2700mAH*3.9V(平均放电电压)得WH),其实也是估算

两WH之比就是效率。

网友:
做法有误!电子负载的正负极直接接电池,CC模式,设置电流,设置终止电压,放电,最后显示的才是电池容量;
另,设置不同的电流测试出的容量不同,需要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测试电芯的能力,是测量移动电源的效率。

正常移动电源应该能输出5V的,我将条件设定为输出到4. ...

测试效率应该是: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池,移动电源输出带载,效率%=(Vout*Iout)/(Vin*Iin)*100

网友:
最好还测试下平均效率,
即4.2V输入时25%、50%、75%、100%负载;
3.5V时25%、50%、75%、100%负载;

网友:
正确方案应该是提供恒压电源作为输入,和恒流负载作为输出
恒压电源在3.5V-4.2V之间步进0.1V递增,
分别测量在1A、1.5A、2A电流输出时对应的输入电流,输出电压,
具体见如下表格所示:

效率计算公式就不说了!

--------------------------------------
编辑原因:调整语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测试电芯的能力,是测量移动电源的效率。

正常移动电源应该能输出5V的,我将条件设定为输出到4. ...

不能这么算的
作为手机平板等被充电设备,虽然标称5V供电,实际如果充电电压低于5V,设备很难完全充电
nokia手机电缆很多都内置小小的升压电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的移动电源放电的截止电压应在5.0V的样子,多数时候应略高于5.0V,
建议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输出电压范围波动范围介于5.0V-5.1V之间,难度可能有些大
淘宝上做得差的,电压波动有0.5V,晕死

在电芯电压低,输出负载重时,输入电流很大,可能烧坏簧片,此时4芯锂电池很具备优势
前面讨论过程记得有人提过电芯电极最好使用焊接,因为可以减少接触电阻
在四颗电芯分流的前提下,接触电阻影响可以大大减少,因而可采取可更换电池方案
perfect

--------------------------------------
修改原因:错字和修改表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算的
作为手机平板等被充电设备,虽然标称5V供电,实际如果充电电压低于5V,设备很难完全充电
no ...

但是诺基亚如果换成4.8伏去充电的你会发现更快,1500毫安时电池1.2小时就充满。电池电压4.17伏。标准的5伏反而无法完全充电。我测试很多次。

网友C:
要测效率的话,为何不用直流电源代替电池作为移动电源的供电?
否则基本还是在测电池的放电效率。

网友:
简单点说,总容量乘以两个0.8就差不多了,不用计算的太详细。

网友:
14楼的测试方法是对的,你测的是变换电路在不同的供电电压下的升压时的效率。用恒压源代替电池,因为你输出2A电流,输入侧的电流要大于4A,否闭BO0ST电路无法升压,如果你的电池的放电流无法满足要求,则电池由玉瞬间跌落,故测的效率值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测试电芯的能力,是测量移动电源的效率。

正常移动电源应该能输出5V的,我将条件设定为输出到4. ...

你完全没搞正确。
这里的WH之比就是效率,不是电池的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测效率的话,为何不用直流电源代替电池作为移动电源的供电?
否则基本还是在测电池的放电效率。 ...

同意
建议把直流电源电压输出3.7V测试
或者每个电压段测试一次
再算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建议!

用直流电源代替是错误的。

移动电源的效率分为2部分,充电效率和放电效率。

测试方法:
1. 使用能够测量输出电量的电源设备给移动电源提供电源供给,记录充满时的输入电量
2. 用恒流负载接移动电源(基本上正常输出应是恒压),记录放空时的输出电量
3. 输出电量/输入电量 即为移动电源的整体效率

网友E:
一般能做到70%就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
建议把直流电源电压输出3.7V测试
或者每个电压段测试一次

你这只是测试移动电源的放电效率,并不是移动电源的整体效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能做到70%就很不错了

随便也不止70%,移动电源冲到手机效率都有60-70%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随便也不止70%,移动电源冲到手机效率都有60-70%了

看清楚,移动电源效率不单指的是放电效率。

一般电路的充电效率是85%~93%  放电效率是82%~95%。移动电源的效率是要算这2方面的。

网友:
而且充电效率85%~93% 还是指开关方式的,要是用稳压方式的效率比这还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移动电源效率不单指的是放电效率。

一般电路的充电效率是85%~93%  放电效率是82%~95%。移动电源 ...

楼主位要测的就是放电的效率

去手电论坛看了下,COOLOOK都有8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位要测的就是放电的效率

去手电论坛看了下,COOLOOK都有80%多

看清楚标题,LZ是要测COOLOOK的效率。放电效率的好坏并不能真实反映移动电源的整体性能。

网友:
还是沒权威说明哪个是对的!

网友(2013-06-07):
看看。。。理解一下需要

网友:
两节电池的能量为:  2.6AH * 3.7V (工作电压)* 2(节) = 19.24 WH
放电量为: 2.94729AH * 5V = 14.73645WH
所以,(电池+电路)的效率为: n = 14.73645 / 19.24 = 7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