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XCEL 函数

楼主(2013-05-06):
SHEET1中如图,可以理解为库存表格

SHEET2可以理解为报价单,  比如我在A1中输入空气开关4个字,后面的B,C,D,E,F,G能和SHEET1中的对应起来。等于把空气开关正行给复制过来了。
当然我有可能在B1中输型号,也一样的都能显示出来。

我试过了VLOOKUP函数,发现达不到这个效果。   谁能告诉我用什么函数最好? 谢谢

网友:
用VBA写一段程序实现, 一行中那一列有填写内容(型号或名称),就以它作为查找值来Vlookup

网友:
在sheet2的A1里填要查找的值
A2填
=VLOOKUP(A1,Sheet1!A2:F5,1,0)
B2将上面的1改成2,后面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