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几个移动电源IC方案(集成mcu 充电 升压)集成度太高...

楼主(2013-05-06):
今天找到几个移动电源的解决方案IC,都是一个芯片解决问题,太厉害了。
大家以后不要折腾什么搭配方案了,直接一颗芯片搞定。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新塘的mini54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新塘的mini54的方案

datasheet传上来共享

楼主:
下载量好几十了,没有一个人顶,

网友B:
这些芯片零卖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芯片零卖容易吗?

不知道啊,没有买过,某宝上有卖,价格不贵。就是不太清楚这些芯片的性能如何

网友B:
楼主做做小白鼠嘛,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做小白鼠嘛,试试哈

大肥羊,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

网友:
谢谢!终于知道我买的板子用的电路了。

网友C:
以上ic都有同样的通病,“热”,充电都没看到用开关模式,现在移动电源动辄就上万mah的电池,如果充电电流过小,那充电的时间估计得要一天,如果充电电流达到2A,估计用这种电路的移动电源温度可以烤面包了。输出效率也差些,都没上90%,这还是厂家给的指标,国内厂家给的指标也只是大概参考下,实际应用后会差很多。

网友C:
综合来说,现在移动电源各人觉得还是max1879与1700搭配最好,1879我出过一批板,所以比较了解,如果把恒流部分做在外置电源里,那1879充电几乎没损耗,所以就是几A充电也不会有任何热量,1700大家应该也熟悉,效率很高,我做过几块,记到效率应该在93%上,5v端2A长时间放电也没什么热量产生,唯一不好的静态电流大,但加入MCU后就很不错了,还可以显示电量等一系列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ic都有同样的通病,“热”,充电都没看到用开关模式,现在移动电源动辄就上万mah的电池,如果充电电流 ...

这些芯片内部都是线性充电的,不是开关电源。
大部分移动电源使用的也都是线性充电,如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来说,现在移动电源各人觉得还是max1879与1700搭配最好,1879我出过一批板,所以比较了解,如果把恒流 ...

印象中1879外部不带电感,这个的充电效率怎么会这么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芯片内部都是线性充电的,不是开关电源。
大部分移动电源使用的也都是线性充电,如4056 ...

线性充电用在移动电源上现在看来除了便宜其他实在是找不出什么优点了,比如一个移动电源用的10000Mah的电池,用2A充电,那也得7个小时的样子才充得满电池。但线性充电电路上了2A,还几乎没散热面积,那几乎是死路一条,因为在充电初期充电ic或外接的调整管功耗将是(5v-3.8v)*2A=2.4w,这功耗靠多大的散热片才散的出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印象中1879外部不带电感,这个的充电效率怎么会这么高呢?

1879其实没恒流功能的,其要求给其供电的电源是恒流的,所以也就用不着电感了,1879只是起个开关控制器的作用,在电池没到恒压期的时候,也就是电池端电压没到4.2v时,1879是控制mos一直导通的,所以几乎就只有mos内阻的损耗,这损耗几乎可以不记,因为很多mos内阻极小。到了恒压期,1879开始调整mos的占空比来控制恒压,但因为频率很低,也不存在mos开关损耗,所以效率一样很高,全程的损耗几乎就是电流流过mos与pcb所产生的电压降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79其实没恒流功能的,其要求给其供电的电源是恒流的,所以也就用不着电感了,1879只是起个开关控制器的 ...

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充电用在移动电源上现在看来除了便宜其他实在是找不出什么优点了,比如一个移动电源用的10000Mah的电 ...

言之有理,的确线性充电芯片的功率损耗太大了,需要很大的散热片。

你说1879需要恒流的电源给他供电,那么这个是不是很麻烦呢,岂不是要在1879前面再加个恒流的电路

网友(2013-06-24):
hb6266是开关电源充电的 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网友:
先支持一下,晚上再下载学习!

网友:
支持一下,學習一下

网友(2013-08-27):
可以自己做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言之有理,的确线性充电芯片的功率损耗太大了,需要很大的散热片。

你说1879需要恒流的电源给他供电,那 ...

不用恒流源,USB接口、USB线的电阻充当恒流电阻.反正5V的电源的输出电流也不大。

网友(2013-10-16):
引用 网友C:
1879其实没恒流功能的,其要求给其供电的电源是恒流的,所以也就用不着电感了,1879只是起个开关控制器的 ...

那就谈不上充电方案。。。。不如用个1n4007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综合来说,现在移动电源各人觉得还是max1879与1700搭配最好,1879我出过一批板,所以比较了解,如果把恒流 ...

1700俺用过,买的板子,37元,给手机充几个小时一点都不热,比同事买的成品电源好多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错

网友(2013-11-17):
芯海也有很多三合一方案,用着还可以,3119  3421 3422

网友:
我为什么下载不了呢?

网友:
感激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收藏了,多谢各位的经验分享

网友:
看看什么内容

网友:
不错的资料,谢谢啦!

网友(2013-12-17):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新塘的mini54的方案

用这个做 应该不错 我做了一个调光的 就是用它

网友(2014-03-04):
感激楼主无私奉献.顶了再下

网友(2014-08-24):
三合一的方案太多,用起来总是觉得有点不放心

网友:
恩 不错 标记下 !

网友:
mark,正好我的手持设备上用得到

网友D(2014-12-01):
引用 网友C:
以上ic都有同样的通病,“热”,充电都没看到用开关模式,现在移动电源动辄就上万mah的电池,如果充电电流 ...

上W(mA)不知道有多虚,之前就是为了看看真能上W么,还去买了一个,然后回家拆了看,结果,结果才7500,这多大差别啊,1/3!这坑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W(mA)不知道有多虚,之前就是为了看看真能上W么,还去买了一个,然后回家拆了看,结果,结果才7500,这多大差 ...

7500就不错,还有水泥电芯。

网友:
几合一的这些总觉得效率不够,不过好处是简介成本低

网友(2015-04-02):
移动电源,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上ic都有同样的通病,“热”,充电都没看到用开关模式,现在移动电源动辄就上万mah的电池,如果充电电流 ...

说得很好

网友(2015-09-26):
到目前为止,MPS旗下的移动电源二合一方 案芯片,已经增至4个系列,共计7个解决方案,分别是:

MP2636、MP2637、MP2635、MP2635A 、MP2635B、MP2633、MP2633A。

网友(2016-02-24):
各位大侠谁有MSC12的资料哪呀,上传一份

网友(2019-01-08):
mark 移动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大侠们能否再分享一些支持快充的移动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