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883总是焊坏啊!MK之前用的是什么磁阻和气压啊!

楼主(2013-05-06):
各位坛友,论坛最近好贴很多啊!真让人心里痒痒,
于是我也打算小小的入手一些传感器学习四轴以及AHRS.买了MPU6050,HMC5883和BMP085.
感觉MPU6050和BMP085还好,唯独5883总是焊坏,已经坏掉了4,5片了。对于新手焊接不过关实在是
伤不起啊!请问各位这个传感器到底该怎么焊接呢?已经调到250度了。。。还是坏。
    想干脆用皮实一点的模拟器件算了。求问大家MK用的是什么磁阻传感器和气压计呢?
貌似没有看到有人讨论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表示我自己的板子焊上去感觉正常,程序也能下进去,过一会HMC5883就冒烟了....不知道是怎么击穿的...
本来有十块现在只剩下5块是好的了,实在不行就上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我自己的板子焊上去感觉正常,程序也能下进去,过一会HMC5883就冒烟了....不知道是怎么击穿的...
本 ...

同感啊,这个片子好脆啊。偏偏现在又几乎所有人都在用它。。。。实在是。。。。

网友B:
先在焊盘上和引脚上都加点锡,然后放上去用风枪吹,风枪温度不要太高,别超过300度,等锡化了的时候用镊子轻轻拨一下芯片,脚位就自己对准了。注意吹的时间不要太长。我焊了3片,全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在焊盘上和引脚上都加点锡,然后放上去用风枪吹,风枪温度不要太高,别超过300度,等锡化了的时候用镊子 ...

这样我也试过,但是看不到下面的情况,如果有些引脚虚焊了还是得重新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焊盘上和引脚上都加点锡,然后放上去用风枪吹,风枪温度不要太高,别超过300度,等锡化了的时候用镊子 ...

恩,谢谢LA!可是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操作的啊为什么还是会坏~~~~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MPU9150

那个,请问MPU9150你试用过吗?对于焊接应该要求比较简单一些吧?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请问MPU9150你试用过吗?对于焊接应该要求比较简单一些吧?谢啦

我没用过  你不是可以搞定 MPU-6050吗  9150 封装和6050一样的  9150 三轴加速度陀螺仪磁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  你不是可以搞定 MPU-6050吗  9150 封装和6050一样的  9150 三轴加速度陀螺仪磁阻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我也试过,但是看不到下面的情况,如果有些引脚虚焊了还是得重新焊吗? ...

只要锡上的均匀,应该不会有虚焊的情况。
如果虚焊,再用风枪吹一下,等锡化了再拔一拔,注意一定要它自己靠锡的张力复原,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锡上的均匀,应该不会有虚焊的情况。
如果虚焊,再用风枪吹一下,等锡化了再拔一拔,注意一定要它自 ...

恩恩~我回去再试试~多谢指教~!

网友:
HMC5883LIC是一种湿度比较敏感的,

在进行SMT之前,其湿度要求比较严格(<10% RH),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那么就需要在SMT之前进行烘烤(烘烤一般条件是:60度3天)

对温度更加敏感,最好控制在245度以内。

网友:
mpu9150应该还没有卖的吧,可以考虑5883换成ak8975,qfn的,封装侧边能看见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