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节充满电,一节没电的18650并联起来,结论是无损害

楼主(2013-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理论上是有害的。。。。

电流应该不至于那么小。。。表笔是原装的?(原装表笔内阻比较大)

电池并联不需要对电池容量内阻匹配 但电池压差不能太大。。。

如果一个有电的电池对没电的充电的时候又另外输出电流那这个有电的电池输出电流会相当大

网友:
可以直接用一节没电的电池加上4V的电压看看电流多大 还有在3.8V下电流多大。。。

网友:
不可能那么小的电流的,应该是表笔接触电阻太大了。你可以试一下,把一颗没电的电池串上一个10毫欧左右的电阻,用4.2V的稳压电源接入,如果电池容量在2Ah以上,电流应该超过3A

网友:
如果在4节电池的输出端各自串联上一个0.1欧电阻, 这样是否就可以做到意外情况下的限流保护呢?
单节电池放电电流最大0.5A, 那么串联上0.1欧的电阻,压降是0.05V,这点压降和效率损失我觉得可以接受.
问题是: 0.1欧的电阻好找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
该不会是万用表超量程保护了吧,还是线已经烧坏了(发红,线内阻变大),
最好是两个电压表+一个电流表,

网友:
是表笔内阻太大……可以把万用表打到10A电流档,插上表笔,然后用电桥测量一下表笔+万用表的内阻

网友:
可以这么搞吗

网友A:
确实是表的内阻影响,初始电流应该有3A以上,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电压低的电池内阻大,电压高的电池电压下降得很快,电流很快会降下来,在3.7V平台电压上获得平衡,电流也就几百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表的内阻影响,初始电流应该有3A以上,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电压低的电池内阻大,电压高的电池电 ...

+1
这种容量,内阻不太小的电池影响确实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这种容量,内阻不太小的电池影响确实不大。

我根据松下的18650的datasheet分析了下,这种容量的电池,瞬间峰值也不会超过3A。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跟电池反接一样,要做到100%周全保护是很难的,只要保证不当并联不会爆炸就足够了。
只要电池可拆卸,你甚至无法避免有的BC会一节正一节反地装上去……

网友:
用钳形表测,可惜超过阿莫共立表的量程了

网友:
可能楼主说的“没电”指的是“3.59v  剩余容量:1%”并不是0V

网友:
我经常拿旧电池并联点焊成电池组,有时候不小心将满电和空电的电池点在一起,后果是:充电和被充电的电池均发热,拿在手上能明显感觉到,凭主观感觉电流不少于3A。
莫大测的电流这么小有可能是:1. 电池有保护板 2. 接触电阻和电流表内阻引起的

网友:
就是说充满电的电池即使到电压被拉低的程度,放电电流也只有0.7A吗?这能叫电池吗

另外,一次测没问题不等于批量没问题,更不等于极限情况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表的内阻影响,初始电流应该有3A以上,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电压低的电池内阻大,电压高的电池电 ...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网友:
记得原来我给一个电动螺丝刀改造成2接1850的电池来供电,由于没有现成的充电器,当没有电的时候,直接将稳压电源调到8.4V,然后直接接上去充,其实开始电流确实不大。
到最后,自动电流就很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跟电池反接一样,要做到100%周全保护是很难的,只要保证不当并联不会爆炸就足够了。
只要 ...

这不是智商问题,不小心,心里想着别的事情,就会犯错的。。。。

网友:
修正下:应该是,开始电流比较大,但很快就降低到不到1A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智商问题,不小心,心里想着别的事情,就会犯错的。。。。

但有时候技术上是很难去完全杜绝这种错误的,要说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不可换电池并且外壳用超声波焊死,就像笔记本电池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有时候技术上是很难去完全杜绝这种错误的,要说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不可换电池并且外壳用超声波焊死,就像 ...

其实一节电池也是很好的做法,只能用一节电池。说实话,18650输出2A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吧?

另外就是每节电池用独立的保护板,如果外壳和弹簧自己设计的话,这个也为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池品质问题或表内阻过大,一般电流不会这么小的。

网友:
做之前测一下内阻和容量,做之后再做一遍,然后在做一下循环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