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将竞猜,为何COOLOOK做不到2.5A的充电电流?

楼主(2013-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開關型降壓充電? 輸入5V2A電流 充電輸出4.2V以下電流肯定能達到2.5A

网友:
没看懂! 什么时候2.5/4 = 1.25 了?

网友:
瞎猜一下:负载电压高了,当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应该会有2.5A.

网友:
老大 你的电源线太细了吧 2.5A

网友:
跑题且好奇的问一下莫大,
E3640A上面的那台电源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电源线太细(或者说次品,2.5A配那么细?)

网友A:
我看也是线材问题,我在淘宝买的USB转DC 5.5线,过1A电流压降就达到0.8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也是线材问题,我在淘宝买的USB转DC 5.5线,过1A电流压降就达到0.8V了。

妇科圣手 你抢不走我的100大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你得不到这100莫元。

网友:
是不是跟电源有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捷伦电源的专业性你都怀疑?大胆!

http://www.docin.com/p-459018589.html  我是看了一句话:::“充电电流可达2.5A,依据电源输出能力而定”

哼哼哈嘿,被蒙蔽了

网友:
国情:虚标?

网友:
考虑到效率因素,假设电池已经快放完电了,电压是3v,这时候输出2A电流的话电池端总电流就4.5A了(2a*5v/3v/76%),对电池肯定不好,或者电压高时候输出电流大,电压低时电流小,这样不能充分利用能量。所以就设定电流恒定2A输出。

还有可能就是受限于usb插座最大电流。我查的一个高质量的usb座接触电阻就40毫欧(最大),2A电流时在usb座上消耗的电压就0.2v了(双线),别说国货usb座了
附usb座规格书

修改:抱歉没看清,上面回答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移动电源充电已经进入到恒压(4.2V)了,所以电流本来就不需要2.5A,或它的电流还会慢慢下降,然后下降到一定的时候,表示充电完成。

网友:
恒流恒压选错了吧!

网友:
因该先是 cc 然后cv

cc过程是mcu去做cc,  等到了一定电压4.15v  然后进入娟流充电

网友:
边充边放?

网友:
如果coolook充电用的是DC-DC方案而不是普通的线性恒流方案,那么可能电压越高电流反而越小。

网友:
恒压负载吧, 如果是设置到2.5A 恒电流负载就可以 吖~~

实际上4.75V 手机也能充电的啊~

官方数据应该是4.75V  2.5A

网友:
““最大充电电流只有2A,不是厂家标称的2.5A?””误导!
晕啊 .DC-DC充电,
输入电流不等于电池充电电流!
5v电源输入功率:5V*1.93A=9.65W ,假定DC/DC转换器效率90%,充电功率9.65W *90%=8.685W,电流恒定2.5A,那么电池电压应该是:8.685W/2.5A=3.47V

网友C:
看了16楼连接里的这个东西的内部图片 豁然。。。。。。
““最大充电电流只有2A,不是厂家标称的2.5A?””纯粹误导!

网友:
输出功率:5*2.5=12.5W;
假设4.2V时效率有87%,即0.9
4.2V时输出电流=12.5/0.87/4.2=3.42A;
假设3V时效率还是有87%(实际电池电压越低效率越低),即0.87
3V时输出电流=12.5/0.87/3=4.789A。。。
----------------------------------------------------------------
4.789/2=2394.6mA;(2C)
----------------------------------------------------------------
考虑到如果用户只装1节电池,容量小或者使用有一段时间,电池容易坏。。。

题外话:阿莫的电源、负载的线确实细了,电流大时会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考虑到笔记本、台式机的USB接口的峰值瞬间电流不能太大,标注的2.5A指的应该是充电的瞬间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16楼连接里的这个东西的内部图片 豁然。。。。。。
““最大充电电流只有2A,不是厂家标称的2.5A?”” ...

你错了,这是升压电路,

网友:
天哪,人家说的是对本移动电源的充电电流最大可达2.5A。。。又没说它这个移动电源输出有2.5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这是升压电路,

你的对?人家说的充电 你说的5V放电 搞清楚 呵呵

网友:
电源和线材电阻导致电池内阻并连后变小,分压不足吧?

网友:
电池内阻太大。

网友:
是不是充电电流加到电源的current limit之后,检测到电压下降,自动降低了充电电流?所谓的根据电源输出能力而定?

网友:
最大充电电流2.5A,是在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才能达到吧?后面充起来了,电流就小了,猜的可对?

网友:
2.5是峰值,2是有效值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啊

网友:
是电池的内阻有点大了  或者是电流的采样电阻大了

网友:
瞎猜一下:

1、输入端连接器接触不良,改为直接焊接后解决

2、充电时的采样电阻误差较大,更换后解决

………………我还真是异想天开

网友:
瞎猜一下:设计者把0.5C充电电流当作0.5A充电电流设计了。0.5A*4=2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对?人家说的充电 你说的5V放电 搞清楚 呵呵

先不说什么电流电压对不对,图的表示你就错了!
请看下图,如有不对还请斧正,
左边NMOS,控制输出为PMOS,典型的boost升压电路。

----------------------------------------------------------------------------
修改错字。

网友:
放电保护电路的取样电阻阻值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中奖了!

是输入的电源插座,应该是无法承受2.5A的。它导致了较大的压降而无法上升级到2.5A的充电 ...

是不是考虑
USB-A:输出1A;
USB-B:输出2A;
这样用移动硬盘的那种双USB插头不就有3A了?不过两个升压电路要做到并联,或者单独一个升压电路要做到3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考虑
USB-A:输出1A;
USB-B:输出2A;

严重跑题,大家一直在讨论充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严重跑题,大家一直在讨论充电的问题

阿莫说“应该换其它电流更大的座。”,然后我接着说,应该没有跑题吧

网友:
我猜是调低输入电压吧。比5V要低一点。

网友:
我实测过此移动电源的取样电阻是0.25欧的,如果换成0.1欧的应当可以2.5A充电的

网友:
28楼正解。电路中的实际最大电流大大超过你计算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中奖了!

是输入的电源插座,应该是无法承受2.5A的。它导致了较大的压降而无法上升级到2.5A的充电 ...

那个是DC 3.5插座?
2.5A应该用DC 5.5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