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击写个8051的秒表程序,各位大神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3-05-07):
写这个程序的原因听起来很不像话,我高中同学上了研究生,老师给他布置一道作业,使用89s52和8255,搭建一个4位数码管的秒表。
秒表有一个按键,按一下开始,再按停止,再按清零,再按就又开始了。我好久没有用keil的C51编译器,也懒得安装,随手写个程序没法
编译,所以放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顺便给评个分啊亲

电路很简单,8255的管脚驱动LED数码管,按键接到外部中断0,如有哪位爱好学习的同学帮忙画个protues的仿真图就太好了。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
**
************************************************************************************************/
#define PORTA  (*((unsigned char *)0x8000)) /* 0x8000映射到8255的PORTA*/
#define PORTB  (*((unsigned char *)0x8001))
#define PORTC  (*((unsigned char *)0x8002))
#define CONTROL  (*((unsigned char *)0x8003))/* 0x8000映射到8255的控制字 */

/************************************************************************************************
**
************************************************************************************************/
unsigned int Second_Count;
unsigned char Step; /* 秒计数的累加步进值,为0时停止走秒*/

/************************************************************************************************
** 状态机相关变量
************************************************************************************************/
unsigned char StateChange_Flag;
unsigned char State;

/************************************************************************************************
** 显示相关变量
************************************************************************************************/
const unsigned char LED_MODE[11] = {0, 0, 0, 0, 0, 0, 0, 0, 0, 0, 0}; /* 放LED字模 0~9*/
const unsigned char LED_DIGTAL_SELECT[4] = {1, 2, 4, 8}; /* 放LED位选通 */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4] ; /* 放LED 的10进制字 */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initTimer (void) {

    TMOD=0x0;
    TH1=0x83;
    TL1=0x0;
    TR1=1;/* 边沿中断*/
    ET1=1;/* 外部中断允许*/
    EA=1;
}
/************************************************************************************************
** 定时器中断线程 4ms执行一次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3 {

    static int FourMS_Count;
    static char Scan_Count;
    char i;

     TH1=0x83;
     TL1=0x0; /* Timer reload*/

     Scan_Count += 1;
     Scan_Count %= 4;

     FourMS_Count += 1;/* every 4ms +1*/

    if (FourMS_Count == 1000/4) {
        FourMS_Count = 0;
        Second_Count += Step;
        Display_Buff[0] = Second_Count % 10;
        Display_Buff[1] = (Second_Count % 100)/10;
        Display_Buff[2] = (Second_Count % 1000)/100;
        Display_Buff[3] = Second_Count / 1000;
    }

    PORTA = 0x00;
    i = Display_Buff[Scan_Count];
    PORTB = GigtalLED[Scan_Count];
    PORTA = SevenSegLED;

}
/************************************************************************************************
** 按键中断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 管脚中断 检测按键 使用硬件消除抖动 */
    State += 1;
    if(State >= 4) {
        State = 1;
    }
    StateChange_Flag = 0;/* 触发状态转换的标志 */
    EX0 = 0;/* Disable the extera interrupt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T0=1;
    EX0=1;
    initTimer();
    CONTROL = 0x00;
    StateChange_Flag = 1;

    while(1) {

        switch(State) {
            case 0:
                step = 0;
                Second_Count = 0;
                break;
            case 1:
                step = 1;
                break;
            case 2:
                step = 0;
                break;
            case 3:
                step = 0;
                Second_Count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EX0 = 1;/* 开启中断,响应按键*/
        while(StateChange_Flag);

    }

}
/************************************************************************************************
** END
************************************************************************************************/

楼主:
自从工作以后,我再也不鄙视学电子的但是啥都不会的同学和朋友了,现在非常后悔自己除了技术外别的什么东西都不会

网友:
继续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