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移动电源:COOLOOK

楼主(2013-05-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哈哈 没我快吧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结构好像不错

网友:
板子很整齐。

网友:
盒子结构和安装方法不错,直角边缘不好

网友:
我买的就是这款和七电的,感觉这个做工还行。

网友:
见识了,呵呵呵

网友:
整体做工给人感觉很精致

网友:
外壳质量麻麻地啊~~~~`

网友:
很好,这种构造,就很不错了。

网友:
感觉莫大在制造电池版大哥大
白色小巧点更适合女生,黑色大板砖更适合男生。

网友:
现在手机平板的耗电大,还是四电池的适合本人,充完手机还能充平板。

网友:
骷髅的在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 当初买移动电源时, 也是纠结了很久,
最后想能够方便的放到裤口袋里, 还是买了一个14mm厚的6000ma的聚合物的, (如果是18650的,受电池厚度影响,没法做到2cm厚度以下)

网友:
那个保护IC DW01也打磨了。。。。好多打磨的。。。

网友:
coolook我也有一个,个人感觉体积有点大了。其实弹簧行程可以再短一点。

网友A:
电池是并联的,如果两节电池不平衡,放进去时会有问题吧?

网友:
二极管都打磨

网友:
这样打磨法,不要工钱呀

网友:
等eNB的解剖,据说是两节电池是独立充放电控制的,不知真假。

网友:
我看到了一把made in japan的三丰卡尺.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OLOOK只有4节电池的。

2节电池可以方便DIY的外壳目前没有找到。

自制过2个2节18650电池的移动电源
用的一种还算实用的壳,只是不好看

前后使用18650也有好几年了
最近发现
不管是不是正常使用(长期闲置\正常使用\过放电至保护板触发)
在1~2年后
电池性能都有明显的下降
表现是
1、容量下降(mAh指标)
2、放电平台下降(内阻增大?)
结果都是导致移动电源的寿命不长

前后制作的2个移动电源
都是采用搭积木形式的组合
外壳、保护板、充电板、放电板、接口板、电量显示板、开关等
第一个采用了
一个标称8A的单锂保护板,引出线头手工保护复位
一个采用LTC1700控制芯片的标称3A升压板提供5V输出
一个采用LM3914芯片的10段式电量指示
一个双层USB口加带了识别电阻的小接口板,提供用于苹果手机的快速充电支持
一个LED用于指示5V输出(事实证明没有控制电路的单单使用LED是非常的不适和的)
两个物理开关分别用于主输出和电量显示兼照明
充电采用更换电池的方式
工作是稳定的,采用物理开关是不够方便的,更换电池代替充电有利有弊

第二个考虑到了没有成熟的外部充电环境
所以相比第一个基础上增加了一块使用TP4057 x2芯片提供500mA电流的充电功能,使用mini-USB口
同时也去掉了工作指示LED,因为采用了另一个版本的LTC1700升压板,板上自带了输出电流指示灯
虽然外壳决定也是可以换电池的,但是使用环境决定了要以USB充电为主
输出一如既往地稳定,LTC1700提供2A以内的输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00mA的充电似乎有些头痛,所以以后如果做大容量移动电源,快速充电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
taobao搜了一下,当时的电池盒似乎已经没人卖了
简单描述下:
横截面就是2节18650并排放,两边是贴合电池的圆弧
盒子长度大概为18650的1.5倍吧,头上有单独的电路仓
推拉式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并联的,如果两节电池不平衡,放进去时会有问题吧?

老大昨天才做实验的:将一节充满电的18650与一节空腹的18650并联,平衡电流才0.9A。

另:还有人说2节电池好?
PCB面积受限注定功能弱化,或许达不到基本功能。

网友:
18650电池是不是没有那个方块形的那种锂电池好?有点不懂,都是听说来的。

网友:
太强悍了,把它的电路图弄出来。

网友:
这个板子上有2块钱要用于打磨芯片,都是一些常用的元件,这样打磨实在是不值得。

打磨后重新打标的MCU,看起来像是S3C9454的台系替代IC,内置AD/PWM,设计者使用了PWM功能和AD配合做了DC/DC充电电路。

可以实现较大充电电流,使用了TL431做电压基准,不过现在市面上的TL431偏差比较大,虽然可以匹配电阻调整电压,但是不利于量产。

另外TL431看起来好像是一直工作的,待机电流会比较大。

不知道这个板子充电终止电压精度,以及待机电流有多大。

网友:
结构外观做的不错

PCB 版,绿色的,换成很黑,或者暗色的更霸气,漂亮

网友:
好霸气呀,板子很漂亮    请问电池弹簧片是从哪里搞到的呀

网友:
体积好大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C:
连MOS和DIODE都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MOS和DIODE都磨,

呵呵,也不怕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

网友:
用过了。其实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