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主题+我的照片】小静ARM学习日志03_原理图+PCB设计篇

楼主(2013-05-07):
  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小静~

  抱歉这期视频又让大家久等了。前段时间师傅带着做硬件设计,原理图还好些,但PCBLayout比想象中难的多。以前在学校只做过最最简单的“直流稳压电源”,哎,这次上来先做了两层板,接着又做了一个四层板,三个星期才搞定。获得了丰厚的奖品礼包:头疼、眼疼、各种疼...师傅,以后能不能不这么凶残?..呵呵,玩笑话,其实我想说的是:谢师傅不杀之恩...

  从本期开始,计划用5-6期视频记录师傅带着我从硬件设计到UBOOT移植,再到QT、Linux开发,模拟一个比较完整的小产品设计过程。因为个人水平有限,理论方面讲的会相对少一些,视频的重点还是以实际操作为主,尽量让大家看完视频之后对ARM产品设计以及常用的知识点有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感谢大家对小静视频的支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和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感谢“梦卧巫山”童鞋帮我开通的百度贴吧,大家对视频内容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百度“纯静家园”吧里面交流~

  PS:有些朋友在论坛回帖说很好奇我的样子,长的一般般,不知大家看过之后还有木有兴趣再看我的视频,哈。(我的照片在本期打酱油的那段视频中,上周日逛街时拍的,大家看过笑笑就好了--!)

  北京这几天好热啊,各位多注意身体。~

-----------------------------------------------------------------------------------------------------------------在线视频及网盘下载地址------------------------------------------------------------------------------
  视频比较长,为了方便观看,视频分了四个小部分:

硬件设计流程及原理图、PCB封装画法(优酷版)
硬件设计流程及原理图、PCB封装画法(网盘版)

原理图基本操作及生成网表(优酷版)
原理图基本操作及生成网表(网盘版)

PCB软件基本使用及生成Gerber文件(优酷版)
PCB软件基本使用及生成Gerber文件(网盘版)

视频片尾(自娱自乐,纯打酱油,请无视-O-)优酷版
视频片尾(自娱自乐,纯打酱油,请无视-O-)网盘版

------------------------------------------------------------------------------------------------------------------视频中部分操作说明-------------------------------------------------------------------------------------------------

  新视频第一期:硬件设计篇

  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嵌入式产品硬件设计的大概流程:

  一、原理图的设计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主要做原理图元器件的封装和电路原理图的设计与连接。
  原理图元器件的封装主要体现了这个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所有的电路原理图中用到的元器件的封装完成之后,就是进行原理图的设计和电路的连接了。
  设计连接完成之后,进行检查,直到原理图正确无误,然后生成网表就可以了。

  二、PCB的设计

  原理图中生成的网表是连接原理图与PCB的一个桥梁,通过导入网表来进行PCB的设计。
  PCB的设计主要包括:PCB封装的制作,布局以及布线这三大部分(其实还有一块我没涉及到,PCB的仿真,其实这一块内容比较复杂,仿真需要的模型很难实施,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兴趣可以自己研究,硬件的设计主要还是靠自己的积累,如果有条件去仿真的话可以事半功倍)。
  PCB的封装与原理图的封装不同,PCB的封装是元器件的实物的体现,在PCB焊接的过程中元器件的贴装就是按照PCB封装的大小来进行的,大家在做PCB封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管脚的顺序,千万别搞错了,否则就飞线了,惨!!!
  PCB的布局过程要遵从电气规则与结构的要求。在结构要求之下,要做到电路在区域上的隔离,比如说,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射频电路的隔离,大电流电路与小信号电路的隔离,另外注意避开一些大的干扰源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些布局前提下遵从布线规则开始走线;
  PCB的布线需要遵从三大原则:电源的完整性、地的完整性和信号的完整性。在这三大规则之下进行布线,布线之前的一些规则需要设定,比如说板层数、间距、孔大小、线宽等(不过呢,布线的过程中我们首选手工布线,尽量不要使用自动布线)。布线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可随时调整布局及走线;
  布线完成,进行覆铜,覆铜完成进行规则检查(包括间距的检查与连通性的检查)。
  检查无误之后生成Gerber文件用来投板制板。
  制板的过程(这时由专门制板的厂家来完成的)
  焊接(提倡大家手工焊接,顺便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生成未经调试的电路板
  调试,最终生成具备某种功能的电路板

  了解完了这个大概的设计流程呢,我们就要做封装了。

  先做原理图元器件的封装。我在原理图的设计过程中用到的软件是Cadence,因此原理图封装的制作也在这里面完成。

  第一步:创建一个新的元器件,安装下图的操作弹出一个对话框然后进行元器件封装的命名和属性的设置。

     第二步:按照datasheet画原理图封装,制作封装的过程中两个常用的按钮:

1.管脚的放置:右侧菜单选项中按钮;
2.封装边框的绘制:同样的右侧的菜单选项按钮;

  第三步:保存

  这时呢,这个原理图元器件的封装就全部做完了~

  下面呢就是PCB的封装了。我在做PCB的封装时用的软件是PADS(并不是必须用这款软件,只是我自己用到的封装库都是在这个软件中制作的,因此我才用的PADS)。

  第一步:打开封装编辑器(PCB Decal Editor)

  第二步:放置焊盘,并对焊盘进行所需要的设置(这个过程是要参照原器件的datasheet来操作的)。放置焊盘:Drafting Toolbar->Terminal

  第三步:按照datasheet的规格进行PCB封装的绘制

  第四步:保存,命名(按照封装的型号命名)

  以上两步操作不一定必须同时进行,但是按照习惯,都是两个封装一起完成。

  封装完成呢,就要进行原理图的设计与连线了,下面呢,我把自己设计的这个小底板的原理图贴上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原理图设计好之后呢,就是规则检查和生成网表了。
  规则检查的方法:首先选中自己原理图设计的工程名,然后点击tools->design rules check,之后出现一个对话框,选择需要检查的项目,直接点击ok选择默认的内容就可以了。

  检查完成没有错误之后,生成网表,生成网表的方法:tools->create netlist

  在生成网表时,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下配置:

  在这个图里面呢,有两个地方需要修改:

  1.Formatters选项中选择orpads2k.dll(因为我要将网表导入PADS软件中所以才选择orpads2k.dll,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2.生成网表的名称后缀应该为.ASC

修改好之后,点击确定,我们需要的网表就生成了。

  生成网表之后,就开始将它导入到PADS软件中进行PCB的设计了。导入网表的方法是File->Import,然后选择自己将要导入的网表,这时网表就导入PADS了。

  下面一块来看一下网表导入之后的样子:

  导入网表,就要进行布局布线了。把我的布局贴上来,大家来参考一下吧~

  这个只是自己的一种布局形式,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对这个电路的理解去布局。

  布局完成了,就要进行布线了,双击焊盘或者按F2就可以走线了(走线时需要打开规则,快捷键为drp)~然后呢,在保证电气特性的前提下手动布线。
  布线的过程中可能会用到打孔,只要按住shift键,然后单击鼠标左键过孔就打出来了~

  布线完成后我们需要对板子上元器件的丝印重新排列。接下来开始覆铜了,覆铜前需要画一个覆铜框:Drafting toolbar->copper pour,画出顶层与底层的覆铜框,并设置覆铜框的属性;
  覆铜的操作步骤:tools->pour manager...然后点击Start->就可以了,快捷键为Alt+t+p;撤销覆铜,只要输入po回车就就撤销了。

  覆铜完成就开始规则的检查:tools->verify design,然后分别检查间距与连通性就可以了。

  检查准确无误之后,就是设计的最后一步——生成Gerber文件了~

  最后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生成Gerber文件(生成Gerber文件之前一定要记得给板子覆上铜奥~)。

  操作一:File->CAM

  操作二:由于我做的这个是双面板,所以需要输出如下的Gerber文件:
  1.Routing/Split Plane(top, bottom)
  2.Silkscreen(top,bottom)
  3.Paste Mask(top, bottom)
  4.Solder Mask(top, bottom)
  5.Drill Drawing
  6.NC Drill

  配置的内容是相同的:

Layers的配置,只需要将board outline勾上,其他默认配置就可以了

  在以上输出的光绘文件中把options选项的justification选项设置为centered,让其输出的文件居于中心位置;

  设置好之后,选中我们添加的Gerber文件,保存一下,这里要注意一下保存的路径。保存好了,点击一下Run,生成文件。
  生成的Gerber文件可以在CAM350下再次进行检查。无误之后便可以发给制板的厂商来做我们需要的线路板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硬件设计部分就差不多完成了,后续就是电路板的调试工作了,调试工作是一项复杂而辛苦的工作,希望大家在做原理图设计时要细心(尤其注意封装的正确性,多检查),如果原理图出错的话,相应PCB就会有问题了,调试的时候板子上就会有飞线了,很抓狂的哦~~

  这是焊接之后的底板实物(这是师傅做的,我画的那个公司没敢投--!):

  本期内容就是这样的。上周五开始师傅已经带着做U-BOOT移植了,那等学成归来,我们再见吧。
  祝,朋友们,好心情~

小静的ARM学习日志01期--裸机环境搭建与程序调试
小静的ARM学习日志02期--PC+Linux+ARM操作合集

网友:
楼主这些资料,确实不错,图文并茂,很适合新手学习参考。怎么也得顶下你!

网友:
静姐...求交往...

网友:
哪个公司这么好啊 , 楼主 、同求~~

网友:
我从不撒谎,这是早晨起来看到的最好的帖子!

网友:
好东西啊   话说感觉cadence 比DXP好用

网友:
入门神贴..妹子,好久不见

网友A:
???有个小疑问,原理图不是PADS画的吗?看图应该是PADS画的,但为什么是OrCAD导出网络表呢?

网友:
终于更了  从春天等到夏天   照片在哪儿??

网友:
此女必火

网友:
片尾好有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疑问,原理图不是PADS画的吗?看图应该是PADS画的,但为什么是OrCAD导出网络表呢? ...

原理图是ORCAD画的,你看到的pads里的原理图是用PADS LOGIC打开的,这样可以方便选择元器件

网友:
这楼有歪的可能性

网友:
恩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必火,果断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呢???

“我的照片在本期打酱油的那段视频中”!

网友:
嗯嗯,是个美女啊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你这家公司真好。。。。

网友:
热泪盈眶啊
看过视频的表示

网友:
看到了,人很漂亮……

网友:
对楼主的真实身份表示怀疑,如此漂亮的妹子,如此好的技术,真的很难碰到的。

网友:
美女技术美女。

网友:
很细心有心的妹子啊!支持了!

网友:
极好的帖子,图文并茂

网友:
PCB中间的接插件是什么品牌,什么价格

网友:
什么公司还在一步步的培训啊   大家都在招去了就干活的

网友:
小静公司真好啊 还这么手把手的教 我怎么遇不到呢 哎

网友:
支持电工mm 谁能把视频照片贴出来

网友:
楼主北京什么公司,真想去看看。。

网友:
还没看,先顶下哈

网友:
我是来点赞的,顺便建议置酷~

网友C:
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直奔打酱油的视频去了~?
(观后感:唉?哎?哎?这不科学!!!

网友:
顶的这么快啊

网友:
又做软件又做硬件,上手就做ARM加linux,还有手把手带着培训,完整实现一个小产品的全过程。
楼主你是幸运的让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直奔打酱油的视频去了~?
(观后感:唉?哎?哎?这不科学!!! ...

直奔。。。。。。me,too!~

网友:
暑假也要开始学这些东西了,到时候就看你的帖子

网友:
我是来点赞的,顺便建议置酷~  +1

网友:
图文并茂,给力帖。

网友:
这楼一定要歪~~~~

网友D:
顺手把静片也给放上来,方便大家!    开始歪楼

网友:
顶哦,一步一步认真学习ARM的女生很有魅力,这么好的机会跟着学习。

网友:
百年一遇啊

网友:
我了个去,此贴必火,提前留名

网友:
我的cadence装了一万年都没装上去,在Linux上.

网友:
人靓,声甜,让我重新找到学arm的动力,不顶不行啊!

网友:
国宝级的女孩

网友:
哇,漂亮的妹子,心地好,不败金,求交往,呵呵

网友:
除了怒赞还是怒赞!!

网友:
内容信息量好大,有的学了 谢谢lz   顶

网友:
直奔酱油视频去了+1

网友:
你的照片在哪。。?

网友:
搞技术的姑娘最有魅力

网友:
静静又出教程了,我绝对要来支持的~~~

网友:
直奔酱油视频去了 ++1

网友:
哇哇,气质型美女,屌丝受不了了。。。

网友:
好好学习 准备逆袭!

网友:
下个软件跟着学!

网友:
好吧,我也太直接,
直奔酱油视频去了+1

网友:
视频看完了,学到了很多,谢谢静姐

网友:
怎么一会是cadence一会是PADS?这么麻烦?

网友:
一般公司layout工程师积累的库是PADS或Allegro的,而设计原理的人员用的是cadence或AD10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交叉使用。库的通用性太差了。

网友:
正是心中向往的女孩类型,只是估计已经有主了……

网友:
平淡的arm板块要爆发了。

网友:
直奔玉腿了

网友:
给个正面看看

网友:
  这不科学啊。。。。

网友:
求更多内容,更多照片,有种追美剧的感觉了,期待啊!哈哈

网友:
ding美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疑问,原理图不是PADS画的吗?看图应该是PADS画的,但为什么是OrCAD导出网络表呢? ...

原理图就是ORCAD画的吧,我以前用过

网友:
颠覆我对学电子的女生的认识和感觉……

网友:
这位美女太牛了

网友:
大大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就是ORCAD画的吧,我以前用过

原理图是ORCAD,PCB是PADS。

网友:
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
哇,美女啊

网友:
楼主的歌真好听,心得语录也很动人!

网友F:
怀疑真实性,如此美丽的女孩子能搞嵌入式?

网友:
不去怀疑真实与否
只在意对技术的那份执着
多了一份感悟
没理由不去拼搏
FIGHTING
……

网友:
小静在片尾说的那些话真的很有感触。作为学习者遇到问题是在所难免的,能一起同行是最好的。小静的正能量,Fighting!

网友:
美女,我不信是真的

网友:
再顶一帖,完全是冲着美女来的。

网友G:
这么漂亮的妹子怎么可能沦落到做这么苦逼的活呢

不相信啊不相信

网友H:
楼主,加个qq吧,求带。。。。。。。我的是:503285694

楼主:
加班刚回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嘿。
原本想发一下照片给大家随便看看的,结果大家对我样子的关心度远远大于对视频本身,对此,只能说心情有点儿小复杂,不知是喜是悲。不过大家开心就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漂亮的妹子怎么可能沦落到做这么苦逼的活呢

不相信啊不相信

额。。前辈,咱们的行业真的有这么辛苦吗?还是我太年轻了?感觉每天开开会,跟着师傅写写程序画画图什么的,虽然有时候觉得腰酸背痛,不过还是挺充实的。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真实性,如此美丽的女孩子能搞嵌入式?

前辈说笑了,比我漂亮的女生满大街都是啊。。难道是墨镜的缘故?!镜镜谢谢你,让小静也被大家叫美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加个qq吧,求带。。。。。。。我的是:503285694

大家多交流^_^

楼主:
觉觉了,明天还要早起。好梦,晚安

网友:
我朝人民现在连个女生搞嵌入式都要这样的怀疑,唉,悲哀

网友:
此贴必火啊!
火前留名

网友:
自学linux路过,今天tiny6410板子刚到

网友:
恐龙后面有美女。

网友:
我被秒杀了...
我也是电子信息工程的,
但我出来的命运是自学STC>自学AVR>自学AD09>自学STM32...

网友:
好姑娘啊,好好啊,技术不错,长相不错,并且口齿清晰,也很有心意,难得啊。
以后PADS的问题可以在论坛直接发信息给我,一起讨论一下。
这年头,单身帅哥一个人在论坛上乱逛也没意思

网友:
超强入门贴,支持!

网友:
IT领域的一朵奇葩!静妹妹简直就是90后女孩的标杆,加油,丫头!

网友:
这么漂亮的妹子怎么可能沦落到做这么苦逼的活呢

这不科学

网友:
正好想用 PADS  ,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好好学习 准备逆袭!+1

网友:
熬夜看完三集视频 今天跟着做一下

网友:
遇到这样的帖子,这样的视频,这样的MM,还有什么学不会的?

网友:
妹子发的技术贴要顶

网友:
来了 看到了 顶一下

网友:
今早第一贴 支持小静了

网友I:
静姐,弱弱的问一下,你有男朋友了吗?

网友J:
小静mm,PADS用的是哪个版本?有2005、2007还是2009的呢?

网友:
国宝出现啦~!!!!

网友:
哈哈,资料整理的很不错,看来是花了不少心思。
有个不错的师傅带着,入门学习事半功倍那!

网友:
哇北京的电工妹子,真是少见

网友:
好厉害的妹子!

网友:
居然这么漂亮??太不科学了,肯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网友:
Mark 回家躲被窝看~~
LZ 比坛子里某些只知道发水帖的妹子好太多了

网友:
露珠MM, 视频用啥软件制作的, 蛮好的.

网友:
必须顶上去

好贴!

网友K:
楼主视频不错,长得也漂亮,真诚邀请楼主加入我们的小四轴开源群。里面有大量无私的热情的软硬件高手,ARM, QT。。。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视频不错,长得也漂亮,真诚邀请楼主加入我们的小四轴开源群。里面有大量无私的热情的软硬件高手,ARM, ...

小样,人家有师傅了,哈哈哈哈.
到时候记得告诉我MM的QQ噢

网友:
手把手的教程,一定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小样,人家有师傅了,哈哈哈哈.
到时候记得告诉我MM的QQ噢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师傅多不怕 。 再说术业有专攻,一个师傅肯定不够的。

网友:
有了这个妹子,ARM板块要完成逆袭了

网友:
你们这些禽兽!
(妹子加我QQ~

网友:
我要是有这样的同事多好啊,另外还有师傅带...

网友:
在那里?我要去求学,有男朋友没有?有也没关系啊,我会努力的!

网友:
做教程的终于都不是老爷们和吊死了,听着舒服啊

网友:
我是来看照片的,照片呢,,我要另存为。。

网友:
这个,很强大。。。

网友:
袋鼠MM后继有人了

网友:
ARM板块一直默默无闻
现在要逆天了,楼主,我看好你噢

网友:
妹纸太厉害了

网友:
蠻漂亮的
希望你不要被嵌入式給毀了!

网友:
专程前来顶贴

网友:
求技术鉴定帖子真伪!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静姐,弱弱的问一下,你有男朋友了吗?

想想在狼窝会没有吗,那也太不科学了,只是经常听说有的妹子说不会找同行。

网友:
求工作照~

网友:
呵呵,那些年我们曾追过的女孩

网友:
学习效率真高啊,像你学习了美女

网友:
群狼出动

网友:
大学时候搞过一段时间arm,没有楼主好运有师傅带,只有自己一个人摸索。

网友:
处女帖 第一次果断给神帖了

网友:
图文并茂,很不错啊!过来捧个场!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小静mm,PADS用的是哪个版本?有2005、2007还是2009的呢?

2007版的,我刚下载下来,正在研究怎么安装

网友I:
引用 网友M:
2007版的,我刚下载下来,正在研究怎么安装

大哥,你是从哪里看出来是2007版的呢?视频和帖子里面好像没有提到啊。

网友:
做教程很累的,希望楼主坚持。b2b座子不错,哪里买的啊?我用的allegro画pcb,和orcad联合布局很好用,不知道pads怎么样,没有用过.

网友N:
人果然不可貌相。PS:静静,浏览了你的视频,让我想起当初看郭老师的视频时偶尔有犯困,悦耳的声音总会事半功倍,你的总结很好,自学的时候还没有如此细致的总结过这些,值得学习。 在看你画原理图时用的是ORCAD,画简单的芯片封装,时间短,如果芯片pin很多,会需要大量时间,偶然发现个方法可以快速画原理图封装,如果芯片pin很多的可以学习下。

网友:
拜服, 楼主绝对非常人也,希望继续保持 这种积极 热情 共享。 再拜

网友:
有个师傅带着就是好~~

网友:
早两年的话这女子我就收了,现在哪位兄弟给收了吧。姑凉不错,诸位莫糟蹋。

网友:
有时间要学习啊

网友:
我是来看照片的,哈哈~好帖子,必须顶,好久没这么火的贴了,盖楼速度好快!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不顶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哥,你是从哪里看出来是2007版的呢?视频和帖子里面好像没有提到啊。

第一个视频里面打开PADS的时候界面上有显示:...2007

网友:
遇到此贴,不顶不行呀!

网友:
看了视频,一句话,坚定了我的信心:“年轻人,学好一门技术,才是正道”

网友:
看到美女了,

网友O:
用AD的+1,怎么看上去好多人用cadence,
PS:看到这些,想起以前也有个学姐,还是老乡,也是技术不错,文笔也很好(重点),长得也可以,跟楼主挺相似的,不说楼主技术如何,但文笔、思维不错,这也是超越我们这些屌丝的地方呀!你师父应该看重的就是你的文笔,表达能力吧?

网友I:
PADS2009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AD的+1,怎么看上去好多人用cadence,
PS:看到这些,想起以前也有个学姐,还是老乡,也是技术不错,文笔 ...

看重相貌的吧?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公司还专门做了个小板给你们学习用,真不错的公司。

网友:
这妹子太牛了,自愧不如啊

网友:
好女孩子,就是这么认真!!

网友:
火钳流明

网友:
静姐威武。。给跪了

网友:
妹纸  必顶  看我头像帅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2007版的,我刚下载下来,正在研究怎么安装

谢谢,知道了

网友:
声音很甜,非常感谢lz

网友:
静静确实很给力啊!

网友:
来顶美女的

网友:
进来膜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人果然不可貌相。PS:静静,浏览了你的视频,让我想起当初看郭老师的视频时偶尔有犯困,悦耳的声音总会事半功 ...

顶!学习一下!

网友:
美女电子工程师,宛如大熊猫。

网友:
赞漂亮妹子的交流态度!

网友J:
静静MM,我想练布线,把你的原理图发给我一个吧

网友:
我说你们这群人根本是冲着照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PADS2009是不是更好些?

用07吧,网上说现在用07的多。我下了个07的

网友P:
小静,发张本人照片吧!很想是庐山真面目!!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小静,发张本人照片吧!很想是庐山真面目!!好帖

50l楼发过了

网友P:
好媳妇总要见公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媳妇总要见公婆的!

兄台,这是要把小静收了吗?

网友:
纯开玩笑,我总觉得论坛中MAN的比较多!调剂一下!

网友P:
已有家庭的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小静,发张本人照片吧!很想是庐山真面目!!好帖

支持+1,在发几张照片呗,静姐!

网友:
我承认我是来看美女的。

带着好奇,看了视频,文笔不错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J:
静静MM,我想练布线,把你的原理图发给我一个吧

骗邮箱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骗邮箱的。

赞同!火眼金睛,不愧是元老大大

网友:
几天没来论坛,小静又出视频了?!先顶后看!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已有家庭的人了!

大嫂在身后?

网友:
被电子专业的美女效应震惊了!!!!!!!!!!!!!!

网友:
小静的帖子也非常好啊,大家看的是分享技术的妹子

网友:
看美女来了

网友:
确实比PROTEL99SE厉害多了,好好学一下。

网友:
我是来看照片的

网友:
很好,横强大

楼主:
连续一星期加班,明天可以休息了,准备下一期视频。UBOOT方面大家想了解哪些内容呢?会的问题我可以录在下期视频里和大家分享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连续一星期加班,明天可以休息了,准备下一期视频。UBOOT方面大家想了解哪些内容呢?会的问题我可以录在下期 ...

lz终于粗线了!不明真相的lz看到这里了吗
lz点我点我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终于粗线了!不明真相的lz看到这里了吗
lz点我点我

谢谢楼上的朋友。链接的帖子看过了,好有爱啊,嘻嘻。
这星期比较忙,所以没怎么上论坛,回复的不及时,请大家见谅啊。
和大家解释一下,我现在的职位是研发助理,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师傅每天都会手把手的教,毕竟不是在学校嘛。只是工作之余或下班之后师傅才能抽出时间讲讲课,然后就是自己看着资料练习了。
视频更新的很慢,但非常感谢有很多朋友依然支持小静,愿意和小静成为朋友。感动。也正是如此,我才在上期视频加上了自己的照片。没想到论坛里的朋友会这么热情,呵呵。
小静深知自己能力有限,目前只能录制比较浅显的内容。视频的用意更多是希望通过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为还没有入门的朋友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像Hall发的链接帖子里面,在一起,随便聊聊也很开心的那种朋友。
今天不用加班,开始准备UBOOT的视频了,希望大家有个开心的周末。
早安,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链接的帖子看过了,好有爱啊,嘻嘻。
这星期比较忙,所以没怎么上论坛,回复的不及时, ...

好早啊,小静。我们这些苦逼的IT男周末还得加班,求个安慰

网友:
好东东, 先mark一下

网友:
才女一枚

网友U:
我有一个群.欢迎你的加入..一起研究arm 嵌入式.. ...那里都是一些爱折腾的朋友......群号276721324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我有一个群.欢迎你的加入..一起研究arm 嵌入式.. ...那里都是一些爱折腾的朋友......群号276721324  ...

不带这样的,见到MM就想拉到私人群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带这样的,见到MM就想拉到私人群里去。

哪是私人群嘛..哈哈.这个可是高手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链接的帖子看过了,好有爱啊,嘻嘻。
这星期比较忙,所以没怎么上论坛,回复的不及时, ...

大姐。你学arm11多久了呀

网友:
静静加精了哈。

网友:
不是说有相片么,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大嫂在身后?

o(∩_∩)o 哈哈

网友:
没看到照片 那个好心人 截图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手把静片也给放上来,方便大家!    开始歪楼

我靠 这么漂亮!!!!!!!!

网友:
支持!你们公司真好,还有人带着教,羡慕啊

网友I:
静姐,更新呢?

网友:
照片在几楼啊找了好久找不到

网友:
楼主建个QQ群吧,这样讨论也方便

网友:
看到照片了,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R:
赞同!火眼金睛,不愧是元老大大

嘘... 不过也有想学习的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静姐,更新呢?

这个星期需要准备一下答辩的事情,新一期视频下周更新

网友:
哇,群狼出动

网友:
静的号召力要超过  莫老大了,莫老大强烈建议收了她吧  此楼送给莫老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一星期加班,明天可以休息了,准备下一期视频。UBOOT方面大家想了解哪些内容呢?会的问题我可以录在下期 ...

U-BOOT我要好好看看,自己摸索移植U-BOOT一直没成功,只好用别人打好补丁的U-BOOT……悲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星期需要准备一下答辩的事情,新一期视频下周更新

小静是本科还是研究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星期需要准备一下答辩的事情,新一期视频下周更新

静静,好好准备论文啊

网友:
希望你工作以后还能保持这份难得的纯真!

网友:
回复先,万一见到,还可以说“我回过你的贴”,哇哈哈

网友:
这么厉害的女电工很少见。

网友:
我绝对要来支持的

网友:
看到coderwarrior,这个支持ARM?

网友W:
我猜小静,参加过飞思卡尔比赛的?不知道对不?我也在ING,呵呵!!最近也买了个I.MX6四核开发板!都不知道从哪里学起哟!!

网友:
来看美女的

网友:
一入 LAYOUT 深似海  都懂的 别羡慕这行 真的 特别是女孩子
最好别入这行

网友:
好贴!!!这个必须顶!!!话说美女的照片在哪呢啊?

网友:
感到了一股清新的气息,支持

网友:
认真的妹子最可爱

网友:
请问楼主您的orcad是哪个版本的?谢谢、

网友:
居然有妹子,我中国威武

网友:
妹子,来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猜小静,参加过飞思卡尔比赛的?不知道对不?我也在ING,呵呵!!最近也买了个I.MX6四核开发板!都不知道 ...

6X开发板现在啥价格?据说功耗比较高啊

网友:
小静是哪个学校的?

楼主:
从学校回来啦~准备录视频啦

网友:
貌似妹子喜欢拍视频。

网友:
顶一个,期待新视频撒

网友:
更不更?看了好几次了mm

网友:
好厉害的美女啊,我还在用99se,差距啊

网友:
更新啊妹子。

网友:
好人啊,现在敢爆照的人不多了

网友:
长期潜水的来顶一下

网友(2013-06-14):
喂,美屡,说好的新视频呢?

网友:
,跟着小静学硬件,,嘿嘿

网友:
今天好热呀

网友:
必须支持
就是因为MM才是一步一步交,男娃就没这个待遇了,哈哈

网友:
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的一个牛人,女强人!

网友:
是啊,哪个公司这么好啊,这么肯带新人,求加入哈。。。

最后支持小静。。。

网友:
这美女,。这技术。。啧啧。。。。妞。牛!

网友:
搞嵌入式的还有小美女啊,我第一次见,哈哈

网友:
软硬件结合呀,厉害

网友:
女神学到哪一步了

网友:
我不是打酱油的,是看美女来的!

网友:
我是进来看照片的,呵呵

网友:
楼主玉照在哪里?好贴啊,cadence看起来很好,比ad好,哈哈

网友:
支持,美女电工哦

网友:
我心目中的另一半啊

网友:
让我想起了我的师姐!mark一下 回家慢慢看!想着想着都想哭了!

网友:
对楼主的真实身份表示怀疑

网友:
马克!搞定出国考试把我的尘封了3年的6410板玩起来~

楼主:
呼呼~今天北京下雨啦,宅在家里上上网。多谢大家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呼呼~今天北京下雨啦,宅在家里上上网。多谢大家支持

静静早上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入门神贴

网友:
也来顶一下,这样子学习态度,啥学不会呀,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一下

网友:
好公司 好福利  哈哈

网友:
这种工作才叫实习啊

网友:
各种向往,此女必火

网友:
祝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想见小静,请看“视频片尾(自娱自乐,纯打酱油,请无视-O-)优酷版”最后几秒!本人蛮清纯漂亮的!同时非常支持原创作品!

网友:
优质女生小静,你的白马王子很快就会出现的!

网友:
先回帖,再慢慢看........

网友:
晕,刚看到还有美女交嵌入式啊,重新燃起我学习linux的激情啊,可惜刚把吃灰的2440的开发板卖了,悔啊!

网友X:
楼主这样的妹子在嵌入式行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网友:
看到美眉搞技术 我突然哭了。只想问一下 妹子 你有GF吗??

网友:
看完视频 我再追加一句:妹子 我也在北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这样的妹子在嵌入式行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严重同意!

网友:
很不错啊,做PCB 的话AltiumDesigner不也可以么?

网友(2013-07-28):
真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學習了 不錯 這個要跟著他學習

网友:
有空要学习一下

网友:
正好想补下这方面知识,支持下!

网友:
看到静静照片那一刻,一阵尖叫啊!!

网友:
果断设置头像!果断狂赞!果断歪楼!果断求交往!果断被扁!果断不科学!
求QQ……求QQ……求QQ……

网友:
求交往,求包养

网友Y:
带着一颗诚意的心,诚心地跪求视频制作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Y:
带着一颗诚意的心,诚心地跪求视频制作软件!!

你从哪里搞到的彩色照片啊???

网友(2013-10-11):
漂亮的技术型妹子!顶一个!哥看好你哟

网友:
技术靓妹,,百年难得一见,,

网友:
哦,哇,这还是真实的世界吗?

网友:
不错,一直在关注,我也是刚毕业,目前做A8的裸奔,也想学习操作系统,有机会多多交流哦

网友:
在打酱油的视频中,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妹子的照片啊。。。。

网友:
我是过来看妹子的

网友:
第4期出了吗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学习目标

网友:
直奔酱油去了

网友:
謝謝你的分享,對我太有幫助了

网友:
说实话,电工里面有这么漂亮的美女,真的让我难以相信。oh,my god!!!

网友(2013-11-16):
好视频,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
搞ARM的还有这么漂亮的美女啊,各位不看看视频,一定会后悔的

网友:
求交往啊

网友:
屌丝们就YY吧

网友:
好吧,必须顶!

网友(2014-01-04):
此贴会一直火爆

网友:
美女,不顶不行。

网友:
美女啊,顶顶顶,我顶顶顶。

网友(2014-02-19):
美女的视频,不顶不行呀

网友:
无意中看到,真心被折服!

网友(2014-06-06):
帖子写得很用心。赞一个~

网友:
妹子视频怎么不更新了???

网友:
静姐 求交往联系方式 先MARK  后期再来学习

网友:
静静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为什么原理图和PCB不都用Cadence画呢

网友(2014-08-15):
很好很好的帖子,对于我这样的新手特别重要,感谢感谢

网友:
下好了,再次感谢楼主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正好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2014-12-03):
小静你好

网友(2015-03-04):
MARK . 不错,希望能坚持下来。加油~

网友:
不敢相信漂亮妹子学硬件软件,也没见过

网友:
技术型美女,什么公司,还招人不

网友:
无论如何要赞的

网友:
挖到坟了...

网友:
小看了一下,不错谢谢!

网友:
好有耐心,顶一下!

网友:
求照片一睹芳容

网友:
用惯了AD,先入为主

网友:
用的连接器都上档次啊,不说其他,板子看上去就是不一样了。

网友:
不错,原来是美女老师

网友:
我也来向美女老师学习。

网友:
好教程,赞一个!

网友:
赤裸裸的勾引啊

网友:
只看了小静  其他没看

网友(2016-01-21):
磁铁必火

网友:
貌似很好玩的样子,最近在看一些2440的教学视频,关注~~

网友:
转眼就3年了

网友:
妹子厉害啊,学习例程不错哦

网友:
大家看了到是把图片放上来啊

网友:
这是哪款画图软件allego吗

网友:
小静上次出没是2013年7月了,一转眼就过了两年半了,我怎么记得好像就在昨天?小静已经2年多没上论坛了,她还好吗?现在哪里呢?是否嫁人了呢?

网友:
美女工程师呀

网友(2016-07-26):
怀念小静,我记得当时看你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也学到不少知识呢。

网友:
哎~~可惜~~昔日的众高手都已经离去了~~

网友:
怎么只有2期。

网友(2016-09-08):
默默的收藏了这个帖子

网友:
哈哈哈,这个才是真女神

网友(2016-10-27):
不错,收藏了,希望楼主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受益!支持你!

网友(2017-02-21):
有师傅带路,好幸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手把静片也给放上来,方便大家!    开始歪楼

我的个天,,,,,,,,,,,多好的女孩~~!

网友:
多好的女生,做研发真是让人心疼。小静现在是不是升为人母了~

网友(2017-05-22):
谢谢 我们都想想静静

网友(2017-08-09):
来晚了,都几年过去了,美女楼主今在哪?

网友:
写的很好,收藏

网友:
我要静静!

网友(2017-10-18):
小静,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