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写个这个AD转换程序啊 突袭的任务呢

楼主(2013-05-07):
芯片资料 在附件里 各位大虾能帮写个AD转换程序吗, 最好在代码边上注释下呢  谢谢了啊

网友A:
伸手就要啊?
这么简单的芯片,请看看资料多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手就要啊?
这么简单的芯片,请看看资料多琢磨吧.

我是真不会呢  刚进公司呢  我现在天天看单片机 以前我不是做单片机的  AD转换还有滤波啊什么的 都是进来才接触到  现在任务下来 我不会呢  自己也买了开发板在努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手就要啊?
这么简单的芯片,请看看资料多琢磨吧.

帮我分析下这个程序可以吗#include "hx711.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ys.h"

#define   ADSK  PBout(6)
#define   ADDO  PBin(7)
#define                N        12

unsigned long Data[N];

//HX711 AD读数
unsigned long ReadCount(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RCC->APB2ENR |= 1<<3; //使能
    GPIOB->CRL &= 0X00ffffff;
    GPIOB->CRL |= 0X83000000;
//    GPIOB->ODR |= 0X1<<6;

    ADSK = 0;
    Count = 0;
    while(ADDO);
    for (i = 0; i < 24; i++)
    {
        ADSK = 1;
        Count = Count << 1;
        ADSK = 0;
        if(ADDO) Count++;
    }
    ADSK = 1;
    Count = Count ^ 0x800000;
    ADSK = 0;
    return(Count);
}
红色的那几条我不明白呢

网友:
多琢磨琢磨,查查资料

网友B:
這幾行代碼無非就是控制GPIO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幾行代碼無非就是控制GPIO碼

那个#define  N 12  这行为什么要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define  N 12  这行为什么要这样呢

宏定義而已 有什麽好大驚小怪的?
爲什麽使用宏定義,自己翻翻書

网友:
HX710等芯片的手册后面,都有对应的驱动,有汇编有C,自己看下还不行?
I服了U

网友C:
随便找个这个单片机的AD例程呗
楼主你别说让给你帮忙找哈
要不就跟你供应商的技术服务人员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define  N 12  这行为什么要这样呢

宏定义,修改一个,其他的全部替换,以后修改数组元素就只用修改一个地方就行了。。

#define N 12
unsigned long Data[N];

你现在用

unsigned long Data[12];

代替也是一样的。。

这个数组是用来干啥的,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定義而已 有什麽好大驚小怪的?
爲什麽使用宏定義,自己翻翻書

宏定义我知道了是后面的滤波用的 ,RCC->APB2ENR |= 1<<3;
    GPIOB->CRL &= 0X00ffffff;
    GPIOB->CRL |= 0X83000000;
这几行能帮忙解读下吗

网友:
我也不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个这个单片机的AD例程呗
楼主你别说让给你帮忙找哈
要不就跟你供应商的技术服务人员要 ...

那能帮忙解释下几条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能帮忙解释下几条程序吗

你还是要多补补哦,找单片机手册看看,一边看一边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要多补补哦,找单片机手册看看,一边看一边看程序

恩啊    谢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