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与离心加速度的计算

楼主(2013-05-07):
下面贴一个速度与离心加速度的matlab计算,一般离心加速度会很大,所以重力加速度可以不考虑。
clc
clear

g = 9.8;  %重力加速度[m/s^2]

r1 = input('输入汽车轮胎外半径[m]:');   %r = 0.5;  %汽车轮胎外半径[m]
r2 = input('输入TPMS芯片所处半径[m]:'); %r = 0.3;  %TPMS芯片所处半径[m]
v = input('输入汽车行驶速度[km/h]:');   %v = 180;  %汽车行驶速度[km/h]

v_temp = v/3.6; %速度转化为[m/s]

a = (v_temp/r1)^2*r2;  %离心加速度 [m/s^2]
a_g = a/g;  %转换为多少个重力加速度

disp(['离心加速度为',num2str(a_g),'[g]'])

举例:
输入汽车轮胎外半径[m]:0.5
输入TPMS芯片所处半径[m]:0.3
输入汽车行驶速度[km/h]:180
离心加速度为306.1224[g]

输入汽车轮胎外半径[m]:0.5
输入TPMS芯片所处半径[m]:0.3
输入汽车行驶速度[km/h]:60
离心加速度为34.0136[g]

楼主:
所以,胎压系统在20 km/h的时候启动,是针对特定的尺寸的轮胎而言的

网友A:
TPMS 上加速度计? 开玩笑吧? 想拿这个测速度 还不如加个gps模块 + 双向通信 来的实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MS 上加速度计? 开玩笑吧? 想拿这个测速度 还不如加个gps模块 + 双向通信 来的实际吧? ...

为了省电,汽车静止时,胎压芯片不工作,汽车开动并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才测胎压。所以这个加速度计只是用来简单判断一下汽车是否在运动。你说的加个gps模块也不是不可以,gps模块加在接收器里,这就需要胎压芯片和接收机双向通信,但目前sp37是单向通信的。双向通信可以采用低频唤醒的方法。

网友(2014-03-25):
這資料很好收下我頂感恩

网友:
很多场合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