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LPC1788的emwin工程,支持tslib触摸校准,5.18版本emwin

楼主(2013-05-07):
看到论坛有人在讨论emwin的触摸,这里发一个使用tslib外部校准的emwin工程,工程使用5.18版本emwin,算是比较新的吧,触摸校准算法使用tslib里面的算法,比较精准。如果不喜欢,可以直接调用emwin内置的算法进行校准。
工程是基于HY-1788板子的,使用的7寸屏。

网友A:
小明兄弟的作品,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明兄弟的作品,顶起

谢谢帮顶,算不上啥作品了,就一个移植好的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算不上啥作品了,就一个移植好的工程

顶楼主,不过楼主的板子不是SK的么,又搞了一个H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不过楼主的板子不是SK的么,又搞了一个HY的?

SK版本的也有~

网友:
顶呀顶,啥时候移植到407上面就更加爽了,哈哈!

网友:
    楼主大哥能不能搞个不带OS的,小弟连GUI都还整不明白带上OS跟困难了,要是能再有个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的就更好了,给没有硬件的兄弟们在模拟运行学习用啊
    请问各位兄弟,我想在EDIT失去焦点的时候检查内容,内容不正确就弹出个消息窗口,但是在
      case 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里面放置
      GUI_MessageBox("GUI MessageBox Demo","MessageBox",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模拟运行都提示好象超过了最大镶嵌消息次数,英文不会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我是将EDIT,BUTTON全都放在整个窗体的FRAMEWIN里面,请教如果我想要做的话该怎么才能实现了?
    看例子WIDGET_TreeviewTryit.c也没有搞懂,求教各位兄弟.

网友C:
楼主,TSLIB这个触摸算法在采集校准点坐标的时候,如何防止出现采集回来的坐标点与准星坐标比较离谱的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出现的准星,但是用户并不一定去点准星,而是随便点了一个坐标,反正和准星坐标相差很大~~我今晚试了一下,如果不去点准星,或者点了离准星比较远的坐标,虽然算法也通过了校准,但是在校准后,点击屏幕,会出现很离谱的错误~~如果点了准星,得出的就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TSLIB这个触摸算法在采集校准点坐标的时候,如何防止出现采集回来的坐标点与准星坐标比较离谱的情况 ...

你可以加个判断,如果误差不符合重新来的,我这里是不管这个直接通过的,tslib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一些做法的。

网友(2013-06-06):
你好!最近在研究LPC1788跑EMWIN,入手的SKLPC1788板子   想跟你要一份HY1788的原理图 ,我移植的EMWIN 字符在小工具里会乱码 ,DEMO里演示程序内存释放不了 跑跑就崩溃了 正好看到你的帖子  想将你的HYLPC1788程序改改跑看看。  可以的话再发点HY1788的源程序吧   谢谢了      我邮箱 zhoujl_2011@163.com

网友D:
你好楼主 想问下楼主个问题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用  32位的SDram  运行EMWIN?  EMWIN在32位SDRAM上要比16位的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 想问下楼主个问题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用  32位的SDram  运行EMWIN?  EMWIN在32位SDRAM上要比 ...

不快多少的啊,基本就是一个样的,我的屏是16bit连接的,可能对于32bit的屏会快一点点,但应该不是很多,个人觉得1788的用一个16M的16bit的SDRAM足够用了,那些开发板都用64M的32bit感觉就是浪费

网友:
不错,留个记号,说不定会用到

网友D:
你好,楼主,我跑了你的这个工程(在SK的LPC178开发板上),发现有同样的问题

1:内存释放不了     DEMO跑一段时间就崩溃了
2:用emwin里的 WIDGET_NumPad.c 测试数字软键盘也会乱码(比如输入‘8’ 有时有用 有时是退格符 还会其他字符)

你的工程我主要修改了SDRAM驱动和LCD驱动,有可能是没修改到位,待会上传工程。还请楼主帮忙看下有什么地方设置错误了  (SK开发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我跑了你的这个工程(在SK的LPC178开发板上),发现有同样的问题

1:内存释放不了     DEMO跑 ...

如你所说的,SK-1788确实有这个问题,SK的板子我也有一个,用SK官方的例程也是会出现乱码状况,而且我的SK触摸SPI都有问题,不通的,之前是屏的G6和G7线连接到一起了,导致颜色老是不对,以为是我的程序时序没有配对,但后来在HY-1788上面证实了我的程序一点问题没有,然后就去查电路了,还好是屏的底板G6在电容焊盘处和G7短路了,郁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的,SK-1788确实有这个问题,SK的板子我也有一个,用SK官方的例程也是会出现乱码状况,而且我的S ...

小明兄弟,可否发个你的HY-1788开发板原理图看看呢 ,对比下原理图。我程序目前是120M主频,SDRAM是60M,我猜想要不是设计上的缺陷导致的,要不可能是 SK 用的 SDRAM 质量太次了?  我的板子现在不在身边,晚上回去降主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明兄弟,可否发个你的HY-1788开发板原理图看看呢 ,对比下原理图。我程序目前是120M主频,SDRAM是60M, ...

可以的,加我企鹅:10110110010110100100100111011,我觉得不是sdram的问题吧,我现在用rtgui在sk的板子上没啥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加我企鹅:10110110010110100100100111011,我觉得不是sdram的问题吧,我现在用rtgui在sk的板子 ...

公司登不上QQ  晚上加下  问下SK板子上的7寸屏能否用在HY 的核心板上?  准备过两天入手块HY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登不上QQ  晚上加下  问下SK板子上的7寸屏能否用在HY 的核心板上?  准备过两天入手块HY核心板 ...

可以的,完全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完全兼容

淘宝上买了块HY-LPC1788核心板  明天就能到

网友E:
刚学LPC1788 画了板子。试用了楼主的移植程序。液晶能显示GUI_DispString("Hello World!"); 触摸屏也用了原子的程序,触摸还很好。不过现在用GUIBuilder构建窗口时竟然没显示。(能画点画线英文都显示出来了难道移植没有成功吗?)希望高手能解答一下。文件名:my_emwin移植(16Bit).ra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学LPC1788 画了板子。试用了楼主的移植程序。液晶能显示GUI_DispString("Hello World!"); 触摸屏也用了原 ...

能跑demo吗?正点原子的触摸屏程序不是IO模拟SPI的吗?用硬件SPI好些,速度快,加上tslib,基本上算是完美的了。你用guibuilder构建的对话框你有去调用那个初始化函数吗?你可以打断点看看构建的对话框有没有正确加载。

网友:
没有跑demo  不过用别人写的就可以,不过那效果是GUI3.98那样的款式,按键很土那种。触摸是用IO模拟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没必要移植emwin了,毕竟不支持中文库。刚学就是这么菜了。

网友E: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emwin
我是试用他写的,显示是正常的。有点摸不着脑了。

网友:
【新鲜出炉】----------【emWin5.18】-- 【带触摸】 移植工程
在论坛搜索上面的帖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5128&highlight=emwin
我是试用他写的,显示是正 ...

你发这个不是内置LCD控制器的呢,1788用这个影响速度的~

网友:
控制器是内置的,那个键盘输入的界面是直接调用他写的。我是套用他写的键盘输入界面。CPU和内存都跑120M,我是单独测试过LCD显示部分。

网友:
套用按键能显示,GUIBuilder5.16构建的按键就不能正常显示。应该是没反应,蓝屏。

网友:
emwin还是用楼主你的,只不过图片的界面显示部分我是调用别人写的。GUIBuilder5.16用法是不是还得初始化别的东西?

网友E:
这个按钮不是emwin的显示效果吧,这个是早期GUI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按钮不是emwin的显示效果吧,这个是早期GUI版本了。

emwin默认情况下就是这样啊,你要想demo那种皮肤需要在窗口初始化时设置一些参数,具体你看demo里面的程序或是直接看emwin手册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讲解。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在构建的函数前加这样的语句就可以有emwin玻璃效果了。

网友(2013-07-22):
花了一个多月摸索emwin ,汉字库也做好了,现在有个问题出现了:就是复选框只能选择一次,其他的复选框或者按键什么的都没反应。触摸是准的。伸缩滑块也是,只要触犯滑块后点击屏幕那都是滑块在动。emwin感觉好像好多功能都没实现。比如消息框弹出来后点击确认键不会消失。窗体的最下化,最大化,关闭等按钮都没说明书所说的那种功能。不知道是不是我移植出了问题。有望大虾们给个提示了。

网友:
问题找出了,是我的触摸数据传递给GUI出了点问题。松了一口气了,毕竟弄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F(2013-11-18):
这个案例算是可以.不过不能正式使用. 用这个驱动, 如果按下一个计算器按钮, 则按钮所在的数字会反复出现.
正常是: 按下数字键, 如果不太起, 则没有显示, 一旦抬起数字键, 则数字就出现在输入框.  这是正常应用的做法.

楼主的程序包括其它的一下程序都是这样的. 程序中每10ms调用一次GUI_TOUCH_EXEX()函数. 就是10ms读取
一次触摸值, 作用在"button"上就是, 10ms 按下一次. 所以是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案例算是可以.不过不能正式使用. 用这个驱动, 如果按下一个计算器按钮, 则按钮所在的数字会反复出现.

亲,这是官方给出的例子哦,如果你觉得要按一下放开才有效其实可以再做个判断是否放开,放开在发送坐标给GUI就好了,很简单的问题啦

网友(2014-01-28):
我想问下,我用你的程序,改在和SK1788一样电路的板上,运行动态的时候会有些花屏的小点出现?你能再发一个能在SK1788开发板运行的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我跑了你的这个工程(在SK的LPC178开发板上),发现有同样的问题

1:内存释放不了     DEMO跑 ...

我想问下,你的会有花点的现象吗?

网友(2014-04-18):
引用 网友C:
楼主,TSLIB这个触摸算法在采集校准点坐标的时候,如何防止出现采集回来的坐标点与准星坐标比较离谱的情况 ...

再最后加个已知点来校验啊

网友:
没精力时间,记号。

网友G:
在楼主的框架上,根据手中的做的东西,弄了一套界面,比较简陋,在HY-LPC1788 开发板7寸上实现。还存在两个问题1、触摸的精度好像不够,屏幕中间比较准,两边误差大,第二,按着不动时,按钮闪。各位大大有没有啥好招。文件是在楼主的文件夹中添加了JYM的文件夹,画的界面都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楼主的框架上,根据手中的做的东西,弄了一套界面,比较简陋,在HY-LPC1788 开发板7寸上实现。还存在两个 ...

里面是一个线程轮询的方式去处理的触摸屏,你可以加上中断,当触摸板触发中断的时候发送一个flag,在触摸屏线程中等待flag就好了,至于按下一直触发是因为没有判定笔头是否抬起啦,你可以是等待抬起以后才给ui发送对应的状态。具体你自己改咯,工作后就一直没玩这个emwin了,最近在想自己diy一个居于emwin的类似串口屏那类显示中断,但工作比较忙,上位机设计器都是做得差不多了,下位机软件还没搞。

网友H:
你好,看了你的lpc1788 emwin 的工程 有一些疑问向你请教一下,你在lcd.c中写了很多 画线 画圆 填充等等函数,你是想对emwin的库进行优化吗? 但是库是怎么调用这些函数的呢?  如果我想用dma进行刷屏又该怎么做呢?  我qq是598856597能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看了你的lpc1788 emwin 的工程 有一些疑问向你请教一下,你在lcd.c中写了很多 画线 画圆 填充等等函 ...

工程中那个我自己实现的lcd.c是多余的,实际没有用到的,真正的驱动在lcdconf.c中。那个我自己写的画线画园之类的是裸机时用的。

网友G(2014-05-23):
向 nongxiaoming提个问题,楼主的包下载后,编译后ZI-Data超级大 达到13366500如图,哪里来的怎么打数据?或者是我的Keil软件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向 nongxiaoming提个问题,楼主的包下载后,编译后ZI-Data超级大 达到13366500如图,哪里来的怎么打数据? ...

请看链接脚本,里面有写的,GUI的内存空间开到SDRAM上面去了,这个zi-data这么大是加上sdram占用部分的。

网友:
谢谢,大大回答,

网友(2014-08-12):
楼主你好,我是一名大一学生,最近老师交给了一个小任务,用STM32f103ze单片机测出mpu6050陀螺仪的数据,用I2C通信,可是没有什么思路,刚才逛贴吧回复看到楼主有类似的程序,不止可否传一下,参考一下呢?非常感谢~我的邮箱:1152467234@qq.com

网友I:
我刚才就是看到这个回复的,如果楼主方便的话麻烦传一份吧,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才就是看到这个回复的,如果楼主方便的话麻烦传一份吧,再次感谢

是早上你加我QQ那个吧,我已经通过请求了,你Q我一下,我发给你~

网友I:
我没加你啊,不过你的扣扣能给我一下吗?想和你交流一下这一方面,还不怎么懂,我的扣扣1152467234,验证写“阿莫”就好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加你啊,不过你的扣扣能给我一下吗?想和你交流一下这一方面,还不怎么懂,我的扣扣1152467234,验证写 ...

哦,那今早那个不懂是谁了,验证信息写的mpu6050代码分享的,有点赶巧。

网友(2014-10-07):
楼主的格,我喜欢。。各文件分类,有点像正点原子风格,,我看一下TFT驱动,有点小错误

网友(2015-01-05):
楼主PLC1788没用库开发哇?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在点击edit的时候如何调出软键盘对话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正需要用1788做gui

网友:
多谢楼主,最近在调试触摸,触摸点总是读出来有误差,需要怎么采样有用的信息呢

网友(2015-02-11):
真是太棒了~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5-11-02):
我最近刚好在SK-LPC1788开发板上学习触摸,正好用上,谢谢,顶一个!

网友:
好定西,顶一个!

网友(2016-01-05):
看了程序,效果还是蛮不错的!但是一直按下去的时候会产生一直触发按钮按下的信号,估计要再分析下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