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CDC转正负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3-05-07):
请推荐一个DCDC输出正负电压的方法,输入24V.输出+-12V  100mA,网上说MC33063可以,但是找不到电路图,烧了几个都没看到曙光。请大侠指点

网友A:
用隔离的反激做比buck-boost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隔离的反激做比buck-boost好些

空间不够啊,我想从DCDC那里抽个脚出来搞个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