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两种类构造方法的区别

楼主(2013-05-07):
比如:
class A
{
};
1. A a=A();
2. A *b=new A();

请问这两种使用方法有何不同?
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可以不用手动释放,难道它分别的内存是在栈上面?

网友:
new 动态创建啊,new创建对象直接使用堆空间。需要手动释放

网友:
1  如果是局部变量,分配在栈上,函数退出后自动释放
2  分配在堆上,需要程序员自已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