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 可以分辨出任何一条线的未知协议的主从机

楼主(2013-05-07):
跪求高手给一个电路 可以分辨出任何一条线的未知协议的主从机,我愿意出500现金求此电路
QQ:280747135
非诚勿扰!

网友A:
我愿出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愿出1000。

大哥 你也在为此苦恼?

网友B:
根本不可能,举个例子:

主机1,一直给2发数据,但是2不回复/很少回复。

从机1,主动上传,主机不回应/很少回应。

怎么区分?

看你怎么定于主机啦,从机主动上传/逐句轮询,你能区分?

网友:
能识别任何一种未知协议那就神奇了,限定几种协议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C:
几种常见协议还是行的,你要任何一种协议,这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可能,举个例子:

主机1,一直给2发数据,但是2不回复/很少回复。

大哥我们当然还可以借组仪器 像逻辑分析仪 和示波器 只要可以通过电路 能很明了的发现那些事主机的发的 那些是从机收到主机数据之后发出的波形即可,
就拿上述例子来说 如果主机1发送 从机并没我发送我们可以从示波器或则逻辑分析仪上看到持续的波形是高电平 一旦从机发出了波形我们就在哪个位置降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种常见协议还是行的,你要任何一种协议,这怎么可能!

  不知道他是什么协议

网友D:
CAN总线,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

令牌环,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

以太网,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

网友E:
如果有这样的设备,我愿意出10W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总线,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

令牌环,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

  大哥我说的是简单的一条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这样的设备,我愿意出10W人民币

大哥你太霸气了 吓着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说的是简单的一条线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是想知道这条线上的数据到底是哪个机器发的?是吧?如果能拆开机器,研究一下收发电路,比如485(当然485是两条线,只是举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出发的那端DE有效的,而收的时候re是有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说的是简单的一条线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即使是一条线的,也有很多协议本身就不分主从,何来一个硬件电路就能分出主从呢?

你不能说任何协议,只能说常见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想告诉你,即使是一条线的,也有很多协议本身就不分主从,何来一个硬件电路就能分出主从呢?

你不 ...

我估计LZ想表达的是分辨出哪个设备发送,哪个设备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们当然还可以借组仪器 像逻辑分析仪 和示波器 只要可以通过电路 能很明了的发现那些事主机的发的  ...

那什么是主机,什么是从机?

发送数据的不一定是主机,接收数据的也不一定是从机,你先要定义什么是主机和从机。

发送接收数据和协议层的主机从机完全两个概念。

你能从船开(船上人走的方向)的方向判断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太霸气了 吓着我了

如果你收到啦,价钱随便开,我都买,只要我买得起。

网友:
做到这个的机器基本不可能啦……
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好了,现在基本解决问题的原理和思路都没有,就造机器出来,几乎无望啊
PS:在招聘市场上见到有的公司要”精通各种编程语言“的高级员工,工资只有不到2000……你出的钱不够多,拿奖金来搞研究都没人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太霸气了 吓着我了

说实话,要真有这种电路,10W算是超值了!

网友:
猫老师说的对,无主网络看你去分主从机去~

网友F:
瞎说一下,未必正确,判断主机发的还是从机发的,你串个小电阻,检测电流方向…,

楼主:
那我就上一电路 大家研究一下吧,我感觉就差了那么点了  现在就  是 分不清两种状况  1 0  和0 0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总线,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

令牌环,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

那我就上一电路 大家研究一下吧,我感觉就差了那么点了  现在就  是 分不清两种状况  1 0  和0 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瞎说一下,未必正确,判断主机发的还是从机发的,你串个小电阻,检测电流方向…, ...

大哥 威武 我就是用种电路来的
我已经上了图了 大哥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收到啦,价钱随便开,我都买,只要我买得起。

大哥 我上了一个图 你看看 我们研究研究

网友:
没必要纠结这里

换个思路

网友:
一般接受端会是高阻状态吧

楼主:
这里有两种相同的状态 不好区分

网友:
一般接受端会是高阻状态吧,即使是数字信号0,也应该有点点电压

网友F:
上拉电阻影响还要考虑呃,这个似乎行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瞎说一下,未必正确,判断主机发的还是从机发的,你串个小电阻,检测电流方向…, ...

串大了通讯受影响,可能不工作,串小了检测难度很大!

网友:
数据主控端,跟当前信号的驱动方,没有必然联系
--------------------------------
修改笔误

网友:
期待着技术的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拉电阻影响还要考虑呃,这个似乎行不通了

大哥 还有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发送方,跟当前信号的驱动方,没有必然联系

大哥 能不能具体点  我只是想观测波形的主从机

网友:
手机不好发图,提供个思路,用你的图,主机端下拉电阻去掉,保留从机上拉电阻9k,测量所串入较小1k电阻右端到地电压,假设不论主从,设置为接受状态时都为高阻输入,主机输出1和0,电压为5伏0伏,从机上拉电压4伏,则从机输出1,0,电压为4和0伏。则,主机输出0,测量到电压是上拉电阻和串入电阻分压,约为0.4伏。若从机输出0,则测量点电压为0伏。若主机输出1,测量点电压为4.9伏,若从机输出1,则输出电压为4伏…

网友:
不知道正确否,未经实践检验…

网友:
通过长线的协议的话,多通道示波器看时延呢。一两米的线上就容易区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上了一个图 你看看 我们研究研究

对你很无语。
你到底要判断数据发送方向还是主机/从机。

你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如何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很无语。
你到底要判断数据发送方向还是主机/从机。

仅仅是数据方向而已 大哥有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很无语。
你到底要判断数据发送方向还是主机/从机。

大哥 我们区分出那个是主机那个是从机有何用?关键问题还是区分那段波形是那个设备发送出来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们区分出那个是主机那个是从机有何用?关键问题还是区分那段波形是那个设备发送出来对吧  ...

看下37楼的方法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们区分出那个是主机那个是从机有何用?关键问题还是区分那段波形是那个设备发送出来对吧  ...

你先看看标题和一楼吧,我只负责找茬,不负责建议。

网友G:
什么破问题么,首先判断有没有握手,一剪刀剪断线,两边分别上逻辑分析仪测试,如果没握手有一边会一直请求,有握手截取上电后的一端的请求数据,有了一边的数据,再连上线用逻辑分析仪截取工作过程中的波形,这就很好判断了么。
思维不清晰,就不要搞这么高难度的事了
如果自己分析不出来,将逻辑分析仪抓到的图放到论坛来求助,这样也比你现在说天书强很多

网友:
更加牛的,居然有人说判断电流方向,一个地啊,拉高拉低你知道谁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破问题么,首先判断有没有握手,一剪刀剪断线,两边分别上逻辑分析仪测试,如果没握手有一边会一直请求 ...

大哥 你说他凭什么按你说的一直请求 别人的机器写的协议爱干嘛干嘛 想让机器不运行就不运行 干嘛一直请求

如果这么理所当然 我就那么忍心 拿出1/6的工资求一电路 难道我是传说中的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标题和一楼吧,我只负责找茬,不负责建议。

大哥 你四楼的意思+我七楼的意思 我想你懂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四楼的意思+我七楼的意思 我想你懂的

很不喜欢czzhouyun的言论,想的太过于简单

楼主:
咋没人跟帖了??

楼主:
没人联系俺

网友:
关键是主从怎么分的,通信方式是举手制,还是扫描式。扫描式还好说点,如果举手制怎么判断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