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MP得到了姿态角,然后咋办?求指导!

楼主(2013-05-07):
我利用arduino的DMP得到了俯仰,横滚,偏航角度,不知道接下来需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四元数,滤波啥的,因为有DMP嘛。。

网友A:
你这个反了吧,人家都是先明白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然后想办法解决,你这成了有了结果然后考虑能干啥。
有了这3个角度就可以进行姿态控制了。比如俯仰角变大了,那就控制电机,前面的电机减速,后面的电机加速,以便把俯仰角降下来,这个过程很多人用pid进行控制。

网友B:
你是怎么搞定Arduino的DMP的,能不能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反了吧,人家都是先明白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然后想办法解决,你这成了有了结果然后考虑能干啥。
有了这3 ...

这是只是姿态控制,自稳是如何做到的呢,比如风大的时候要保持自稳姿态又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搞定Arduino的DMP的,能不能交流交流。

网上有程序的,我就是在网上直接复制的

网友(2014-06-17):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程序的,我就是在网上直接复制的

楼主发个链接,我找资料找得头都大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程序的,我就是在网上直接复制的

我用的是arduino,不知道如何使用DMP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