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一转四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7):
首先解释一下:我不知道这帖子应该在哪个区发布才是合适,所以就在我常逛的区发了,如果管理员觉得这贴应该放到其他区域,麻烦管理员移一下帖子。谢谢!
进入主题:
我有一个USB一转四,最近发现用不了,拆了外壳,发现主控芯片发烫,芯片型号我不知道,我把芯片上的字母和数字抄了下来,如下所示:
   GL850G
HH1GA02G22
005SN46821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淘宝: USB HUB->下单->付款->等收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 USB HUB->下单->付款->等收货。

无语!我就想把它修好。哪怕换U!

网友B:
修好;买芯片不够邮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 USB HUB->下单->付款->等收货。

+1,浪费生命可耻!

网友D:
GL850(USB2.0 hub) 估計芯片已燒燬

网友E:
先换掉12M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买芯片不够邮费的

我可以申请芯片的样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GL850(USB2.0 hub) 估計芯片已燒燬

如何确认是芯片烧坏,还是其他元件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换掉12M晶振试试

能解释一下这么做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浪费生命可耻!

不是浪费生命时间,只是想修好它,也可以学学嘛!

网友F:
GL850G 创惟的片子。
出于兴趣想维修的话,看看四个口的5V、D+ 、D-对地是否短路。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频率计看看是否起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确认是芯片烧坏,还是其他元件坏呢?

GL850G就是主控芯片,你說主控芯片發燙, 故推斷之

网友:
Flyback 让你先换晶体试试,是因为这个是这些器件里比较好弄的。而且一般手上都有12M的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GL850G 创惟的片子。
出于兴趣想维修的话,看看四个口的5V、D+ 、D-对地是否短路。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频率计 ...

没有短路,刚刚用万用表测啦!示波器测试一下有没有起振一会测试。
我先问一下,没有起振会导致芯片发热吗?为什么啊???

网友F:
估计是芯片挂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申请芯片的样品啊!

样品?你去哪申请去?

国外大公司芯片申请这几年审查严了,都是你这种思想的人多了搞的。

IC 样片是为了让前期评估,验证。而不是为了自己 “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这么做的原因吗?

楼上tongdayusu也说了,晶振最容易坏

GL850还是挺不错的,我那个hub用了好像有4年了吧,还在服役

GL850坏了的话,还是别修了,没意义

唯一的价值就是可以把芯片拆下来再焊上去练习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芯片挂掉了。

换了晶振还是一样发烫!看来只有换芯片试试啦!GL850G要不要程序控制啊!还是芯片内部逻辑电路控制的!?
如果要编程,那换芯片也没用。

网友:
不用程序。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