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2机器到手了,自己研究了几天还是不会用!

楼主(2013-05-07):
amcnc-02 pvc机4月30号到手,看了amcnc-01的帖子安装了软件,更新了amcnc-02的Mach3Mill文件,自己研究了几天还是不会用!本人就是菜鸟一个。

am有没有比较简单点的入门视频教程可以先学习入门操作?

要在自己做好的工作台面上用0.1*15度的V刀刻出20*20mm为方格的260*280mm栅格工作区应该怎样弄?

amcnc-02 pvc机只带对刀器,没有其它配件,至少要另买夹头、夹头螺母、刻刀、钻头、电源线、并口数据线才能用。

后面是另外买的amcnc-01优惠配件包,夹头螺母胶袋已被拆封,发了两个都是3.175mm的夹头。

网友:
恭喜你进了好货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快递太残暴了,我的外包装比你的好很多
我收到差不多一个月了试了下手工功能没啥大问题,用电脑连的时候X轴噪音较大,激光器也不准,打算过段时间再磨合磨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快递太残暴了,我的外包装比你的好很多
我收到差不多一个月了试了下手工功能没啥大问题,用电脑 ...

侧面倒没什么,担心顶面的压痕。

我的机器手动试机时,发现Z轴全速上升时,有时能升有时不能升,不用全速就没什么问题,A轴按键弹性不好,按了过好久才能弹起来。打电话给kaif_w,他说手动是那样的,电脑连接就可以。

连接电脑我还不会用,你有教程不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侧面倒没什么,担心顶面的压痕。

我的机器手动试机时,发现Z轴全速上升时,有时能升有时不能升,不用全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0537-1-1.html,看看这里的帖子可以简单入门了,01和02的配置文件可能不一样,具体你要看看帖子

网友:
把机器发过来偶研究一下,偶熟悉后再免费提供指导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了,呵呵

网友:
要来干嘛的?刻PCB的吗?要多少钱?

网友:
兄弟们都拿到机器了,恭喜啊

回点儿问题吧,你不知道怎么弄,但是按照莫大的指导书,用mach控制,让那个机器动起来应该已经做到了吧。
剩下的,栅栏格之类的,就是G代码编写,可以用artcam或者mach自带的easycam好像叫这名字。当然,像这个这么有规律的,也可以自己写。
一般你用不上什么高级G代码
G90,G91....学几个就够了

比如你当前在坐标 (0,0,0),画个方块
你就
G90Z-1//刀扎进台面
G90X100Y0//一边走一边刻到(100,0,-1)点
G90X100Y100//一边走一边刻到(100,100,-1)点,已经完成一个直角玩儿了
G90X0Y100
G90X0Y0
G90Z5

这是用的绝对坐标,还有相对坐标的用法/M3,M5开关主轴等,具体的mach里面都有讲解,G code和M code

网友:
用软件就简单了,会编程序的人,做这些肯定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0537-1-1.html,看看这里的帖子可以简单入门了,01和02的配置文件可能 ...

呵呵,谢谢你。

楼主:
昨晚参照“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12): 铣平工作台垫板”这个教学文档学习了一天,还是学不会铣平工作台。先是在工作台上机器运行区域内用铅笔画上230*250(随意数据)长方形,不装刀,主轴高度在运行区内随意设定,让机器机器运行,最后运行与我设定的230*250区域幅度不对,在软件右上角显示区看红色十字光标运行好像正常。

一、参照“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05): 雕刻加工设计软件 ArtCam7 / ArtCam8.1 安装”这个教学文档安装了ArtCam8.1与和谐文件。
二、参照“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03): 雕刻机控制软件 Mach3 3.041的安装、和谐、汉”这个教学文档安装了Mach3 3.041的安装、和谐、汉。
三、参照“AMCNC-02使用说明(不断更新)”更新了Mach3 配置文件(使用方法:将它COPY到你的 mach3安装目录就行,它包括了AMCNC-02的所有配置参数)。
四、amcnc-02没找到激光器在那里,是不是没有?在我画的工作区左下角设了原点,用 mach3 软件(四个箭头左右移,PgUp,PgDn上下移)将刀具移到X值为-1回车,Y值为-1回车,Z轴请零,返回原点。

台式机,系统是XPSP3,重装三次ArtCam8.1、Mach3 3.041和配置文件问题依旧,弄的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0537-1-1.html,看看这里的帖子可以简单入门了,01和02的配置文件可能 ...

请教一下,我13楼的贴子还有那一步没做到位?

网友(2013-06-1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快递太残暴了,我的外包装比你的好很多
我收到差不多一个月了试了下手工功能没啥大问题,用电脑 ...

激光器?02有激光器吗?

网友(2013-09-27):
一共多少米?

网友(2013-12-22):
>激光器?02有激光器吗?
Is it a new 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