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弄过28069的boot

楼主(2013-05-07):
想通过CAN给28069烧程序,有没有人弄过,帮忙讲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做过28035的CAN升级程序,不过是公司用来卖产品的,这里不好告知。

不过可以提醒你,28069芯片也有一个CAN启动的内置boot吧,这个要小心,在28035里用芯片固化的boot,只能是将代码做到RAM了运行,掉电就丢失了。

这里可以给你几点建议
1. Boot的IAP,Flash空间不能与用户代码Flash空间重叠
2. Boot的IAP 的CMD文件里有个BEGIN地址,默认是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用户代码的BEGIN 应该定义在IAP的Flash空间之外

3.             run = ( void(*)() ) ENTRYPOINT ; //0x003F3FF6
            (*run)();
这个是跳转语句,当把接收到的CAN程序写入Flash以后,运行这个语句就跳转到用户代码的启始地址开始运行用户程序。

4.对28069写Flash时候,要将写flash的函数放置在RAM里运行。

网友:
楼上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28035的CAN升级程序,不过是公司用来卖产品的,这里不好告知。

不过可以提醒你,28069芯片也有一个C ...

谢谢您的提醒,向您学习了

网友:
28069的Flash API是在BOOT ROM中的,通过配置加载2806x_BootROM_API_TABLE_Symbols.lib库即可调用,详细参考controlSUITE\libs\utilities\flash_api\2806x\v100\doc\Flash2806x_API_Readme.pdf

之前做过SCI在线烧录,CAN应该类似, 需要将SCI/CAN收发的处理部分放在RAM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