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按键松手才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3-05-07):
这个程序在不加倒数第二句判断语句时,可以正常工作。。但遥控按键是按下就识别(按下按键就显示出来),现在我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按下后松开按键才识别,怎么处理?

楼主:
倒数第二句后面多了个分号,已修改。

网友A:
你在什么地方操作这个变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什么地方操作这个变量了啊?

irtime是个定时器(中断)

网友B:
倒数第二句判断语句条件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句判断语句条件不成立!

为什么呢?我那句的意思是irtime自加到225(大概40毫秒)后,如果IR不是低电平,就把IR_OK标志成1啊!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释放有效的前提是按下有效,区别在于,按键按下时不改变键值,当检测到按键释放后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