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CCAVR 定义在flash中的结构体指针函数,如果调用?

楼主(2013-05-07):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MenuSum;
   uchar  DisplayString[4];
   void (*Func)();
  }Menu;
const Menu  PROGMEM MenuArry[]  =
{
  /* MenuSum,DisplayString[4],功能函数*/
  //密码选择菜单
  {  1,         " SEL",        *SetFun  }, //
  //出厂编号设置
  {  1,         " End",        *SetFun  }, //

void SetFun()
{
;
}
如何调用,SetFun, 我试了下,直接调用是不行的,如:MenuArry[0].Func.  这样不编译器是不报错,但执行错误。
请大侠们指正,谢谢

楼主:
解决了,如果有相同疑问的朋友可以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35746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