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eNB, 市场上少见的18650电池独立管理的移动电源

楼主(2013-05-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比那个COOK 的那个好!!! 看上去档次高阿

虽然少了2接~但是可以换 凑合着。

网友:
同一时刻只有一节电池工作这个设计我觉得并不好,大电流放电时候电池端电流就会很大,这对电池寿命很不利。所以eNB设计的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5A(2端口总输出)。建议做成两路升压电路,一路带一路电池,或两节电池同时工作

网友:
这个的输入口是micro USB?我以前买的是mini 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使用了2分钟就发现严重缺陷:

我一个输出口接 HTC ONE XC, 另外一个接 Iphone, 开始充电好像正常。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冲note冲不满,60%多左右就关闭输出了,但是查看电量还有三格,开始以为是电芯的问题,后来测了电压是正常的,充电时没有降到关闭电压,现在闲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使用了2分钟就发现严重缺陷:

我一个输出口接 HTC ONE XC, 另外一个接 Iphone, 开始充电好像正常。

应该是输出负载电流太大使电源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使用了2分钟就发现严重缺陷:

我一个输出口接 HTC ONE XC, 另外一个接 Iphone, 开始充电好像正常。

好像有些手机充电输入时,USB数据线是要接有电阻分压的,没有电阻或电阻分压不对充电是不能进行的,移动电源就会认为没有输出电流,就自动关闭了,改电阻网络才得,比如之前我在坛上有个卖家那买了个移动电源,苹果的可以充,三星机就充不了,上网一看才懂是电阻不对,改之后就好了

网友:
用的是开关模式。估计是片带有多输入ADC的PIC之类,足够了。就是做个电压比较,电流比较,然后控制FET开关。都是这样做的,笔记本充电的也是这个方法。

网友B:
用的M3LA升压芯片。
手上有个同样是此芯片的移动电源,据设计者说,这芯片效率不高,器件手册上最高85%,一般也就70%多,不到80%。

网友:
这个外观还是很帅的

网友:
电路可以参考这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3057-1-1.html的40楼。是
另外一个牌子,但外形一样,电路看上去也一样。

网友:
苹果和三星有些手机平板充电故意搞的鬼,用原装充电器,只能给自己的设备充电。
导致一些移动电源也是这样。好像是有个电阻分压的。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精致的

网友C:
微盟的ME2109升压芯片,这东西我玩过一会,不咋地。这款电源用了钽电容滤波,一票否决。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打磨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M3LA升压芯片。
手上有个同样是此芯片的移动电源,据设计者说,这芯片效率不高,器件手册上最高85%,一 ...

南京微盟 me2109

网友:
个人感觉eNB做工还不错!

网友:
我这么感觉 那个深圳飞毛腿的设计的架构跟ENB的有点像呢  深圳飞毛腿的 克隆了这个 然后偷工减料了?

网友(2013-06-06):
引用 网友C:
微盟的ME2109升压芯片,这东西我玩过一会,不咋地。这款电源用了钽电容滤波,一票否决。 ...

现在用得很多的是ME2139,这个效率就高多了。做2A的刚好。但不好画板。对走线的要求高,也可能是我的水平问题,不容易画好。输入电容要比输出电容小,我用了1个22UF的陶瓷做输入,两个22UF做输出。纹波可以做到100MV,2A输出时电压也只降0.05V。输入电源端的纹波也是在100MV。二极管的选择很重要。也很难找到好的。假货太多了。最大功率时效率可以做到82%。
想做效率高的升压,同步整流是一定的。光一个二极就把效率吃了5%以上。

网友:
外观和换电池设计真的很不错~

网友:
阿莫的照片拍出了显微镜的效果了

网友:
其实这个不错,我看中的是还有一个LED小电筒。还可以当手机支架用,价格为58元。有小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