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通信收发的结果不一致,困扰很长时间,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3-05-07):
#include <mega16.h>
unsigned char data;
bit flag = 0;

void Port_Init()
{
    DDRD = 0X02;
    PORTD = 0X03;
}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int xtal,unsigned int baud)
{

    UBRRH =  (xtal/16/baud-1)>>8;
    UBRRL =  (xtal/16/baud-1) ;

    UCSRA = 0X00;
    UCSRB = (1<<TXEN)|(1<<RXEN)|(1<<RXCIE);
    UCSRC = (1<<URSEL)|(1<<UCSZ1)|(1<<UCSZ0);

}

void US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CSRA & (1<<UDRE)))  ;
    UDR = data;

}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data = UDR;
    flag = 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tal = 12000000 , baud = 9600;
    Port_Init();
    USART_Init(xtal,baud);
    #asm("sei")

    while(1)
    {
        if(flag)
        {
         flag = 0;
         USART_Transmit(data);

        }
    }
}

网友:
改成下面的试试
UBRRH = (((_F_CPU/BAUD)/16)-1)/256;
UBRRL = (((_F_CPU/BAUD)/16)-1)%256;

网友:
unsigned char xtal = 12000000 , baud = 9600;这么显示 的错误 .....

网友A:
将“  unsigned char xtal = 12000000 , baud = 9600;“改为
#define XTAL 12000000
#define BAUD 9600
试一下,因为你初始化变量时,明显移除了,unsigned char的范围是0~2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  unsigned char xtal = 12000000 , baud = 9600;“改为
#define XTAL 12000000
#define BAUD 9600

也就是12000000超过了unsigned char的范围的了吧